特殊时期的闹心事儿:家里无故跳闸,5天3次

楼主(2020-02-09):
最近五天内,3次跳闸,两次是后半夜,1点一次,4点一次,另一次是下午16点。

每次跳闸,都是三级空开一起断电:家里管两个卧室和一个书房的子空开(正泰16A带漏电保护),家里总空开(36A带漏电保护),和在其他楼层的专门控制我家的空开。

麻烦的是其他楼层那个空开得找物业电工才能推上,半夜找不到人,我家冰箱里面我囤积了大量食物储备,怕坏啊。

分析原因:
1,不可能是功率太大造成的,半夜的时候,只有两个手机充电器、一个BK650的UPS带一个群晖DS918、一个WD Cloud还有一个交换机两个路由器有电,这些加起来,用功率插座测试,90瓦左右。其他都没开。
2,检查了各种电线,外观正常,没有破皮漏电。
3,完全找不到跳闸的触发条件。

现在没有头绪,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在JD买了一个施耐德E9系列的空开,20A带漏电保护的,100元一个。后天到换上试试。

各位坛友,帮忙提供点解决问题的思路,多谢!

网友A:
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人在报复

网友B:
空开是过流才会断开,应该是哪里有短路了吧

网友C:
全部换成施耐德就能解决。

以前我也是偶尔跳闸,我连管理处的空气开关都换成施耐德,从此没有跳过闸了。

网友D:
哪里漏电了吧,比如电热水壶沸腾溢出的水之类的

网友E:
把那两个正泰的漏电检测部分跳开,当普通空开用,家庭环境没必要几个漏保空开串联。

网友F:
我觉得先把所有能拔的全换到另一个子空开位置上,然后看跳不跳。
另外既然三个空开全跳,说明没防住啊,是不是要换个小电流的?

网友G:
会不会是哪个电源适配器的y电容失效了?楼主的手机充电器有没有山上来的,先别用,观察一下。

网友B:
帮找个家庭线路漏电的检查方法
https://www.diangon.com/wenku/dgjs/dgjc/201504/00022434.html

网友:
楼主可以分级测试一下,两个卧室的插座先不通电,用一段时间看看,然后书房不通电也用一段时间看看,估计是布线的时候哪里有破皮或者某个电器有漏电,先找到哪个回路有问题,然后再检查

网友:
检查冰箱,冰柜,电饭煲,漏电。

网友H:
漏电保护按钮有没有弹出来,房间有没有开空调,查查空调。开关盒有没有线路接触不良的地方,冰箱还有UPS电脑也有可能,插头插插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漏电保护按钮有没有弹出来,房间有没有开空调,查查空调。开关盒有没有线路接触不良的地方,冰箱还有UPS电 ...

对啊,先区分下是漏电还是过载或短路。漏电的话,开关上的漏电跳闸指示会凸出来。

网友:
一定有什么地方漏电,要花点心去找..

网友:
也许有漏电,冰箱化霜等间歇工作的,重点考虑

网友:
漏电开关正常的情况下,拔掉所有插座上的电器。冰箱可以先留着!

还跳就检查橱柜洗菜池,卫生间洗手盆等有可以接触到水的附近的插座是不是渗水进去了!

网友:
漏电范围基本可以判定为卧式和书房,排除法,先把ups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人在报复

这个可能性不大吧,没结仇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开是过流才会断开,应该是哪里有短路了吧

短路应该没有,现在是半夜随机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换成施耐德就能解决。

以前我也是偶尔跳闸,我连管理处的空气开关都换成施耐德,从此没有跳过闸了。 ...

好的,谢谢站长。
我再把进户总空开换成施耐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漏电了吧,比如电热水壶沸腾溢出的水之类的

没有这些用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那两个正泰的漏电检测部分跳开,当普通空开用,家庭环境没必要几个漏保空开串联。 ...

这个不安全吧?
家里有小孩子。多一份保护还是好一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站长。
我再把进户总空开换成施耐德的。

要联系管理处。大厦电房,对应你的漏电开关肯定是国产劣质品牌,也要换掉才保险。

网友:
三个一起跳应该查家里的负载,现在的线都在墙里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先把所有能拔的全换到另一个子空开位置上,然后看跳不跳。
另外既然三个空开全跳,说明没防住啊,是 ...

漏电检测的我看好像都是30ma的。
空开电流是16A-》36A-》40A递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哪个电源适配器的y电容失效了?楼主的手机充电器有没有山上来的,先别用,观察一下。 ...

是一个思路,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找个家庭线路漏电的检查方法
https://www.diangon.com/wenku/dgjs/dgjc/201504/00022434.html ...

学习一下,多谢!

网友:
如果每次跳闸都是三级空开一起断电,可能要考虑瞬间过压触发引起的漏电保护器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漏电保护按钮有没有弹出来,房间有没有开空调,查查空调。开关盒有没有线路接触不良的地方,冰箱还有UPS电 ...

对呀,没太留意。
好像是没有按钮弹出来。

那估计是空开的问题了。不可能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联系管理处。大厦电房,对应你的漏电开关肯定是国产劣质品牌,也要换掉才保险。 ...

刚才联系物业了,对于其他楼层的那个空开,物业答复是他们可以帮忙换,但是要我自己购买。。。

网友I:
三级一起跳,过流短路无疑了,物业处的空开一般是不带漏电保护的。建议检查插座内部线头松动或者电器故障等等。

-----------
考虑到开关线头短路一般会烧结,不容易复现,楼主你这大概率时设备问题,比如冰箱启动失败导致的过流。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带防雷的排插故障,一天多次随机跳闸(家里和物业的一起跳),排查了几天才找到原因。

网友:
把 卧室和书房得空开断开 看看 还跳不跳? 应该是这里得线路又漏电得地方。

网友:
以前是厨房,热水器一通电就跳闸,后面检查是线路破皮问题

网友J:
先搞清楚是漏电跳闸,还是过载,或者短路跳闸。会不会是冰箱工作时候跳闸。

网友:
这种情况很难查,最好有仪器记录一下跳闸时的电流,先判断是漏电引起的还是短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级一起跳,过流短路无疑了,物业处的空开一般是不带漏电保护的。建议检查插座内部线头松动或者电器故障等 ...

谢谢,你这个分析挺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搞清楚是漏电跳闸,还是过载,或者短路跳闸。会不会是冰箱工作时候跳闸。 ...

不是的,跳的这个空开不管冰箱那头。

网友:
空开坏了,我以前也是,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就如老大一样的,换好东西

网友:
UPS有问题吧

网友:
可以用摇表检测

网友J:
检查最后一级的空开,就是那一路有过载问题。可以那一路不合闸观察会不会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检查最后一级的空开,就是那一路有过载问题。可以那一路不合闸观察会不会跳闸。 ...

不用分析了,全部换成施耐德,如果有问题再找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墙上的插座,或者排插。这两种我都遇到过,老化了或者环境恶略久了就会有问题

网友:
换电闸,估计已经烧坏了

网友:
我家前阵子两级掉闸 是因为过载导致线路老化短路 所以还是好好看看负载 晚上把不必要的负载都去掉 看看还会不会掉闸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不定时跳闸,折腾了很久,后来把一个用了很久从来不动的排插拔掉了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跟楼主差不多的问题,查了好久,后来发现是阳台上热水器的插座,冬天天太冷,冷凝水导致插座内短路漏电,后来换了插座就好了

网友:
拔掉所有电气设备,先检查线路,零火间,零地间,火地间。没问题后,一个个插上用电设备,分别检查零地,火地。摇表。

网友:
我也遇到过,基本一样的情形,查了几天发现是电表箱内一根线因接头发热绝缘皮损坏跟接地碰了,短路跳闸后短路因电弧断开了,不知道啥时候就又碰上了,跳了三四次。

网友:
换成施耐德就好了,我之前做过漏电保护器的研究,市场上施耐德是最好的。
电网现在自动化抄表,检查你家的抄表是不是采用的电力线载波方式,可以从电表处看到。
电子线载波就是50Hz的频率是叠加高频,有很多老实电器的对地电容很容易泄露高频,也就会造成假漏电,或者家里的环境比较潮湿,电线也会产生电容效应。
施耐德的漏电保护器对于漏电的分析比较严谨,正泰就乱了,曾经发生过一个地区所有的正泰跳闸事故,解决方案就是更换漏电保护器。

莫大说的思路比较对,换好的开关,如果再有问题,那肯定是家里漏电。次的开关问题说不清

网友:
学了一招,先换施耐德!

网友:
新房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自以为是电工,可以解决,自己查了一个月,怀疑了满屋子很多地方的电器和插座,没修好,最后找装修公司的售后师傅解决的。实际上是入户后的接线箱接线的问题,一根线松动、脱落导致的短路和发热,然后跳闸。所以上面的网友说先检查线路是对的。你自己做不好的话,最好找个专业的电工,他们的思路和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级一起跳,过流短路无疑了,物业处的空开一般是不带漏电保护的。建议检查插座内部线头松动或者电器故障等 ...

一样的看法,3个一起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我的电表空开和 入户空开装修没有换,用几年会随机断电,但是每次只是一个断开,换了就好了

网友:
以前也遇过,那颗总闸老旧了,换了颗新的终于解决了!
还遇到过市电供应的地线接触不良,110/220 VAC 跳来跳去!
拿表量才发现,让市电维修解决了,但最终还是烧了颗白炽灯。

网友:
碰到过电表那空开不定时跳闸,跳闸后拨杆还在上面,后来更换空开后就好了。电力改造用的空开很垃圾,会自动跳闸。换新的就好。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都是半夜跳,会不会是有老鼠进出咬线路?老鼠经过时跳

网友:
检查下空调的内外机连接线,时间长了 用差的线很容易漏电的

网友:
是不是哪里漏电了

网友:
先换正品好货,若还是跳闸,再把不用的电器的插头拔掉……

网友:
去年夏天空调进线破皮老化也是随机跳闸的

网友:
换开关是王道,以前碰到过漏保跳了几次以后性能不良,随机性跳闸,换个好牌子的安心了。

网友:
一个一个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最新进展,在施耐德开关到货后,没有立即更换,寻思赶上再跳闸一起换,正好第二天早上5点就跳了。

然后换上施耐德。再上电,这时候就发现餐厅的墙上一个插座里面有“滋滋”的声音,餐厅这个插座是和卧室书房一个空开的,之前没注意。

拆开以后确定是墙里的电线的声音。

试图自己换墙里的线,暂时失败,不清楚是哪里连哪里的。找电工估计现在找不到。

目前家里大概三分之一的插座没电,临时从有电的插座里面扯插排给需要用电的地方。

PS,后来感觉它总是凌晨跳,是不是因为凌晨用电少电压比较高,短路比较厉害?

网友:
电线还是要买品牌的。

网友L:
1、三级漏电全跳,一般不是超载造成的,电器漏电,与线路漏电可能性最大
2、电器一般漏电的话,大多数都是合不上闸的。(一般情况下,接触水的电器容易漏电)
3、线路漏电只能用绝缘摇表摇绝缘电阻(这种漏电的特点就是不定时的跳闸,而且还会好几级的漏电全跳,引起这种线路漏电最大可能是线管里有水,这个水6,7年都不会干的,当电线在水里泡3年以上时,就会慢慢的漏电,这是我平常工作中遇到最多的)解决办法只能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1、三级漏电全跳,一般不是超载造成的,电器漏电,与线路漏电可能性最大
2、电器一般漏电的话,大多数都是 ...

你分析的太到位了!我尝试拽了管里面的电线,正纳闷呢我感觉里面好像是有水!

那怎么办?换了电线三年又短路了?

网友:
空开有年限,过期的不保证质量,早点换好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分析的太到位了!我尝试拽了管里面的电线,正纳闷呢我感觉里面好像是有水!

那怎么办?换了电线三年又 ...

看抖音,抽出线路后,放纸团,然后压缩空气吹,瞬间吹到出口线盒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分析的太到位了!我尝试拽了管里面的电线,正纳闷呢我感觉里面好像是有水!

那怎么办?换了电线三年又 ...

把线先换成穿线的钢丝,然后在钢丝上拴上布条棉花之类吸水的东西,将线管中的水拽出,这后再将新的电线穿进就行了。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点的方法,就是用气泵将管中的水吹出,但这种方法会弄脏墙面的。

网友L:
建议大家都采用下图这种配电方式,图中带个小圆圈的开关都是漏电,其他是空开。不要每个开关都用漏电(特别第一级那个总开关,一定用空开),该用空开用空开,该用漏电用漏电

网友:
总开关一般不用不用带漏电保护功能,照明分支也不用。就像楼上发的那样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分析的太到位了!我尝试拽了管里面的电线,正纳闷呢我感觉里面好像是有水!

那怎么办?换了电线三年又 ...

我们家当时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比你轻微一点,只是自己家跳闸,这种漏电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必须上摇表,物业电工一般都有的,给你测一下就知道了。临时解决办法有2种,第一个是从中间的某个插座把后面得插座全部断开。比如我们家的插座路线是空开---客厅西墙--客厅东墙 ---穿过洗手间---卧室。当时的分析是穿过洗手间这里线路出问题了,就再客厅最后一个插座位置,把后面的插座线切断就好了。 但是卧室插座没电总是不方便的,又琢磨了另外一种办法,从空开那里把零线火线对调了一下,这样也不跳闸了。当时用摇表测是火线对地漏电,一般这种漏电不会2根线同时漏的,所以对调一下之后,就没问题了,但是总归是有隐患的,自己注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线先换成穿线的钢丝,然后在钢丝上拴上布条棉花之类吸水的东西,将线管中的水拽出,这后再将新的电线穿 ...

布条这个方法,等这波过去,我一定找一个人把线全换一遍。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们家当时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比你轻微一点,只是自己家跳闸,这种漏电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必须上摇表, ...

现在我家扯了一大堆插排,等过去一定全部处理一遍。

装修时候年轻,大包出去了,没在现场看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家扯了一大堆插排,等过去一定全部处理一遍。

装修时候年轻,大包出去了,没在现场看着。 ...

找个摇表测一下最靠谱了。

网友:
查了一下,正泰老版本的DZ47-60系列没有36A这个规格,新系列NXB更没有了,所以你要仔细检查下你的空开是否正品。
漏保型号后缀“-LE”,如果漏保跳了,不按下那个复位按钮你推不上去的。如果另外跳的两个空开不是漏保,建议检查插座接线是否短路。跳空开的最末级片区检查,故障就在那里。

网友:
总开关,照明不用漏电保护?咋想的,楼道总开关有漏电保护功能,一旦跳闸,修起来很麻烦,如果单元的总开关跳了,会被骂死。
如果单元总开关不带漏电保护,自家照明不带漏电保护,你自己会觉得安心?

网友:
线管有水腐蚀电线??这样感觉还不如不用线管直接埋水泥里面至少墙面常年干燥散热还好。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排查下来发现是厨房水槽轻微漏水,滴到了净水器的电源适配器的220v端,导致漏电保护跳闸。

网友:
问题发生在墙里面就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大家都采用下图这种配电方式,图中带个小圆圈的开关都是漏电,其他是空开。不要每个开关都用漏电(特别 ...

非常专业,学习了

网友:
我家就在墙里面的线管内漏电的,摇表摇出来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插座中间,把后级都断掉,然后用插排扩出一个就够了。
我家很干,天花板和墙壁从来没有水湿的痕迹,新房大概6年左右出现的问题,后面那几个插座最大功率就是插2个手机充电器,而且充电器现在还能用,肯定不是负载过载烧坏的。
参见这个44楼: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17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L:
1、三级漏电全跳,一般不是超载造成的,电器漏电,与线路漏电可能性最大
2、电器一般漏电的话,大多数都是 ...

过来膜拜一下大神。
分析准确,经验丰富啊~

网友N:
楼主家是几楼?

网友:
我家有地暖,如果有水是不是会烤干?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家是几楼?

27/32

网友:
引用 网友L:
1、三级漏电全跳,一般不是超载造成的,电器漏电,与线路漏电可能性最大
2、电器一般漏电的话,大多数都是 ...

,老哥厉害,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68楼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L:
1、三级漏电全跳,一般不是超载造成的,电器漏电,与线路漏电可能性最大
2、电器一般漏电的话,大多数都是 ...

分析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1、三级漏电全跳,一般不是超载造成的,电器漏电,与线路漏电可能性最大
2、电器一般漏电的话,大多数都是 ...

真是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换成施耐德就能解决。

以前我也是偶尔跳闸,我连管理处的空气开关都换成施耐德,从此没有跳过闸了。 ...

谢谢推荐,哈哈,施耐德,部分就是我代工的,施耐德工业继电器我做好发新加坡。也是西门子也是,不过西门子全部出口,楼主的情况,应该是用了劣质电线,绝缘皮厚度不足。

网友:
前面回帖让你别把总开关也用漏保开关,楼主还不信,现在信73楼的了没?

网友O:
现在装修都要求电线不能走地板,水管不能走天花板,应该不会有线管积水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1、三级漏电全跳,一般不是超载造成的,电器漏电,与线路漏电可能性最大
2、电器一般漏电的话,大多数都是 ...

厉害!佩服!

网友:
学习学习了,这个分析太准确了,另外那个开关图片也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
68楼真是NB呀,当年在深圳租房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不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装修都要求电线不能走地板,水管不能走天花板,应该不会有线管积水的问题了 ...

水走下,电走上是以前的做法吧,现在又这么弄了?

网友:
室内电路有故障容易理解,处理困难。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建议大家都采用下图这种配电方式,图中带个小圆圈的开关都是漏电,其他是空开。不要每个开关都用漏电(特别 ...

为啥空调插座和照明不用漏电开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为啥空调插座和照明不用漏电开关呢?

一般正常的情况下,照明以及空调是人体不容易接触到的,所以一般选用空开,只有过载,过流保护就行了。当然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是可以选用漏电的。其实不管用空开还是漏电,记得不要带电维修就行了。现行的照明系统都设计有一根地线作保护用的(但现在的电工师付们一般都不会给你接的)实际规范上要求2.3米以下的电器都需要加装保护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