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go语言,写程序的大神们一些问题,谢谢。

楼主(2020-02-09):
1、用go语言写amr9上的程序,比如操作gpio  串口 网口 声卡啥的,go语言应该要调用c程序的接口,有没有啥不好搞的地方?
2、go语言写的程序,是不是和Python一样,特别费ram和rom。
3、go语言入门,看啥视频好?go编程基础?我一直用C在搞东西。
4、go语言做PC端的测试小工具,可以做界面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go是编译语言,但需要根据目标系统编译。
bilibili.com有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是编译语言,但需要根据目标系统编译。
bilibili.com有视频教程。

嗯,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3246893447461575512
我找了个视频,正在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0395345?from=search&seid=13246893447461575512
我找了个视频, ...

我正在学,准备搞到openwrt上

网友C:
嵌放式用GO的几乎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学,准备搞到openwrt上

我看有人在openwrt上用,但是据说内存消耗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嵌放式用GO的几乎没有吧

我搜了坛子里有大虾在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搜了坛子里有大虾在用。

那也是自己玩的,真要走偏门建议上Rust,Rust的在嵌入式的应用潜力比Go强太多

网友D:
同样觉得没有必要在嵌入式用g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也是自己玩的,真要走偏门建议上Rust,Rust的在嵌入式的应用潜力比Go强太多 ...

支持,在学习rust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觉得没有必要在嵌入式用go

那写PC上的测试工具,用go做,咋样?嵌入式貌似还是C最好用了。

网友:
测试工具 是否 python 比较流行些。

网友F:
相同场合.go比python绝对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同场合.go比python绝对爽

Python我在arm9+linux上用了,Python的解释器就要占40M的空间,还有的Python的有的库,还要占空间,每次py的程序,启动的时候非常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Python我在arm9+linux上用了,Python的解释器就要占40M的空间,还有的Python的有的库,还要占空间,每次p ...

micropython了解下。
自己用的测试工具用python爽飞,网上资料大把,比GO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ropython了解下。
自己用的测试工具用python爽飞,网上资料大把,比GO多多了 ...

micropython上是不是很多Python上库没有?micropython上的库,要用到嵌入式上,要交叉编译么?

网友:
go后续潜力应该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网络方面,后续嵌入式系统的资源会比较充裕,比如树莓派上go应该就不错

网友G:
arm9跑go完全没问题,驱动接口都是基于文件的,根本不用调用c接口。ram和rom肯定大一些,但是开发效率快的飞起,pc界面可以做,我有个正式项目在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micropython上是不是很多Python上库没有?micropython上的库,要用到嵌入式上,要交叉编译么? ...

要移植的。
库肯定没有PC上的那么全,可以上官网上看下文档

网友:
.net core 默默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python了解下。
自己用的测试工具用python爽飞,网上资料大把,比GO多多了 ...

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没有可比性

网友H:
1、go里面可以直接嵌入C语言。2、go编译完毕之后比python节约资源。3、有C的基础,基本不用看太多的视频,看看菜鸟教程基本上就够了。4、go的GUI不完善,有可以用的,命令行的居多,不过可以搭配go的WEB功能做WEB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移植的。
库肯定没有PC上的那么全,可以上官网上看下文档

那个网嵌入式上移植Python的库,貌似是个比较费时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H:
1、go里面可以直接嵌入C语言。2、go编译完毕之后比python节约资源。3、有C的基础,基本不用看太多的视频, ...

现在的测试工具,用浏览器打开当界面,我感觉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arm9跑go完全没问题,驱动接口都是基于文件的,根本不用调用c接口。ram和rom肯定大一些,但是开发效率快的 ...

我打算用Nuc980做串口服务器,300M主频,跑Linux,64M的ddr,128M 256M 或者512M的flash,8串转一个网口,用go写,资源应该足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Nuc980做串口服务器,300M主频,跑Linux,64M的ddr,128M 256M 或者512M的flash,8串转一个网口 ...

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写PC上的测试工具,用go做,咋样?嵌入式貌似还是C最好用了。

pc上有gui的就qt或者microsoft那一套。无gui用go很方便,python也行。

网友I:
1.没用过2.go在pc上很省内存的,毕竟是编译型的。3。go买本入门书看看就行了,入门随便一本就行,go语言本身很简单。4,go可以做界面,有个界面库的,但是很简陋。  另外:go最好用的地方时,做web后台和高并发的应用。别的优势感觉不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人在openwrt上用,但是据说内存消耗比较严重。

我有在openwrt上用,ram还好,主要是rom占用相对openwrt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随便编译一个都有好几兆。

网友:
同样也觉得rust潜力大点,毕竟没有运行时,gc,并且stm32都可以直接跑

网友:
go最大的优势是只依赖glibc,这样部署起来很方便,但是程序肯定会变大。go还有一个优势是goroutine,开多了内存自然耗的大。
go和C基本可以无缝衔接,用来调用C接口完全没问题。
go用来做web界面还可以,做其他界面还是算了吧。

网友:
Python也叫费?你用过java就知道什么叫费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rm9跑go完全没问题,驱动接口都是基于文件的,根本不用调用c接口。ram和rom肯定大一些,但是开发效率快的 ...

你在PC上咋做界面的?we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没用过2.go在pc上很省内存的,毕竟是编译型的。3。go买本入门书看看就行了,入门随便一本就行,go语言本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PC上咋做界面的?web么?

go+h5做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Nuc980做串口服务器,300M主频,跑Linux,64M的ddr,128M 256M 或者512M的flash,8串转一个网口 ...

我们公司也在用nuc980,使用Qt来做的,web配置,资源消耗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公司也在用nuc980,使用Qt来做的,web配置,资源消耗还可以

qt c++不费资源,但是c++复杂,开发效率低,每次新塘升级内核和编译工具,qt和qt的库都要重新移植、编译一次,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K:
引用 楼主:
qt c++不费资源,但是c++复杂,开发效率低,每次新塘升级内核和编译工具,qt和qt的库都要重新移植、编译 ...

内核经常升它干嘛呢,稳定就行,我们一般都是选一个长期支持版本如4.14,基本上没有重大问题就不会去升内核了。而且照理说内核没有啥和QT相关的重大变化,应该不需要重新编译啊?

网友L:
我正好就是用go在嵌入式开发,技术栈就是golang+vue全家桶, 什么gpio串口什么的,按linux哲学来,皆文件. 目前来说,rom大约在10M,即使再怎么增加功能,我也超不过20M, 由于功能少,ram大约在15M左右.  优势在于一键移植,极少依赖(仅glibc),语法简单. 你会c,简直是为这部份人量身定做.

网友:
go在高端嵌入式上应该跟计算机上没啥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内核经常升它干嘛呢,稳定就行,我们一般都是选一个长期支持版本如4.14,基本上没有重大问题就不会去升内 ...

新塘的buildroot里面东西更新了,他会把编译器版本更新,编译器版本更新了,以前移植的qt就得重新编译,会出现有的编译不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正好就是用go在嵌入式开发,技术栈就是golang+vue全家桶, 什么gpio串口什么的,按linux哲学来,皆文件. 目前 ...

这个glibc是Linux自带的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glibc是Linux自带的吧?

是linux都带,这个c标准库... 总的来说,我是没遇到过需要解决环境一类的问题. 目前用于openwrt和arm系列.  openwrt缺点就是rom有点小(只有32M).

我有发过golang的资料集,我是两年前学的,那时都没这么多教程视频,看无闻大神的视频入的门,看官方推荐的书开始慢慢实践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linux都带,这个c标准库... 总的来说,我是没遇到过需要解决环境一类的问题. 目前用于openwrt和arm系列.  ...

rom你可以换大的片子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rom你可以换大的片子吧?

可以,但我不会,哈哈. 听说需要改驱动,不过Openwrt用的少,目前主要用的是arm5,ram和rom都是64M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但我不会,哈哈. 听说需要改驱动,不过Openwrt用的少,目前主要用的是arm5,ram和rom都是64M ...

arm5?啥芯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qt c++不费资源,但是c++复杂,开发效率低,每次新塘升级内核和编译工具,qt和qt的库都要重新移植、编译 ...

能否介绍一下用go开发嵌入式应用的话,有哪些优势呢?用Qt这个框架好处是很多c++库都有,特别是嵌入式里常用的串口、网络、IO等

网友:
用VB.NET,开发起来快得吓死人,几个按钮曲线什么的分分钟搞定。

网友M:
go就用来做服务器,其它用法不是不可以,都是偏门,社会需求不大,不赚钱,支持少,浪费时间。 要做测试小工具,labview,QT不是很好?

网友:
go的初衷确实是为了解决分布式大数据中c++的缺点发明的,但也是可以用在其他方面的。民间高手很多在探索go在嵌入式方面的应用,其中tinygo做的很不错,已经支持很多架构芯片,最近据说也得到了google的支持。

网友:
之前有了解过觉得做中间件与服务多些,一般企业运用还是JAVA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否介绍一下用go开发嵌入式应用的话,有哪些优势呢?用Qt这个框架好处是很多c++库都有,特别是嵌入式里 ...

我感觉C++比较复杂,开发起来费事而且效率低,我看我们软件搞个串口还要调用啥库,串口收发还只能同步,搞不成异步,每次发送了,然后等待一段时间接受,无法忍受那种程序,还调用的qt的啥线程库,cpu占用率120%。。。

楼主:
引用 网友M:
go就用来做服务器,其它用法不是不可以,都是偏门,社会需求不大,不赚钱,支持少,浪费时间。 要做测试小 ...

现在用的新塘nuc970系列的芯片,基本干的事情,就是n多个串口采集数据,然后通过一个网口发走,算是网关,应该也算类似服务器的东西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新塘nuc970系列的芯片,基本干的事情,就是n多个串口采集数据,然后通过一个网口发走,算是网关 ...

如果有10000个串口以上,就算。
但显然,不是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感觉C++比较复杂,开发起来费事而且效率低,我看我们软件搞个串口还要调用啥库,串口收发还只能同步, ...

串口操作个人感觉就是原子操作,发送然后定时一段时间,接收正确解析报文,接收超时作判断;qt可以用定时器的槽函数,也不用cpu等待的;用go难道不是这样处理吗?有其他更好的处理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串口操作个人感觉就是原子操作,发送然后定时一段时间,接收正确解析报文,接收超时作判断;qt可以用定时 ...

go我还在学,Linux  C语言,我是专门有一个线程,每10ms运行一次,检查发送队列不空,就发走,同时select从串口缓存接收数据到接收队列,其他的线程要发东西,就给发送队列里面扔,解析的线程检查接收队列不空就解析,这样发送和接收就是异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有10000个串口以上,就算。
但显然,不是

我想在嵌入式上go替代C,是不是开发速度回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串口操作个人感觉就是原子操作,发送然后定时一段时间,接收正确解析报文,接收超时作判断;qt可以用定时 ...

各有优缺点,我有一朋友是专用qt的,带ui比较重. 功能和我一样. qt写资源较紧张的场合,太占资源.所以我和我朋友在一些成本较敏感的场合会用go重构.
用go做嵌入式,我主要是为了代替c而用于快速开发的,个人感觉c++有些复杂,可能是我用不好的原因.
市场的确比较少,算不上主流. 但是在某些场合有用武之地,比如像我这样需要统一网关和服务器端语言,以及某些框架. 就选择了go而已.
我见过有个公司统一网关和服务器语言几乎采用js的.
其实个人来讲,用go做嵌入式因为没有ui,需要h5的知识体系,会涉及很多技术栈. 比如我这样需要vue全家桶来做web配置界面.
总得来说,自己看情况使用和选择

网友:
没仔细关注,因为我用arm5编译就能跑, 只知道主频是300M,4串口,单网口,1个wifi,几个gpio,几个灯,还有个usb和可配置的4G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想在嵌入式上go替代C,是不是开发速度回快一些。

代替c要看场合,太接近硬件级的,不适合.
目前本人就是用来代替c做linux系统上的应用开发.
这么说吧,说点简单我最近在做的,用于代替c而开发出来的项目或相关涉及的东西
modbus规约转换网关
iec104规约转换网关,
串口服务器
阿里云mqtt设备接入网关
物联网设备接入网关

大的不涉及网关的可能就是物联网后台了,这个比较大,是公司的项目.

做为过来人,楼主先学着,你会发现真香!!! 到时你再回看,不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代替c要看场合,太接近硬件级的,不适合.
目前本人就是用来代替c做linux系统上的应用开发.
这么说吧,说点 ...

我也是做Linux上的开发,我用的是新塘那个nuc972  980  300m主频的,几个串口 几个网口,我感觉C开发太慢了,qt c++太复杂,Python我用了太耗资源了。。。一路摸索到go了。

请教一下,我如果用go语言在Linux上做网关,go有啥好用的框架么?因为我在nuc972上用总线扩展了16个9针的串口,接16个串口设备,做数据交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做Linux上的开发,我用的是新塘那个nuc972  980  300m主频的,几个串口 几个网口,我感觉C开发太慢 ...

因为我不会c在linux开发,所以确切的说我不算是做Linux上的开发. 我做物联网相关的.
可以说说需要涉及哪些东西. 哪些协议. 用web做ui么, 串口主要做什么. 然后我好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说说需要涉及哪些东西. 哪些协议. 用web做ui么, 串口主要做什么. 然后我好推荐  ...

我要干的事情:
1、比如16个串口,接16个串口设备,16种不同设备,通讯协议不同;
2、通过网络配置这16串口,每个串口跑哪一种设备通讯协议;
3、通过网络配置,这个16个设备中,哪2个,或者哪几个设备之间可以数据转发,就是A设备的数据来了,我解析后,再按B设备的协议打包,发给B设备。
4、可以通过网页登录这个设备配置一些信息,或者通过网络协议配置。
5、其他的就是控制几个io口,控制声卡啥的播语音。

这个功能用C开发,要做好,还是蛮费时间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要干的事情:
1、比如16个串口,接16个串口设备,16种不同设备,通讯协议不同;
2、通过网络配置这16串 ...

说简单的就是 规约转换器,你是电力行业的?

嵌入式web服务方面用 < github.com/go-chi/chi > 这个库,此库兼容标准库,编译后体积最小, 如果是服务器后台用gin, 如果吃力的话,初学可以考虑beego入门.
登录授权采用jwt 用<github.com/go-chi/jwtauth>
跨域问题采用github.com/go-chi/cors 这个主要是前后端分离不同域
INI配置文件用 < github.com/go-ini/ini >
YAML配置文件用 < gopkg.in/yaml >
嵌入式里 json库建议用标准库, 服务端考虑速度快的 < github.com/json-iterator/go >
数据校验方面采用 < github.com/go-playground/validator >
如果是数据库采用sqlite3建议用gorm < github.com/jinzhu/gorm >,当然xorm那个库也不错,
modbus库可以考虑下我写的用于生产的 < github.com/thinkgos/gomodbus  >
串口库可以看下< github.com/goburrow/serial > 还有几个串口库也行,这里不找出来了.
如果是前后端分离,建议采用swagger标准,可以看下<github.com/swaggo/swag> < github.com/swaggo/http-swagger >
前后端分离像html,js,静态文件采用<github.com/rakyll/statik >进行打包到二进制里 ,现在官方打算出静态文件绑定,这个以后会出在标准库里.
网络相关部份用标准库就行了.
其它相关标准库都能解决. 暂时就想到这些.

h5做ui配置界面,目前我是用vue全家桶,在探索时我用过bootstrap+ jquery实现了一个版本. 不符合工程哲学,放弃了.  这个自己选个擅长的.
因为我是前后端完全分离,所以用什么做ui与我用go写并不相关,我只写好A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说简单的就是 规约转换器,你是电力行业的?

嵌入式web服务方面用 < github.com/go-chi/chi > 这个库,此库 ...

不是电力,给政府做的,特殊行业定制,各种协议转换,我先看看你说的这些库,谢谢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是电力,给政府做的,特殊行业定制,各种协议转换,我先看看你说的这些库,谢谢了。 ...

  我是给电力做的,主要也是规约协议转换, 很多定制的. 具体协议层面还是得自己实现啊.
你这个主要就是规约转发,工作量都在如何配置,如何进行转发.  其它都是小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给电力做的,主要也是规约协议转换, 很多定制的. 具体协议层面还是得自己实现啊.
你这个 ...

你们应该用的也是新塘的片子吧,看你的那个参数描述。
新塘的片子在电力网关上大把的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们应该用的也是新塘的片子吧,看你的那个参数描述。
新塘的片子在电力网关上大把的用。 ...

虽然是我在网上找的现成的,确实不知道什么片子,只知道300M主频,64M ROM,64M RAM. 这应该已经是能用的最低配了吧. 如果不考虑使用网页升级程序,双32M都够我用了.
写linux上应用级的,并不在乎用什么片子.资源够用就行了.
然后go对交叉编译比较方便,只要你没用C库,直接交叉编译就行了. 需要c库的话,就得配一下交叉编译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虽然是我在网上找的现成的,确实不知道什么片子,只知道300M主频,64M ROM,64M RAM.
写linux上应用级的,并 ...

好的,我先继续看视频,先把基础部分看完。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虽然是我在网上找的现成的,确实不知道什么片子,只知道300M主频,64M ROM,64M RAM. 这应该已经是能用的最低 ...

你好,能帮我推荐一下go的库吗?我的需求是这样的,1~2个串口通信,主要是串口定时采集数据,然后按照协议定时上报,或者接收服务器的命令,然后串口发送命令给设备
1、串口通信,modbus协议或自定义协议
2、网络通信,mqtt协议或modbus-tcp协议
3、json解析
4、sqlite数据存储
5、支持脚本,比如lua或者其他
6、http协议,主要解析api,处理get或者post请求,
7、静态web,需要跨域请求

目前已经用qt框架打通了1,2,3,6,7;考虑后期应用,还想试试go框架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好,能帮我推荐一下go的库吗?我的需求是这样的,1~2个串口通信,主要是串口定时采集数据,然后按照协 ...

你说的那些,除了5没在用,其它都在用了

1、串口通信,modbus可以看下<github.com/goburrow/modbus> 不过它不建议生产使用,可以考虑下我写的用于生产的<github.com/thinkgos/gomodbus > 串口库可以看下 <github.com/goburrow/serial> ,其它要自己找下,我主用两个串口库.
2、网络通信,mqtt协议客户端用的是<github.com/eclipse/paho.mqtt.golang>, 服务端有一个叫gomqtt <地址不找了,你搜一下>, modbus-tcp 上面我写的库实现了客户端和服务端,其它基本网络通用直接标准库.
3、json解析,建议直接标准库,缩小代码尺寸, 求解析速度快可以用< github.com/json-iterator/go >
4、sqlite数据存储 , 库用< github.com/mattn/go-sqlite3 >,不想拼接sql,考虑用orm,gorm用< github.com/jinzhu/gorm >,当然xorm那个库也不错,
5、支持脚本,lua脚本看下<github.com/yuin/gopher-lua>, js脚本看下<github.com/robertkrimen/otto>,我也在考虑支持脚本,打算是用js,还没开始使用.
6、http协议,这个是客户端?? 用标准库即可.
7、静态web(要跨域), 这具是sever吧,如果你熟悉cgi,标准库有实现fastcgi,cgi方面不太懂, 如果非cgi,功能简单直接标准库,如果为省麻烦建议< github.com/go-chi/chi > 这个库,此库兼容标准库,编译后体积最小,跨域为配套<github.com/go-chi/cors>,授权登录建议JWT<github.com/go-chi/jwtauth>

加8. 考虑到你可能有静态文件,又想单文件布署,可以将静态文件打包进二进制,在官方没出打包功能,可以考虑下<github.com/rakyll/statik >将静态文件打包到二进制里.
加9.考虑到可能你是采用API的JSON传输,考虑下< github.com/go-playground/validator >进行数据校验.
加10. h5方面这个就不建议了,我用的是vue全家桶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那些,除了5没在用,其它都在用了

1、串口通信,modbus可以看下 不过它不建议生产使用,可以考虑下我 ...

非常感谢!
1、关于5那个脚本,考虑用lua,js好像消耗资源比较多
2、web那个我是用静态web服务器,用的easyui框架,浏览器发送ajax请求给httpserver,应用处理http请求就可以;vue消耗资源怎么样,我们有款产品内存只有64M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
1、关于5那个脚本,考虑用lua,js好像消耗资源比较多
2、web那个我是用静态web服务器,用的eas ...

lua,js脚本那个还没用过, 有机会试试.
除去上面那个,目前64M够用.不够再换个大的内存.
vue中把所有东西改为生产级别的, 不要的全去掉,会比我原来用bootstrap+jquery写的会大一些,  目前我这边不到1M.
我用的是element-ui, 用vue cli脚手架进行工程化管理, 选vue原因是我ui太菜,bootstrap和jquery让我一直操作DOM...而我对DOM很无感,而vue让我只关心数据,省了不少心.

看了你这个方式,我估计你是前后端完全分离的方式,http server只提供api服务. 我目前也是这种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L:
lua,js脚本那个还没用过, 有机会试试.
除去上面那个,目前64M够用.不够再换个大的内存.
vue中把所有东西改 ...

我采用的是这种框架,nginx作为静态web服务器,同时作为代理服务器,处理跨域请求;
应用只这边处理ajax的请求,不处理web请求;
因为不是完全的前后端分析,web服务还是要部署在板子上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要干的事情:
1、比如16个串口,接16个串口设备,16种不同设备,通讯协议不同;
2、通过网络配置这16串 ...

请教一下,你的串口扩展芯片用的是哪一个?稳定不?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采用的是这种框架,nginx作为静态web服务器,同时作为代理服务器,处理跨域请求;
应用只这边处理aja ...

你这个算是前后端分离了.我那个也算的.只是我不想多nginx,把nginx这功能直接并在应用里而已. 代码也不多,大约100行左右,而且和应用毫无关系.
不过你这个升级程序和升级静态文件是个麻烦事. 我用go把html,css,js,图片直接打包到二进制,布署只有一个文件.

然后问句,你qt能跑在64M的ram里,我不太相信...  我朋友是qt的死忠,他要的资源至少是256M的ram, 跑起来基本是占用200M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你的串口扩展芯片用的是哪一个?稳定不?

CH438,Linux下面做个ebi总线驱动,暂时没发现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算是前后端分离了.我那个也算的.只是我不想多nginx,把nginx这功能直接并在应用里而已. 代码也不多, ...

qt能跑64M的ram,做界面,而且64m还用不完,其他应用程序还在跑,哈哈。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算是前后端分离了.我那个也算的.只是我不想多nginx,把nginx这功能直接并在应用里而已. 代码也不多, ...

用过你的Go modbus package,当时还发过issue,那个package确实不适合生产。这些推荐不错。另外有啥快速学习前端的指南?

网友L:
引用 网友O:
用过你的Go modbus package,当时还发过issue,那个package确实不适合生产。这些推荐不错。另外有啥快速 ...

你说的那个goburrow的modbus库不是我的,它明确有说不建议生产使用... 我写的是<github.com/thinkgos/gomodbus>这个,感觉还需要优化.

前端我用vue,推荐b站黑马这个,很全很细简直手把手了,看完一半,已经足够我用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9092404> 前提是需要会js,html,css基础知识后.
前端基础知识体系,我只推荐一个人,黑马程序员的pink老师,我贴个js的吧<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6979800> 其它你在b站找找.虽然他讲的很基础,不过每个知识点都带例子,最最主要还会把讲过的一些知识点串起来做个小项目,最后再来个大一点的项目,超适合我这个初学的菜鸡.
成全大家的懒, 直接给Pink老师全家桶教学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 ... _636f6d6d656e74.149>
就这样,我还整整花了三个月在学完基础到用vue上项目,几乎把业余时间投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算是前后端分离了.我那个也算的.只是我不想多nginx,把nginx这功能直接并在应用里而已. 代码也不多, ...

也要看用什么资源的,我平常也就串口、网络、数据库这些的,64M完全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那个goburrow的modbus库不是我的,它明确有说不建议生产使用... 我写的是这个,感觉还需要优化.

前 ...

vue不太懂,哈哈

网友:
有 C 基础的话,go 搞起来挺快,一两周就能做产品。

网友P:
我们用 MT7628,跑个 WS,MQTT,web 服务,Modbus,使用 upx 压缩后程序2MB左右,运行后占用内存10M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们用 MT7628,跑个 WS,MQTT,web 服务,Modbus,使用 upx 压缩后程序2MB左右,运行后占用内存10M 左右 ...

这个upx好啊, 去年年初研究时以为加壳后要解壳. 今天决定一试,发现解壳竟然是自动的..一下子程序缩小到原来的30%

感谢提醒,

网友J:
用go开发的大神很多啊,有时间开源个小项目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哈,比如物联网里的DTU,modbus转Mqtt啥的

网友:
嵌入式用go,确实特别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J:
用go开发的大神很多啊,有时间开源个小项目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哈,比如物联网里的DTU,modbus转Mqtt啥的 ...

github上挺多的,搜 modbus language:go
NPS 和 FRP 也是 golang 开发的,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om/ehang-io/nps
https://github.com/fatedier/frp

网友:
引用 网友P:
github上挺多的,搜 modbus language:go
NPS 和 FRP 也是 golang 开发的,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 ...

有个小项目感觉上手更快,哈哈

网友Q:
引用 楼主:
Python我在arm9+linux上用了,Python的解释器就要占40M的空间,还有的Python的有的库,还要占空间,每次p ...

1、有没有可能移植micropython 呢?
2、你使用的PY是原生态的吗,那么如何自定义一条PY语句,并与硬件关联起来啊,方便提供一个网址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1、有没有可能移植micropython 呢?
2、你使用的PY是原生态的吗,那么如何自定义一条PY语句,并与硬件 ...

1、micropython我没搞过,因为新塘的文档和资料里面,有移植Python2.7的方法,而且新塘提供的buildroot里面,把Python勾选上,make后,就直接把Python做到文件系统里面了,傻瓜式操作。
2、Python在Linux操作硬件,就是打开文件。

网友Q:
引用 楼主:
1、micropython我没搞过,因为新塘的文档和资料里面,有移植Python2.7的方法,而且新塘提供的buildroot里 ...

因为你的PY肯定是作为脚本语言,在外面再写一点,不可能直接写死在代码里中了;
我是想实现以下功能:

1.  用户在外面写一段小脚本语言,在python里写着

system.led.on()

2. 如何 让这句话 真的去点亮LED灯
   就是让 python 内的代码 对应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因为你的PY肯定是作为脚本语言,在外面再写一点,不可能直接写死在代码里中了;
我是想实现以下功能:

那你让用户写个配置的脚步,然后Python程序,读配置脚步,然后执行对应的操作。

网友Q:
引用 楼主:
那你让用户写个配置的脚步,然后Python程序,读配置脚步,然后执行对应的操作。 ...

好吧。。

但你觉得PY作为脚本语言,效率如何啊?  跟LUA比如何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Python我在arm9+linux上用了,Python的解释器就要占40M的空间,还有的Python的有的库,还要占空间,每次p ...

解释器才几MB吧,我也是arm9,加好几个库才20多MB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吧。。

但你觉得PY作为脚本语言,效率如何啊?  跟LUA比如何啊?

py启动很慢的,跑起来也慢,要想快就得调c库。

楼主:
引用 网友R:
解释器才几MB吧,我也是arm9,加好几个库才20多MB

Python2.7的解释器,编译完放到板子上,40M占地面积,我也不知道里面都包含了啥。

你想想用Python写应用的人,一般会考虑什么占地面积,会考虑效率么?

网友:
技术更新真快!
自己严重掉队。

网友S:
想学习go做个物联网web的后台,请问下有什么框架推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想学习go做个物联网web的后台,请问下有什么框架推荐呢

beego  gin  echo

网友:
引用 楼主:
Python2.7的解释器,编译完放到板子上,40M占地面积,我也不知道里面都包含了啥。

你想想用Python写应用 ...

写Python先求快,出产品.  不过python的确写的很快,就是弱类型在出错时比较坑,如果测试没覆盖到会崩.
学过后,一直没场合应用,基本当个工具.

网友:
看来GO语言挺火的啊,这么多大神讨论。

网友T:
我的选择:有界面,QT 或者 C,无界面 C,Qt,Go 或者 Rust。资源丰富就尽量不用 C,操作有特定时序要求的就不用 Go,rust 用起来还没有那么方便,不过前途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T:
我的选择:有界面,QT 或者 C,无界面 C,Qt,Go 或者 Rust。资源丰富就尽量不用 C,操作有特定时序要求的 ...

可以对Qt和Go做一个比较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可以对Qt和Go做一个比较吗

Qt 和 Go 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Qt 可以理解成封装好,自带很多库和 framework 的 C++,Go 是一个开发语言,库比较丰富。

如果你资源紧张,Qt 对 RAM 的需求通常会低于 Go,对存储的等于或者高于 Go,主要是 C++ 本身类似于 C,需要开发者管理内存,而 Go 帮助开发者管理。

如果你有开发 GUI 的需求,那么毫无疑问,Qt 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没有 GUI 需求,RAM 和 ROM 资源充足,没有特别的性能优化需求和实时性需求,我建议优选 Go,毕竟开发效率更高一些。

基本上,从资源排序上 C < Qt/C++ <= Go,从底层需求关联度上也是 C < Qt/C++ < Go

网友S:
引用 网友T:
Qt 和 Go 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Qt 可以理解成封装好,自带很多库和 framework 的 C++,Go 是一个开发语言 ...

请问下有了解PyQt吗?pyqt比C++的qt性能上差多少呢,目前懂些Python,想学下UI

网友J:
引用 网友T:
Qt 和 Go 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Qt 可以理解成封装好,自带很多库和 framework 的 C++,Go 是一个开发语言 ...

谢谢你的解答,我也简单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Qt是基于c++的框架,它实现了很多c++的库,这样方便用户去使用,随着Qt这么多年的演变,它也形成了属于Qt的一套独有的学习路径,我的理解是Qt是对C++的继承,哈哈!
对于go的话,网上说它是21世纪的c++,它解决了内存手动释放的难点,用户只管申请,不用管理释放,大大降低了难度;
我在想,后面会不会出现GoQt

网友T:
引用 网友J:
谢谢你的解答,我也简单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Qt是基于c++的框架,它实现了很多c++的库,这样方便用户去使 ...

我觉得 Go 应该是跟 Python 竞争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请问下有了解PyQt吗?pyqt比C++的qt性能上差多少呢,目前懂些Python,想学下UI

大多数的项目里面,成本是考量对象, 跟快速原型或者玩具不一样,Python 和 PyQt 就不会是首选。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大多数的项目里面,成本是考量对象, 跟快速原型或者玩具不一样,Python 和 PyQt 就不会是首选。 ...

不过人力成本也是很大一部分呀,如果用py可以提高开发效率也会节省的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T:
我觉得 Go 应该是跟 Python 竞争的,:)

go是强类型,和Python差别太大,目标市场就不一样。go应该是替换C/C++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过人力成本也是很大一部分呀,如果用py可以提高开发效率也会节省的呀

其实熟练的话人力成本差不了多少,很多程序员水平不行,性能靠硬件来凑,当然用Python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R:
go是强类型,和Python差别太大,目标市场就不一样。go应该是替换C/C++

Go 基本上替换不了 C;据我所见,会影响一些 C++ 的份额,不过不会多。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其实熟练的话人力成本差不了多少,很多程序员水平不行,性能靠硬件来凑,当然用Python省事。 ...

照你这么说就不会有高级语言的出现了,很多应用,比如大型系统或者网页,不可能拿直接c去写的。“熟练的话人力成本差不了多少”这就是伪命题,一个非常资深的C程序员太难得了,而批量的高级语言程序员却很好培养。
高级语言自然有高级的用法和技巧,那时候高级设计模式的应用技巧不是搞单片机的人能想的,高端架构师就是干这个的。
我从单片机汇编一直涉猎到C/C++,Python,网页前端JS,深感各种语言的好处。应用场景不同,各有大用处,牺牲硬件换取开发难度和维护难度的下降,这是非常合理的策略,不用鄙视别人。高级语言的生态复用也会很好,平台相关性低
比如我们公司用Python写的编译系统,AI训练,机器人自动测试,应用非常之广。

我还用Python做单片机上的GUI,这个也不是玩具,将来可能商用。

你可以去看看React和Vue这些框架,研究下如果用Go或者C这种静态语言实现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R:
照你这么说就不会有高级语言的出现了,很多应用,比如大型系统或者网页,不可能拿直接c去写的。“熟练的 ...

我说的是嵌入式上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资源海量,那根本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嵌入式要考虑成本、要考虑运行速度、要考虑资源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还要上比较高级的语言,还要上各种大型框架,这种明显就不合适。

我见过很多程序员,在arm9这种片子,搞几个串口应用,要用Python,还要上Python的框架,写个配置功能,要用lua,还有程序要不停的写日志,5M的应用程序,写的运行日志能有300M,惨不忍睹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嵌入式上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资源海量,那根本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嵌入式要考虑成本、 ...

我觉得没问题,不是所有嵌入式都资源紧张,上了ARM9,上了Linux,还用C从头写轮子,这才是浪费。用现有技术,一是省时间成本二是bug少,三是未来可以升级可以做更强的功能。
如果买个70块钱的Linux板子跑脚本、网页可以解决问题,就不要用STM32加SDRAM加网口芯片去实现
未来的趋势是硬件不值钱,软件和人力更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没问题,不是所有嵌入式都资源紧张,上了ARM9,上了Linux,还用C从头写轮子,这才是浪费。用现有技 ...

我现在就是arm9 300M主频  64M ddr  512M的flash,Linux系统,可是跑Python启动慢啊,运行也慢,而且要先移植Python上去,Python解释器就要占40M的空间,文件系统一共70M,70M的文件系统,启动加载慢的很。

Python很多库,还要移植过去,这个也费事。

Python要调用C的有些api,还得再把C封装,有的还得再调用C库才行,1024个字节的抑或运算,不调用C库,要4秒才能算完。。。

这种折腾下来,感觉不划算,大把的时间花在倒腾Python上了,比用C写花的时间还长。

每次Linux系统启动后,等Python启动,要好一会了,设备重启后,不能很快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没问题,不是所有嵌入式都资源紧张,上了ARM9,上了Linux,还用C从头写轮子,这才是浪费。用现有技 ...

还有,用了arm+Linux,开发是好做多了,可是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Linux系统启动就要10多秒,文件系统越大,启动时间越长,有时候干扰重启,或者其他原因重启,客户就在骂,启动慢。。。比如那个加油机重启后,十几秒二十秒启动,被骂的不行。。。

软件不想做裸机开发。。。我只能这么将就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arm9 300M主频  64M ddr  512M的flash,Linux系统,可是跑Python启动慢啊,运行也慢,而且要先 ...

我是600MHz F1C200S,编出来20多MB的Python3,文件系统总共50多MB吧。文件系统并不会影响启动时间吧,我是ext4的文件系统在SDNAND上,估计你是spi nor所以慢。
不算uboot启动到shell是1.8秒
Python启动大概1秒多。我用的buildroot,基本常用库都有,不用自己移植

关键程序我用Cython做了编译,基本达到C的速度,其他速度不敏感的部分不做优化也没什么感觉,还是爽歪歪的。

建议你用C库或者Cython优化一下。你的硬件确实是慢了点
另外写Python也是得注意写法的,有的写法会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是600MHz F1C200S,编出来20多MB的Python3,文件系统总共50多MB吧。文件系统并不会影响启动时间吧,我 ...

我用的并口nand,yaffs2的文件系统,文件系统越大,启动的时候那个挂载速度就越慢。。。。
Python没有编译,软件说啥问题没搞好,具体我也不清楚。

所以最近我在看go语言,看看嵌入式上用go做应用,是不是开发效率会高很多,然后占用资源会比Python少很多,但我发现这种高级语言,对硬件的操作不是很方便,没有C操作硬件那么暴力。。。

网友R:
有人用qt的库来开发也很方便,core,network,支持很全面,即使不用它的UI部分,其它部分也非常好用。几个MB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人用qt的库来开发也很方便,core,network,支持很全面,即使不用它的UI部分,其它部分也非常好用。几个M ...

是的啊,所以我最近又用buildroot把qt5移植上去了,Linux上用qt c++开发,这样貌似也省资源,我有个疑问,你们在嵌入式上咋找bug的?我们软件在疯狂的写程序运行的各种日志,5m的应用程序,我给他专门搞了一个512M的sd nand,用来写日志,写满了覆盖。。。每秒N多条日志写进去,问他具体每秒写多少数据量,他说不知道,反正在写,这么玩下去,nand会被玩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所以我最近又用buildroot把qt5移植上去了,Linux上用qt c++开发,这样貌似也省资源,我有个疑问 ...

简单bug一般也是看log。具体一段程序需要debug的话,就加一点debug代码把所有的输入输出都存下来,然后把这段程序在PC机上用VS编译,导入真机上的数据单步运行
调试好了就把所有debug代码和log都屏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并口nand,yaffs2的文件系统,文件系统越大,启动的时候那个挂载速度就越慢。。。。
Python没有编 ...

对硬件操作不是很方便指的是哪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硬件操作不是很方便指的是哪部分呢

go我搞了下串口,那个串口设置奇偶校验得去找其他的库,单独控制流控引脚输出高或者低,我还没找到咋搞。

网友:
想看看,但是学不动了。

网友T:
资源紧张的情况看看 OpenWrt 好不好移植。

网友L:
引用 网友T:
资源紧张的情况看看 OpenWrt 好不好移植。

qt比go还省资源??   这还真没了解过,我有用openwrt,16m rom,64m ram,采h5+go,消耗5m rom,10m ram,qt无gui也能做到?

网友T:
5M 是被压缩过的还是原始大小,Qt 无 GUI 比较省空间和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T:
5M 是被压缩过的还是原始大小,Qt 无 GUI 比较省空间和内存。

没想到啊。qt无gui这么小资源。我这个upx压缩过了,确切是原9.7m,upx后4.1m。
upx压过qt的220m的,最后只有69m

网友T:
我能问你下你 64MB 的空间做啥应用吗?一般 64MB 都是 SRAM,DDR2 都 256MB 起跳。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能问你下你 64MB 的空间做啥应用吗?一般 64MB 都是 SRAM,DDR2 都 256MB 起跳。 ...

电力行业,做规约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qt比go还省资源??   这还真没了解过,我有用openwrt,16m rom,64m ram,采h5+go,消耗5m rom,10m ram, ...

H5是什么?

网友U:
引用 网友L:
我是给电力做的,主要也是规约协议转换, 很多定制的. 具体协议层面还是得自己实现啊.
你这个 ...

如何屏蔽底层差异,扩展下行物理通信链路,兼容更多协议型号,通过远程配置解决工程化提高效率,中间数据层抽象解决采集存入,和取出转发,可扩展、工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U:
如何屏蔽底层差异,扩展下行物理通信链路,兼容更多协议型号,通过远程配置解决工程化提高效率,中间数据 ...

可以采用脚本驱动的方式,比如用和设备通信采用脚本编程,这样会比较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在学习rust中。

rust能怎么个用法啊

网友V: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所以我最近又用buildroot把qt5移植上去了,Linux上用qt c++开发,这样貌似也省资源,我有个疑问 ...

哥们,请教下arm Linux突然断电导致系统挂了,你们通常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哥们,请教下arm Linux突然断电导致系统挂了,你们通常是怎么处理的

我用并口的nand或者sd nand,基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还要做的更好,那你得硬件上加大电源电容,同时做个掉电的io中断驱动,发生掉电停止写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