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性能PT100测温

楼主(2020-02-10):
昨年做了一个采用PT100测温的电路,测量的无噪声分辨率可达1mK,采用的思路是电流倒相+比率式,参考电阻100Ω,精度0.005%,请教高手指教误差分析,推荐低成本校准思路,谢谢,不慎感激。
其中采集数据为1s/次,当前连续采集4、5个小时的数据波形。

网友:
没有校准的话,会被结果吓到。我有2个3线制的pt100,结果相差挺大的

网友:
电流源集成的?

楼主:
追加说明:采用1mA搭建的恒流源,(参考+集成电阻+运放),另外采集的数据是两个100Ω精度0.005%串联的经过。

网友:
切换什么意思?支持多通道?

网友:
等redroof点评

网友A:
方便的话原理图传上来,大神们才好评判。

网友:
只想悄悄问下那个参考电阻100Ω,精度0.005%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原理图传上来,大神们才好评判。

想空手套楼主的狼吗!

网友C:
楼主做三个,叠加一下曲线看看。

网友D:
ADC采用的是什么,0.005%的精密电阻、电路板能上图看看吗

网友:
楼主电阻接线没有,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C采用的是什么,0.005%的精密电阻、电路板能上图看看吗

电阻估计要几十美元 。瞎猜的

网友E:
先抛开你两线制 还是三线制,两线制会引入 导线误差,0.385欧姆左右 一度,精度主要依耐两个东西,电流源的精度 和 参考电阻的温度。其实电流源误差可以通过计算抵消掉。剩下的就是 参考电阻,我个人觉得 低温漂性能更胜过 电阻精度本身,这种东西基本都需要校准的,6.5位台表就可以校准电阻,所以器件温漂很重要。还有就是你ADC的参考电压准不准。

网友:
也不知道  楼主目标是啥,是精度多少,范围多少,分辨率很容易做的 ,读数稳定也很容易做。

网友:
留个记号,等大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DC采用的是什么,0.005%的精密电阻、电路板能上图看看吗

PT100相关参考很多 比如 TI   MAX  ADI

网友F:
请问楼主切换用的什么型号的模拟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先抛开你两线制 还是三线制,两线制会引入 导线误差,0.385欧姆左右 一度,精度主要依耐两个东西,电流源的 ...

如果采用标定方法,而不是测电阻的方法,是不是2线制或者3线制也没区别了

网友:
测试结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采用标定方法,而不是测电阻的方法,是不是2线制或者3线制也没区别了 ...

可以这么理解,其实 2线制 是把 PT100 探头到采集电路之间的导线电阻计算进去了。如果 探头不更换,标定确实可以不考虑,其实还有一个 因素容易被忽略 那就是接插件的接触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PT100相关参考很多 比如 TI   MAX  ADI

这种串个精密电阻,通过比例法是直接测PT100的电阻,然后查表得到温度的吧。我记得坛里有大神说这种很难做到高精度,因为PT100厂家的电阻和温度对照表都很难做到高一致性,所以想做高精度,只能单独每个PT100标定。

网友:
两线制电路是不可能达到高精度的。实际能做到0.1度的精确度已经很好了。环境温度,基准的变化各方面都影响太大了。我不相信你采样周围的温度几个小时变化如此之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串个精密电阻,通过比例法是直接测PT100的电阻,然后查表得到温度的吧。我记得坛里有大神说这种很难 ...

TI、ADI的芯片如果只是用高精密电阻来模拟精度还可以,实际接上pt100现场使用,高精度的pt100都很难买、包括更高一级的校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100相关参考很多 比如 TI   MAX  ADI

用1247和7124的都做过,精度都还可以,实际使用1247很容易受到干扰,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或者代码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空手套楼主的狼吗!

是呀。坛子里做温度的挺多的。大部分都说做的不够好,做的稳得或者精度能达到0.01的相互都不承认。

网友H:
这也太稳定了!  分辨率到0.001度时,人靠近温度都会变. 1mA电流, PT100自热估计都不止0.1度. 可以用冰水混合物标定冰点, 其他温度点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坛子里做温度的挺多的。大部分都说做的不够好,做的稳得或者精度能达到0.01的相互都不承认。 ...

看到互相不承认笑了

网友:
超精密,超高性能,超强硬,宇宙第一,超。。。
像三胖子!

网友:
摸索一下

网友I:
哪里买10万分之5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也太稳定了!  分辨率到0.001度时,人靠近温度都会变. 1mA电流, PT100自热估计都不止0.1度. 可以用冰水混合 ...

从上电开始测量到2000 个点左右波形之后保持稳定,那么在这开始的时间约0.55小时(1秒/数据)确实是恒流源导致的自热影响的。自热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采用另外的思路计算求解的,不考虑二次相非线性,可以通过不同的激励源分别测量结果处理得到自热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三个,叠加一下曲线看看。

实际一次性调试了4张板子,每张测量结果都是一致的。同时我还采用了5米的线缆(被测电阻到采集板卡之间的线缆),做好屏蔽和线缆材质要求能达到1m℃无噪声分辨率。
当前我是想把这个方案做到0.2m℃的无噪声分辨率,综合精度能够达到1m℃是最终目标,所以我的分析现有的误差源,进行深度优化。老美有做比这指标还要高的货架产品,只是价格贵得很,几十万, 我做的这个板子物料成本有3千多(每张采集板)。现在没有很好的手段进行校准,理想校准范围包含PT100所有测温区间(-250℃~8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一次性调试了4张板子,每张测量结果都是一致的。同时我还采用了5米的线缆(被测电阻到采集板卡之间的 ...

可劲儿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一次性调试了4张板子,每张测量结果都是一致的。同时我还采用了5米的线缆(被测电阻到采集板卡之间的 ...

几十万的是什么产品?有没有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也太稳定了!  分辨率到0.001度时,人靠近温度都会变. 1mA电流, PT100自热估计都不止0.1度. 可以用冰水混合 ...

是的,1MA电流驱动已经很大了,用不了几分钟就会有超过0.1度的自热现象发生。

所以现在按都是用200-400UA来驱动PT100。

网友:
你咋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里买10万分之5的电阻?

有钱可买一大把。。。。。10斤猪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100相关参考很多 比如 TI   MAX  ADI

参考电阻

网友B:
多年前,工业上都是用PT100 或CU50 模拟器校准相应的PT100或CU50温显表的!没楼主这高精度,要求0.1度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工业上都是用PT100 或CU50 模拟器校准相应的PT100或CU50温显表的!没楼主这高精度,要求0.1度即可 ...

楼主这设备估计是实验室用的。

网友:
没注意,一般用0.1%的就可以了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设备估计是实验室用的。

老美的类似测温用于国家基准实验室计量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从上电开始测量到2000 个点左右波形之后保持稳定,那么在这开始的时间约0.55小时(1秒/数据)确实是恒流 ...

若采用串联一个高精度电阻,给这个电阻和PT100共一个电压,当然,电流要控制一下,控制在1mA,同时采集电阻和pt100两端的电压,然后将采集的电压进行运算是否好点。这个可以排除电流源自身发热造成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美的类似测温用于国家基准实验室计量用的

LZ 国家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若采用串联一个高精度电阻,给这个电阻和PT100共一个电压,当然,电流要控制一下,控制在1mA,同时采集电 ...

嗯,你这个思路有缺陷,不同的电阻发热系数不同。我的思路还在验证当中,等验证通过,在申请专利,后期告诉大家。

网友:
结果怎么样

网友:
想问下,0.005%的电阻有推荐型号的不?

网友:
LZ用了什么电路,哪些高大上的芯片?我也来学习下,做个玩下,看看能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
十几年前做恒温槽用过PT100

网友:
楼主的参考电阻放隔壁能被人笑死。起码得上个202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也太稳定了!  分辨率到0.001度时,人靠近温度都会变. 1mA电流, PT100自热估计都不止0.1度. 可以用冰水混合 ...

冰水混合物的0℃参考值不够准确哈,可考虑采用水的三相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切换用的什么型号的模拟开关?

g6k-2p继电器,保证漏电流最小

网友K:
真能做到百分之一摄氏度的,都不用贴数据,贴一个有国家计量部门资质的标定证书就够了,保证大伙服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采用标定方法,而不是测电阻的方法,是不是2线制或者3线制也没区别了 ...

在开玩笑吗,电线中有个参数叫做温度系数,铜和铂是相仿的,就是加上10欧的线电阻,PT100就成了PT110了,部份为被测温度,部分为环境温度,如果精度1-2度还好,如果要达到参数电阻的精度就不要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真能做到百分之一摄氏度的,都不用贴数据,贴一个有国家计量部门资质的标定证书就够了,保证大伙服气。 ...

这是一个关于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