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古董能消毒么?eeprom擦抹

楼主(2020-02-10):
如题,比论坛一些网友都大。能亮

网友:
紫外线消毒

网友:
应该比我老多了。紫外线的灯 功率够的话应该可以消毒吧

网友A:
应该可以,就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就是功率小了点

不可以。这种我记得是uva,消毒要用uvc。试一下纸币感光,很亮的是uva,只能引蚊子和晒黑。uvc不是多么亮,但是能把眼照坏。

网友:
搞几个病毒进去试试!

或者鹌鹑蛋,看会不会变质。

仅供参考!

楼主:
网上好像也说是UVA

网友:
这个有点小了吧

网友:
看電子元件,感覺不老啊。三極管都不是鐵帽,焊接都沒有鉚釘。。。

网友:
见识了啊哈

网友B:
刚入行时, 瞻  仰  过~~~~

网友:
太老了吧 古董啊

网友:
这个的确是很老了呀

网友:
都没见过这玩意儿,今天终于见识到了

网友:
这是啥,果然是古董,有历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入行时, 瞻  仰  过~~~~

刚入行时,瞻仰过!

那时能有这个的也算土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