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OPIN的微显示屏的引脚说明

楼主(2020-02-10):
年前在闲鱼上逛看到一个kopin的微显示屏感觉挺有意思的,买回来一个想玩玩,型号是KD030308KLV-K。后来发现找不到资料,官网上完全没有这一款的信息,连引脚说明都没有,完全玩不转。。只是根据官网其它类似型号的推断可能是VGA信号驱动的 。请问坛里有哪位大佬用过吗?

楼主:
之前DIY了一个HUD,屏幕太大了图像边缘变形严重,想换这个小的屏上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DIY了一个HUD,屏幕太大了图像边缘变形严重,想换这个小的屏上去试试

厉害,你这是DIY了个瞄准镜啊。效果不错,能简单介绍下用的什么器件,什么原理吗?一直很感兴趣

网友:
看起来很还玩  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你这是DIY了个瞄准镜啊。效果不错,能简单介绍下用的什么器件,什么原理吗?一直很感兴趣 ...

不是哦,瞄准镜是违禁品的。。。这个和车上用的HUD一样啊,就是一个凹面半透半反镜加屏幕,调节屏幕到透镜的距离就可以调整成像距离(一般要在焦距附近)。屏幕放大倍率貌似要很多光学计算我也不懂。就随便弄个玩玩而已,上面安装了MPU6050可以显示倾角和翻滚角。想开飞机没钱,YY一下而已,哈哈

网友:
这个厉害,水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哦,瞄准镜是违禁品的。。。这个和车上用的HUD一样啊,就是一个凹面半透半反镜加屏幕,调节屏幕到透 ...

牛,我也想DIY一个HUD,哈哈,飞机的平显看上去真是太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