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二极管能直接兼容替换DSU24

楼主(2020-02-10):
如题。这个二极管优势是电压降较小,同时使用的电流也并不大,SOD123的封装可以满足散热条件,挺适合用在小功率USB供电输入上面。
不过好像是要停产了,请教哪个二极管能直接替换这个呢?

网友A:
1A够用的话5817~5819贴片版就行,不担心停产

网友:
S系列、SS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够用的话5817~5819贴片版就行,不担心停产

哪个公司的5819?感觉压降都偏大呢?有时候还用在5V升24V的boost的电路里面,所以最好还是能耐压40V的5819,而不是5817这个值必须尽量低,否则USB线降低0.几,二极管降低0.几,自恢复熔断器降低一点,到有些电源模块的输入端,都不到工作下限4.5V了。
又不想用同步整流SGM2554之类的东西,成本有点贵,而且电流几百mA也不是意义太大。mos管加稳压管的方式集成度又比较低

楼主:
您好!这两个系列里面,能找到耐压40V,电流2A时压降0.4V左右的吗?这样才能在几百mA的时候压降足够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公司的5819?感觉压降都偏大呢?有时候还用在5V升24V的boost的电路里面,所以最好还是能耐压40V的581 ...

这个二极管是5V防反接用的吗,还是非同步boost里的二极管?后者的话压降高0.1xV没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是5V防反接用的吗,还是非同步boost里的二极管?后者的话压降高0.1xV没多大影响。 ...

两者都用这个,boost无所谓,主要是前者压降问题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压降还是有些偏大;另外boost时峰值电流也超0.5A,用起来终究不是太放心

网友:
SOD-123F  的ss34

网友B:
有没有  压降特大的   二极管,纯粹用来 降压用

楼主:
试验过SS54,封装忘记了,但这种场合下压降还是比DSU24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压降特大的   二极管,纯粹用来 降压用

可以尝试反向使用1N53系列稳压管
但需要注意功耗,二极管引脚敷铜面积尽量大一点,参考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反向使用1N53系列稳压管
但需要注意功耗,二极管引脚敷铜面积尽量大一点,参考pdf ...

二极管  要降压大   必须有大电流  才能起到压降。

我的意思是 只要一个正向小电流(如1mA)  二极管管 压降 就很大了        纯粹是想 拿来做降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  要降压大   必须有大电流  才能起到压降。

我的意思是 只要一个正向小电流(如1mA)  二极管管  ...

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  要降压大   必须有大电流  才能起到压降。

我的意思是 只要一个正向小电流(如1mA)  二极管管  ...

那上硅堆?2CL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