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意的作品:大功率电子负载(100V 40A 300W)

楼主(2020-02-11):
过年本以为放十来天就上班了,但一觉醒来,就放到17号才上,我怕再睡下去,就退休了。
于是写一个帖子吧,分享一下电子负载的做法。
这要从去年说起了,那时候手机充电器坏了,但官网卖的太贵。自己做一个吧,于是去年做了个快充电路,但它最大输出PD 100W,我没有设备去测试,看了网上的一些电子负载,不是很合我意。我毕业时候在艾德克斯上班,对电源还算学了一点东西。索性自己做一个电子负载吧,也算是对得起所学了。
我做的电子负载基本是能用硬件控制就走硬件控制这个想法实现的,硬件实现闭环控制,stm32的UI界面只是一个电压,电流,功率的显示和设定还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另外支持TYPE-C快充输入,对指定电压诱骗(QC PD什么的),测试充电器性能。

因为电子负载相对比较简单,但LIST模式啊、触发模式啊什么的,工业电子负载的一些功能,,我都没做,大家就不要期待了。
我这边的DC电源最大30V,6A,180W;没法测试我实际做的电流极限,我就买了个航模电池(最大45A输出),还是格氏的,一两百买回来之后,测试出来电池最大26A输出,掺水厉害。
电池最大输出280W。没有更大的电源测试稳定性了。

MCU:STM32F103CB。
TFT: 1.3寸 240*240,走硬件SPI1,stm32f1系列spi数据手册写的是稳定在18MHz,但实际极限可以设定到36MHz,,刷新速度还是可以的。
ADC:  ADS131A04,这个芯片还是在那做的一个系列的电源用到的,挺好的,直接用了。
DAC:  DAC8552, 16位,双通道。
电压比较器:TL331,这个比较器不好,不是滞回比较器,震荡的厉害,后期调试很多问题都是这个导致的,但买都买了,将就用吧
VREF: REF3025 ,2.5V基准电压,对于电子负载这种级别的东西,精度够用了。
温度检测: DS18B20。
散热:玄冰400,RGB版本。
TYPC-C诱骗芯片:LDR6322,这个是申请的样片,淘宝上不好买。可以通过IO诱骗指定电压,人家公司销售跟我吹,SWITCH也用了这个。多说一句,淘宝上面很多快充检测模块,是单片机的DAC诱骗QC,FUSB302诱骗PD信息。当时我也想用这个方案的,但奈何这个诱骗芯片比较好用。

*1.3寸TFT比较好操作,没什么可说的,走的是硬件SPI,只是写了简单的显示字符串一类的函数,没有什么GUI的效果。

*ADC 的控制也是SPI,设定完采样频率什么的参数之后,ADC芯片会通过IO告知单片机数据准备好了,通过stm32的输入捕获捕获到信号之后,通过DMA采集数据,把数据做基本的滤波什么的。

*DAC 的控制也是SPI,但stm32f1只有两个硬件SPI,就模拟了一个。毕竟不是一直控制DAC输出。 DAC的输出稳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和地线的隔离。 后来当我进行老化测试的时候,发现板子太小,板子的发热对REF3025有一点影响。

*REF3025 输入输出做好隔离和滤波,稳定性还是蛮不错的。

*DS18B20没什么好说的,很常用的一个东西。之前做那个五路快充的时候,在一个总线上挂了五个18B20,这个代码如果有人需要,我可以贴出来。

*散热器,一开始用的AMD自带的散热器,奈何到了150W就扛不住了,那个RGB彩灯还是很好看的,下次做个迷你电子负载的时候再用上

后来花了180闲鱼买了个玄冰400。其实大家可以去淘宝买那种铝散热器,非常便宜,但上帝说要有光啊,于是上了RGB版本的 。

实际测试时候,散热还是很厉害的。
用的四路PWM控制的,电源是12V升压的。不得不说当时没有考虑风扇功率所带来的温度,我2.5V基准芯片就在旁边

*TYPC-C诱骗芯片 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每次配置完后得等待几百毫秒,再去检测电压。

           LDR_VSB0 = 0; LDR_VSB1 = 0; LDR_VSB2 = 0;      //硬件复位
           LDR_VSB0 = 1; LDR_VSB1 = 0; LDR_VSB2 = 0;      //请求 5V
           LDR_VSB0 = 0; LDR_VSB1 = 1; LDR_VSB2 = 0;      //请求 9V
           LDR_VSB0 = 1; LDR_VSB1 = 1; LDR_VSB2 = 0;      //请求 12V
           LDR_VSB0 = 0; LDR_VSB1 = 0; LDR_VSB2 = 1;      //请求 15V(QC 协议无此电压)
           LDR_VSB0 = 1; LDR_VSB1 = 0; LDR_VSB2 = 1;      //请求 20V

这个电路在我DIY的T12烙铁电路里面工作正常,大家放心用。哪天我再发个帖子说明一下T12的温度检测以及控制方面的时序,之前示波器抓了几张图,大家看完马上就理解他的原理。扯的有点远了

这是我的正反面图片,电路有大量调试,比较惨

接下来说明一下四种模式:CC CV CR CW 。我没有设备进行校准,所以只能靠万用表校准 ,显示的数据大概看看吧。准备买一个34401,给做的一些电路进行校准。
注意:在原理图中的文字说明,因为后期电路都有改动,可能不准,以实际电路的放大倍数为主。

(1)CC模式 恒流模式

  根据原理图可知,采样电阻根据电流产生电压,电压输入到比较器的一端和ADC的输入端;DAC的一路输出到这个比较器,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
  运放用的是OP27,采用正负电压驱动,精度非常可以,价格比OP333贵些。

(2)CV模式 恒压模式    一定要是恒流源作为输入!!

  根据原理图可知,电压采集电路输入到比较器的一端和ADC的输入端;DAC的另一路输出到这个比较器,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

(3)CR模式 恒阻模式

   实测电压/恒定电阻 = 输出的电流,其实就是恒流模式。

(4)CW模式 恒功率模式

   恒定功率/实测电压 = 输出的电流,其实就是恒流模式。

关于CC CV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恒压是反相施密特触发器,恒流是非反相施密特触发器。有个网页,大家可以参考一下。https: //wenku.baidu.com/view/88d1a654b42acfc789eb172ded630b1c59ee9b3b. html
这里面详细的描述了CC CV 的工作原理,以及参考电路,写的非常好。

之前我在测试MOS的时候,发现淘宝上好多卖假货的,功率稍微大一些,管子就击穿了。后来我一个搞电机驱动的同学,给了我一些10N180,IRFP4110,功率正常了。
现有最大的输出就是航模电池了,电路只测试到280W,,在DC源的测试时候,我180W连续测试了一天那样子,没用出现不稳定。
也就是说现在电路实际测试了电压最大30V,,电流最大26A,,功率最大280W 的情况。哪天我借来一个大型电源再测极限了。

唯一遗憾的是,没法给大家看诱骗快充电压的功能了,TYPE-C头扯掉了。。。当时我拉一个倍思的60W的充电器,可以拉到它保护,美滋滋。
电路图中虽然放了两个MOS,但实际上只用了一个,,如果是用两个还是独立驱动比较好。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贴上来的,大家说一下即可。

结语:这一版是去年做的,是第一版,当初的目的是尝试着做出四种功能来,看着这RGB灯布灵布灵的闪,心里就美滋滋。接下来有时间的话,改良一下PCB板子,画的太糟糕了 ,加入USB HID功能,写个上位机去校准数据、控制功能、更新程序(估计没有几个月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不会写上位机,不会写怎么办呢,所以我准备学C# 。。我用QT的话,也能写上位机,QML很快功能界面就出来了,但换个不会的方法实现吧,据说C#实现HID功能贼麻烦,不过我喜欢 )。
得空了,我再做一个100W版本的迷你电子负载,6cm x 9cm  那样子吧,主要是为了方便测试各种充电器、电池。   权衡一下成本和体积,那样就完美了。 也开源。

原理图在下面

网友:
此贴必火。老大厉害呀,期待更新,学习ing

网友A:
学习了 可以仿制自己用一下吗

网友:
火钳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可以仿制自己用一下吗

可以啊,走的硬件控制,其实程序就是一个读取和写入,我明天把原理图上传

网友B:
不错 有没有整体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有没有整体的照片

明天吧,系统不给我传东西了

网友C:
厉害了,学习一下,楼主有没有测电子负载动态特性?

网友:
CR和CW模式的一般只有商品机才有这功能,得赞一个

网友D:
楼主的DAC是不是可以考虑单片机内置的双路12位?

网友:
楼主,谢谢分享设计过程

网友:
不容易,挺复杂的一个系统。
LZ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学习一下,楼主有没有测电子负载动态特性?

调试的时候测试了,,问题出在我的散热器上面,如果瞬间功率抬升上去,热量无法马上释放,mos很可能挂掉,后来,我在程序里面弄了一个上升、下降斜率,保证有一定的时间上去。

网友:
谢谢分享 此贴必火

网友E:
感谢感谢谢。有套件吗?

网友:
可以可以 这个散热器相当历害

网友F:
从用户体验来说提点建议,上编码器,上大屏幕,显示最好带输出排线一

网友:
散热器好,搞个比较夸张的视觉效果最好了,拉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测试了,,问题出在我的散热器上面,如果瞬间功率抬升上去,热量无法马上释放,mos很可能挂掉 ...

大功率mos管散热要直接贴背板上。。你用cpu风扇是没法快速散热的,因为你没法固定。

网友:
厉害了。我是做不出来。

网友:
这段时间准备买一台这个用来检测。

网友H:
赞一个。我之前毕业的时候毕业设计也是做电子负载,和楼主这个差不多,不过恒功率没做,多个MOS管均流也没调好。
编辑原因:添加图片

网友:
学习了,有空也想做一个。

网友I:
厉害,我之前折腾了半天没有完成下去就丢一边了

网友:
火前留名。电子负载。老哥,你可以的。

网友:
怎么把这一层删除,孩子乱按键盘给发出了

网友:
怎么把这一层删除,孩子乱按键盘给发出了——这一层也希望删除,不好意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赞一个。我之前毕业的时候毕业设计也是做电子负载,和楼主这个差不多,不过恒功率没做,多个MOS管均 ...

功能其实画点时间都能弄好,最主要的是DIY的时候最开心

网友:
楼主牛!刚好也学着做一个。谢谢!

网友:
相当全面的电子负载,赞

网友:
大佬的0.002欧采样电阻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J:
楼主的博客好像进不去啊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威武!赞一个先!!!

网友:
博客打不开

网友K:
为什么不用内置AD   DA   ?SPI也可以复用的说,加个片选而已

网友L:
楼主,电流采集用的哪种电阻?

网友:
非常不错,高电压不容易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液晶字体也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M:
电子负载很流行哦。去年有个项目就想要买电子负载,市场上价格太高后来还是买功率电阻走传统路线。

网友:
顶起,期待楼主出套件~~~

网友:
楼住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大功率电子负载(100V 40A 300W,谢谢分享!

网友:
看看后续的资料。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电子负载很流行哦。去年有个项目就想要买电子负载,市场上价格太高后来还是买功率电阻走传统路线。 ...

淘宝上自己搞的100左右能搞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淘宝上自己搞的100左右能搞定了

市电,10a一个单位,并联使用共600a。
今年还有一个项目是dc14v电压,1a为单位,共150a
吃不准,才走传统路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市电,10a一个单位,并联使用共600a。
今年还有一个项目是dc14v电压,1a为单位,共150a
吃不准,才走传统 ...

太大了。。。。。

网友O:
现在用的是爱德克斯的,话说这个设备哪里生产的

网友P:
仔细看了下电路介绍和器件精度。这个电子负载成本太高了

网友:
楼主很牛啊,不错,赞一个,这帖子是在肺炎发生以后我看到最振奋的帖子

网友:
要想有精度,就要上成本。

网友:
这是水冷?

网友:
赞,支持楼主继续改进

网友:
咋最近需要啥坛里就有啥呢,感谢感谢。这两天好好学下

网友:
看图片效果还行啊

网友:
好牛的作品,楼主是个牛人

网友Q:
好东西,感谢分享,楼主能不能也分享下快充作品

网友:
火钳刘明,等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东西,感谢分享,楼主能不能也分享下快充作品

哈哈哈,哪天得空,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DAC是不是可以考虑单片机内置的双路12位?

如果电流精度只到0.01的话,可以走32内部的DAC,成本也会下去好多

楼主:
玄冰400,,超牛的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仔细看了下电路介绍和器件精度。这个电子负载成本太高了

如果不算散热器的话,成本也就一百吧,还行,,,算上散热器就比较那个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电流采集用的哪种电阻?

康铜丝采样电阻 0.002欧姆 ,线粗2.5mm,,,额定20A,,,        两个并联   40A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我之前折腾了半天没有完成下去就丢一边了

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走单片机的ADC  DAC,,这样会很快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用户体验来说提点建议,上编码器,上大屏幕,显示最好带输出排线一

是的,,编码器手感好很多,,下次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感谢谢。有套件吗?

这个还没有套件,diy成本要100了 ,,下次做个成本低的,精度还可以的时候,在分享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博客好像进不去啊

是的,,我的树莓派  昨天因为访问的人太多,,,,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有套件,diy成本要100了 ,,下次做个成本低的,精度还可以的时候,在分享给你吧 ...

感谢大师.感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用的是爱德克斯的,话说这个设备哪里生产的

南京 雨花台啊,,我还记得那个 班车师傅开车贼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有套件,diy成本要100了 ,,下次做个成本低的,精度还可以的时候,在分享给你吧 ...

楼主我也想买个套件

网友R:
你是负载组的,我们是不是认识,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不用内置AD   DA   ?SPI也可以复用的说,加个片选而已

内部的精度不够,ADS131是24位的,,DAC8552的是16位的,。spi复用呢,当时我也想了,走DMA时候,我怕复用来复用去,怕出问题,能力还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是负载组的,我们是不是认识,私聊

我现在等级还不够,不能私聊。之前我是韧体组的,经常去四楼串门,跟那里好多人都比较熟悉

网友:
楼主历害了,很详细.学习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走单片机的ADC  DAC,,这样会很快做出来

我是想做一个电源和电子负载二合一的,做了半截子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就放弃了

网友:
很强呀,我看了也想做一个。

网友:
有套件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还是挺厉害的。一般这样的东西没机会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想做一个电源和电子负载二合一的,做了半截子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就放弃了 ...

这两种电路不太一样,参在一起感觉体积不会小,而且单片机程序要复杂一些

网友S:
好东西,感谢分享,可否请教下手上有台艾德克斯的IT8512的带不了负载(就是按ON/OFF输出时,没有电流值),网上找不到这款负载的图纸,想请教下这个维修有没有大概的方向啊,感谢感谢

网友T:
请问外壳怎么搞的

网友:
又有这么好的帖子出现了

网友:
不错,这看起来很好的

网友:
大牛,膜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东西,感谢分享,可否请教下手上有台艾德克斯的IT8512的带不了负载(就是按ON/OFF输出时,没有电流值), ...

检测DAC芯片是否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外壳怎么搞的

你指的是什么外壳,我没有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功率mos管散热要直接贴背板上。。你用cpu风扇是没法快速散热的,因为你没法固定。 ...

是的,我想找个带孔的散热器,螺丝拧进去,散热会好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种电路不太一样,参在一起感觉体积不会小,而且单片机程序要复杂一些 ...

就是想共用功率管和测量电路,单片机只是做个模式切换就可以了,只是做的效果不好就没有继续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检测DAC芯片是否有输出

DAC芯片没有输出,
DAC用的DAC7631,ADC用的AD7708,

ad7708的6脚与DAC7631的1脚的基准电压2.5V也是正常的,

网友:
厉害呀,现在有点电子负载的需求

网友U:
负载接个电池,然后带载看下电流过冲多大?网上买了个,过冲太大了,给店家说让改进,他们回答别人怎么没发现   那是别人不会测,也没电流探头什么的

网友V:
楼主,电流采样电阻这么小,小电流稳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DAC芯片没有输出,
DAC用的DAC7631,ADC用的AD7708,

你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抓一下按下on off 时候,DAC数据输入端有没有波形,,基本上就能知道哪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电流采样电阻这么小,小电流稳得住吗?

的确是有些不稳,,我这边在mA时候,稳定的差15mA,,没有好的电压表校准,,,在10mA时候,精度有很大问题,,怀疑是调试过程中,板子各种飞线,还有布板不合理带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负载接个电池,然后带载看下电流过冲多大?网上买了个,过冲太大了,给店家说让改进,他们回答别人怎么没发 ...

我没有测过冲,,我在程序里面加了上升斜率进去,,波形应该是个缓慢上去的,之前在那工作时候,上升肯定有个最小斜率的,否则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
电子负载必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等级还不够,不能私聊。之前我是韧体组的,经常去四楼串门,跟那里好多人都比较熟悉 ...

我们应该认识,我是做直流负载和双向电源的,应该合作过。

网友:
LZ出个套件吧

网友W:
不装散热片能到多少W ?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
希望楼主早出套件。如果带编码器,性能可以。收两套

网友X:
感谢LZ的分享,但有个问题,看AG的电子负载调整管部分设计和LZ差异较大,AG的做法是MOS的偏置,取样我记得是这一部分的并联,并不是像LZ这样单个元件并联,这两种的差异在哪?ADC使用这么高级的有这个必要吗?毕竟是一个功率源,需要这么高的分辨率?即便是有这么高的分辨率,电源的稳定性能做到吗?

网友:
厉害了,此贴必火

网友Y:
楼主有电子负载防反接的方案没?
还有斜率控制的方案没?

网友:
好久都没看到这样的贴子了,支持大作

网友:
厉害,作过一个玩具版的,纯硬件的。

网友:
虽然买了现成的,当还是顶起来

网友:
出个套件吗?

网友:
值得学习的好帖子,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有电子负载防反接的方案没?
还有斜率控制的方案没?

防反接这个我没有什么方案,,斜率其实很简单,就是单片机定时器控制的

网友:
学习学习,一直想搞个负载玩玩

网友:
mark  他的得意产品

网友:
这个必须顶

厉害

网友Z:
楼主,这个设计有恒电阻模式么?可以接低压交流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这个设计有恒电阻模式么?可以接低压交流那种

有这个模式,,但交流不可以,这个是直流负载

网友:
可以出套件出售了

网友:
我要一个

网友:
这个的收藏一下

网友:
看节奏,楼主是要出套件的···

网友:
300W足够了,不过常见的吹风机都1000W以上,应该不是体积的事。

网友AA:
想问下楼主,控制电流的MOSFET是啥型号。。。?

网友:
c#还好了,hid有现成的库可以使用的

网友:
不错,仿照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 专业人士

网友AB:
以前做过一个5KW的,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以前做过一个5KW的,简单粗暴

那么大功率的可以用回馈式电子负载了

网友AC:
引用 楼主:
那么大功率的可以用回馈式电子负载了

楼主,还会开放其他的部分吗?是否组个小团一起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功率的可以用回馈式电子负载了

拿来做测试用途,没考虑做能量回馈,所以说简单粗暴。

网友AD:
这个能测10mA的吗?最低能恒到几mA?最低电压能到几v?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这个能测10mA的吗?最低能恒到几mA?最低电压能到几v?

需要校准,之前我最小提到过二三十毫安没有问题,再小没测过。电压没有测试下限

网友:
膜拜一下楼主

网友:
不错,用电脑CPU散热器。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AC:
楼主,还会开放其他的部分吗?是否组个小团一起玩玩···

最近在做另一个东西,很少看阿莫。我其实想弄个群啥的,可以一起愉快玩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装散热片能到多少W ?

到五六十W就扛不住了,肯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X:
感谢LZ的分享,但有个问题,看AG的电子负载调整管部分设计和LZ差异较大,AG的做法是MOS的偏置,取样我记得 ...

我没有看过AG的文章,,我对电子负载的理解是,电子负载是让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就是一个可变电阻,消耗能量的东西。你可以分享一下他的文章给我看一下,我再告诉你我的看法。其实ADC选这么高精度的,主要是可显示的准一点。可以选单片机自带的ADC,估计只能到0.01的精度了吧。感觉没那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想问下楼主,控制电流的MOSFET是啥型号。。。?

IRFP系列的,,但是淘宝水货太多,包括优*电子都买到次品了。最后还是我同学给我寄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