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红外测温议能不能改成体温计(只测30-45度,精度...

楼主(2020-02-11):
现在企业开工都必须要测体温装置,但是现在一现难求,能不能发挥一下电工的优势,把普通的红外测温改成体温计了。
我的想法:
测出传感器在30-45度的输出信号,然后针对这个信号放大。
希望能抛砖引玉!

网友A:
信噪比太差,估计跳动会有问题。39°,36.5°,37.8°,就这个问题。说的有点夸张,是这么个意思。不过或许能用。希望楼主能成功

网友:
超采样了解下,提升信噪比必备。精度不能提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噪比太差,估计跳动会有问题。39°,36.5°,37.8°,就这个问题。说的有点夸张,是这么个意思。不过或许 ...

这个不是问题,MLX90614BA可以做到+-0.1的抖动。关键是你准备测哪呢?怎么测呢?发热的人到外面冻一会儿回来再测额头温度就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问题,MLX90614BA可以做到+-0.1的抖动。关键是你准备测哪呢?怎么测呢?发热的人到外面冻一会儿 ...

额头不同位置,温度差别都挺大的。而且体温比额头高1-2度。
不知道那些额头测温的是不是将实测值加一个值转换为体温的。
看一些网上图片测温枪测额头有37度,实测值肯定不可能有37的。

网友:
  过年在院测体温(手持测温木仓),居然38度,,,换了几把都是超过37.5以上,,,后来到护士站,用古老的水银玻璃温度计测,,,36.6度,完全没问题。。看来医院也是tb买的便宜货啊~~~

网友:
感觉那些超市和小区门口测额头的都很不准,我看了一下测我的值,回来在小区门口测的从来都是35度多。。。外面吹风比较久。。
超市里面测会高一点36.0度左右,实际温度是36.8-37.0.。。

网友:
平时没人使用,不可靠

网友C:
小区门口就是用的那种工业测温枪。。。。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区门口就是用的那种工业测温枪。。。。

如果它有体温测试模式就可以。

如果是工业大范围的,每次测量的误差都很大。我有一个,分分钟差一度的。

我使用另外一个温度计校准了它,但还是不稳定。

网友:
相对温度差可以做到比较准  但测体温,稍微一点温漂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