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带宽计算

楼主(2020-02-11):
在ADI官网看到的资料,当LTC6241采用同相放大进行压电放大时候,给定带宽为0.2Hz~10KHz,
我能推算0.2Hz是有1G和770pF作用,那么10KHz的这个限制值是如何推算的呢?

网友A:
前几天也正好摘录了这个Q->V电路的,10KHz上限,很大可能性是村田Shock sensor自身的属性的,晚些时候再来做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也正好摘录了这个Q->V电路的,10KHz上限,很大可能性是村田Shock sensor自身的属性的,晚些时候再来 ...

能肯定的是10K上限是有运放特性及其拓扑结构限制的,我已经推算出来了此参数的由来,等待坛友们在讨论下,我就上传我的推算过程。

网友B:
是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的前级,之后积分出速度再积分位移值。
我打算用AD823做低电压版,multisim仿真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肯定的是10K上限是有运放特性及其拓扑结构限制的,我已经推算出来了此参数的由来,等待坛友们在讨论下 ...

没想出来,楼主能否给大家解惑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出来,楼主能否给大家解惑一下啊?

0.2Hz是由于传感器的电容和1G电容形成的高通特性决定,10KHz这个上限带宽由运放的全功率带宽除以噪声增益(NG=101) 可求得,注意这里是全功率带宽,而不是常用的单位增益带宽级。
采用全功率带宽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保证传感器满幅和满带宽时候,输出能够良好跟随。

网友:
引用 楼主:
0.2Hz是由于传感器的电容和1G电容形成的高通特性决定,10KHz这个上限带宽由运放的全功率带宽除以噪声增益 ...

你这么一说醍醐灌顶啊,只考虑到了增益带宽积,没考虑到全功率带宽

网友(2023-08-01):
引用 网友B:
是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的前级,之后积分出速度再积分位移值。
我打算用AD823做低电压版,multisim仿真还可以。 ...

AD8065  AD8066
是新型号,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