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11无法打开,也无法卸载。重装也一样。只弹出警告。

楼主(2020-02-11):
前一晚还是正常关闭的。今天打开就这样了。打开和卸载都出现这个窗口。我把安装目录重命令后可以卸载了。但重新安装后还是一样,有什么招?

楼主:
会不会是在注册表的什么位置有记录?

网友A:
卸载后有没有重启啊,不行就换个版本吧,再不行就重装一下系统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后有没有重启啊,不行就换个版本吧,再不行就重装一下系统再装了

刚刚试了,卸载后重启电脑后再安装,还是不行

楼主:
改安装成8.0也不行。总不能要我重装操作系统吧

网友B:
VMware Workstation 15.5 Pro
注册码
UY758-0RXEQ-M81WP-8ZM7Z-Y3HDA
VF750-4MX5Q-488DQ-9WZE9-ZY2D6
UU54R-FVD91-488PP-7NNGC-ZFAX6
YC74H-FGF92-081VZ-R5QNG-P6RY4
YC34H-6WWDK-085MQ-JYPNX-NZRA2

下载地址
https://www.vmware.com/go/getworkstation-win

软件+Key下载地址:https://www.lanzous.com/i2fynla
试试这个?

网友:
如果不是必须vmware workstation,建议用开源的virtualbox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是11,我是在win7上装15有点小问题,最后自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Mware Workstation 15.5 Pro
注册码
UY758-0RXEQ-M81WP-8ZM7Z-Y3HDA

15.5 Pro可以。谢谢。

网友:
我认为15比较好用,12也用过。11没用过。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一个vmware卸载清理助手V1.0,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一个vmware卸载清理助手V1.0,可以试试看

用清理工具可以解决卸载问题,但重装后问题仍然存在,最后安装了6楼的15.5 Pro解决了。

网友:
‘VMware Workstation 15.5 Pro   可以用,谢谢

网友D:
VMware Workstation 15.5 Pro 只能安装32位的win10,装不了64位的,是这个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VMware Workstation 15.5 Pro 只能安装32位的win10,装不了64位的,是这个样的吗?

我的系统是64位,可以安装。64位兼容32位呀

网友D:
我装的版本问题?我一选择64位的镜像,就提示不支持此版本,选32位的可以正常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版本问题?我一选择64位的镜像,就提示不支持此版本,选32位的可以正常安装。 ...

6楼提供的链接,是32位。没有问题。

网友D:
非常感谢!我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我下载试试

6楼的链接我下载了。通过md5对比跟官网的是一致的,但有个地方奇怪。官网上标签是64位系统。而实际安装时,是安装在C:\Program Files (x86)目录,这个目录应该是32位软件的存放目录。

网友:
是奇怪呀,不过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