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utoCAD 2020 适合 Win10 X64

楼主(2020-02-1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cEJAZ5ssKNzVE1EGlL02Q
提取码:f0hq

1.双击exe后会要求解压,解压到任意文件夹,然后就是正常安装
2.密钥666-69696969
3.安装完成,首次打开
4.以管理员运行注册机
5.点patch,正常会提示成功
6.复制输入申请码,生成激活码
7.复制激活码,表格不一定被填满,激活成功

安装图文教程:https://new.qq.com/rain/a/20190409A08UTI

网友:
安装完后占用多少空间,我觉得2014以后就非常的大,而且对一般的电子工程师来说功能绰绰有余了

网友:
你这也太快了,才装的2019,2020就来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2014
下载了,没事儿倒腾下

楼主:
第一步解压出来的文件,完事后记得删掉,因为没有用,放着浪费磁盘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解压出来的文件,完事后记得删掉,因为没有用,放着浪费磁盘空间。 ...

谢楼主分享~~~~~~

网友:
暂时用不上,帮顶

网友:
刘春备用,谢谢

网友:
厉害了,收藏了。之前下过matlab系列。看你也是在家憋着劲准备把所有工具下齐全的主,加油啊

网友:
收藏一下,备用,感谢楼主!

网友:
推荐4K显示器下用,1080P显示器下太LOW

网友:
刚刚安装并体会了下,很爽!

网友A:
瞌睡遇到枕头,刚刚好需要。另外同问,安装后占多大的空间?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瞌睡遇到枕头,刚刚好需要。另外同问,安装后占多大的空间?LZ

2GB多一些

网友B:
居然这么小,还以为已经发展到10GB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这么小,还以为已经发展到10GB以上了

10GB以上的软件 终将会被大众淘汰。

网友:
autocad 2020确实比早期版本好用;优化的很好;关于安装体积其实就是解压后的实际大小

安装时建议修改配置文件;把不要的屏蔽掉。有些组件是勾选不掉的;只能修改配置文件来解决

本人测试发现;破解算号模式感觉启动慢点。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备用,还在用2008~现在习惯用3D软件出工程图,改3D,2D点下跟新就OK~

网友C:
现在的程序,有时候把很多文件放用户文件夹下了,所以安装目录看起来小了很多。要看安装后硬盘空间小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程序,有时候把很多文件放用户文件夹下了,所以安装目录看起来小了很多。要看安装后硬盘空间小了多少 ...

嗯,我前面指的是 C:\Program Files的占用

user 那边应该还有。

网友:
收藏,下次可能用到

网友D:
win10 x64    keygen 点击generate就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 x64    keygen 点击generate就闪退

不清楚,我是自己试过了,才放上来的。

我电脑是win10 x64 专业版 windows defender没关

网友:
谢谢lz,先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我是自己试过了,才放上来的。

我电脑是win10 x64 专业版 windows defender没关

搞定了,是上面的那个需求码我填错了,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我是自己试过了,才放上来的。

我电脑是win10 x64 专业版 windows defender没关

baidu云下载端下载xf-adesk20.exe后,立马被系统干掉了,可能是认为有病毒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baidu云下载端下载xf-adesk20.exe后,立马被系统干掉了,可能是认为有病毒的原因。 ...

系统是 家庭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baidu云下载端下载xf-adesk20.exe后,立马被系统干掉了,可能是认为有病毒的原因。 ...

我放这里 压缩包

你下载看看

网友:
还在用2004的默默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 家庭中文版?

win10 x64 企业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放这里 压缩包

你下载看看

可能是我系统的原因,网上下载的keygen相关的东西,基本上都被系统或chrome直接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系统的原因,网上下载的keygen相关的东西,基本上都被系统或chrome直接干掉了。

我在家庭版上下keygen也是被直接干掉,原来企业版也这样。。。

专业版会询问要不要干掉。

网友:
还在用2010版的

网友F:
看来只有我是奇葩的2016(公司的人说这个版本好用)啦,下载的网上流传的精简版~

网友:
点赞,新装的系统,准备搞一个

网友:
以前用CAD2004后来更换64位系统才改用CAD2007,
并且画三维图也是CAD2007(感觉功能比较简单),
SW我不会用(安装过体积太大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不知道楼主遇到过这个安装错误没,卸载之后安装就报错,试了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
太快了,还是CAD2007 + SW2018

网友G(2020-03-30):
运行注册机总是出现这个提示,而得不到注册码,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行注册机总是出现这个提示,而得不到注册码,请问怎么解决?

paste request here

网友:
可以了,多谢!

网友:
不知道win7能用吗?

网友:
有一台机器,win7 32位 以前用cad2014好好的,后来有一天停电,开机后CAD运行不起来,
卸载后重装,不重启电脑运行正常,重启后CAD就闪退。 多次试验后放弃。
后来换了CAD2018 也是不重启电脑运行正常,重启后CAD就闪退。多次试验后放弃。
没有重新按照系统,一直没有装CAD了,装了CAXA临时代用。
大家有办法或可能的解决方案么?

网友:
公司内使用的,切记断网或虚拟机内跑。
我们公司收过律师函

网友:
一直用2002绿色版,只有一个文件,对于画画简单平面图足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来只有我是奇葩的2016(公司的人说这个版本好用)啦,下载的网上流传的精简版~ ...

绿色版多大?百度盘分享一下.

现在收集绿色版,基本上都是断网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绿色版多大?百度盘分享一下.

现在收集绿色版,基本上都是断网使用.

我回头找下吧,在家里电脑上。也是从其他地方看到的,应该挺多的,你可以搜一下。我平时几乎不用的,偶尔看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绿色版多大?百度盘分享一下.

现在收集绿色版,基本上都是断网使用.

今天看到吾爱里面有2020的精简绿色版,你要不?要的话我去转存。
昨晚回家找了下,家里的2016木有了,度娘盘里也木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今天看到吾爱里面有2020的精简绿色版,你要不?要的话我去转存。
昨晚回家找了下,家里的2016木有了,度 ...

不好意思近期比较忙,才看到,转存一下,谢谢!
百度网盘私信都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近期比较忙,才看到,转存一下,谢谢!
百度网盘私信都行

2021 x64精简版,已发私信。7天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21 x64精简版,已发私信。7天有效~

很感谢!
收到!
希望大家有绿色的也都能共享

网友(2020-05-27):
解压完 3.5G,安装完 <2G……

网友(2020-09-09):
先收藏,一直想下载一个最简单CAD,网上试了好多,都是病毒,电脑系统搞报废了!

网友(2021-03-23):
麻烦指导一下怎么用这个注册机呗,我搞不定了……感谢!

网友:
已经搞定了,原来那个序列号只能手动输入,粘贴进去的无效…………

感谢楼主的分享,好东西啊!

网友:
现在最新好像是 AutoCAD 2021了

网友I:
谢谢分享,安装挺顺利,破解搞不定,点击patch就会有下面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安装挺顺利,破解搞不定,点击patch就会有下面这个提示

知道了,要用管理员模式运行,才开始用win10,不习惯这个操作

网友:
终于安装成功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1-10-19):
谢谢分享,用的2014最近老是崩溃,用着心态都快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