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基于HAL库软件重启动,是哪个命令啊

楼主(2020-02-11):
请教一下,基于HAL库软件重启动,是哪个命令啊?

楼主:
类似于3.5库函数void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void)相同功能的命令

网友A:
/**
  * @brief  Initiates a system reset request to reset the MCU.
  * @retval None
  */
void HAL_NVIC_SystemReset(void)
{
  /* System Reset */
  NVIC_System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brief  Initiates a system reset request to reset the MCU.
  * @retval None

多谢!在stm32f0xx_hal_cortex.c文件中定义了

楼主:
void mcu_restart(void)
{
                __set_FAULTMASK(1);
                HAL_NVIC_SystemReset();
}
增加关中断时,KEIL5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brief  Initiates a system reset request to reset the MCU.
  * @retval None

void mcu_restart(void)
{
                __set_FAULTMASK(1);
                HAL_NVIC_SystemReset();
}
增加关中断时,KEIL5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mcu_restart(void)
{
                __set_FAULTMASK(1);

重启为啥要关中断呢? ST文档里没有提到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需要关闭中断,我做OTA时都没有关闭中断,直接重启就行。如果你非要关闭中断,可以测试下ARM内核函数 __disable_irq(); 我没测试过不确定OK.

楼主:
多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