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USB接口的万用表模块

楼主(2020-02-11):
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的小的测试系统,其实用一个万用表+开关就能完成,因此萌发了做万用表模块的想法,自己动手做一个吧。主要功能如下:
(1)USB接口,支持外供电;
(2)支持SCPI指令,兼容Agilent指令;
(3)基础量程五位半,目标六位半,对标Agilent34401;
(4)支持数据采集功能,也就是说,降低ADC的分辨率可以做普通采集卡使用;
(5)支持LC付阻抗测试功能;

楼主:
(1)        直流电压测量功能:
(2)        直流电流测量功能;
(3)        两线电阻测量功能;
(4)        四线电阻测量功能;
(5)        交流电压测量功能;
(6)        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7)        交流信号频率测量功能;
(8)        脉冲信号占空比测量功能;
(9)        电容测量功能;
(10)        电感测量功能;
(11)        复阻抗测量功能:L+R,C+R,L//R,C//R;
(12)        二极管测量功能;
(13)        导通测量功能;
(14)        热电阻测温;
(15)        热电偶测温;

楼主:
直流电压档位
序号        档位        第一级增益        第二级增益        输入阻抗
1        200V        X0.01        X1        10MΩ
2        20V        X0.01        X10        10MΩ
3        2V        X1        X1        输入阻抗10MΩ或者>10GΩ可设置
4        0.2V        X1        X10        输入阻抗10MΩ或者>10GΩ可设置
5        0.02        X1        X100        输入阻抗10MΩ或者>10GΩ可设置
直流电流档位
序号        档位        取样电阻Ω        电压档位        增益
1        2A        0.1        0.2V        X10
2        200mA        1        0.2V        X10
3        20mA        10        0.2V        X10
4        2mA        100        0.2V        X10
5        200uA        1K        0.2V        X10
两线电阻档位
序号        档位        激励恒流源        电压档位        增益        备注
1        100Ω        2mA        0.2V        X10        2.5mw
2        1KΩ        2mA        2V        X1        4mw
3        10KΩ        200uA        2V        X1        0.4mw
4        100KΩ        20uA        2V        X1        0.04mw
5        1MΩ        2uA        2V        X1        4uw
6        10MΩ        0.2uA        2V        X1        0.4uw
7        100MΩ        0.2uA        2V        X1        需要继电器动作,并联10MΩ

网友:
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
不错,非常期待,带无线通讯最好!

网友:
买张NI的卡好了

网友:
这个做好了很方便,关注一下

网友:
Cumu开源智能WIFI万用表首次公开:精心筹备1年,将开源进行到底
坛里有个WIFI的。

网友A:
要是可以分析低功耗电流的设备就更好了。

网友B:
太大了,估计烂尾的可能性太大,就简单做个电压测量,数据采集,兼容scpi指令的模块,我估计能完成就很不错,下一步再扩展,一部到位,指标还这么高,看看隔壁做了几年了,还没实现你这写功能,那可是一帮牛人再做,晕

网友:
你会发现还不如买块表千把块钱来的实在

网友:
支持,希望不要烂尾

楼主:
4线电阻测量功能
由于阻抗原因,四线电阻并没有100MΩ档位
序号        档位        激励恒流源        电压档位        增益
1        100Ω        2mA        0.2V        X10
2        1KΩ        2mA        2V        X1
3        10KΩ        200uA        2V        X1
4        100KΩ        20uA        2V        X1
5        1MΩ        2uA        2V        X1
6        10MΩ        0.2uA        2V        X1
交流电压测量功能:
交流电压档输入阻抗均为1MΩ,且不可调。
序号        档位        第一级增益        第二级增益        第三级增益        备注
1        200V        X0.007        X1        X1        250.0*1.414*0.007=2.4745
2        20V        X0.007        X1        X1        25.0*1.414*0.007*10=2.4745
3        2V        X0.7        X1        X1        2.5V*1.414*0.7=2.4745
4        0.2V        X0.7        X10        X1        0.25V*1.414*0.7*10=2.4745
5        0.02V        X0.7        X10        X10        0.025V*1.414*0.7*10*10=2.4745
交流电流测量功能:
序号        档位        取样电阻Ω        电压档位        增益
1        2A        0.1        0.2V        X0.7X10
2        0.2A        1        0.2V        X0.7X10
3        0.02A        10        0.2V        X0.7X10
4        0.002A        100        0.2V        X0.7X10
LCR测量功能:

楼主:
序号        反馈取样电阻        电压增益        电流增益        复阻抗测量范围
1.                100Ω        100        1        <1Ω
2.                100Ω        10        1        1Ω~10Ω
3.                100Ω        1        1        11Ω~900Ω
4.                1KΩ        1        1        900Ω~9.9KΩ
5.                10KΩ        1        1        9.9KΩ~99.9KΩ
6.                100 KΩ        1        1        99.9KΩ~1MΩ
7.                100KΩ        1        10        1MΩ~10MΩ
8.                100KΩ        1        100        >10MΩ
高位万用表难点在于两个:
(1) 高分辨率 ADC 技术 ;
(2)噪声控制技术;
对于高分辨力ADC的技术,网上的资料也非常多,这里决定采用低分辨率高速ADC经过数字抽取滤波之后做成高分辨力的ADC,这里面主要的目的有几个:(1)直接采用现成的adc芯片不是这个项目的初衷,也不是我的本意,因为可扩展性性和冗余性不高,受限于adc芯片的水平和个人对这个芯片的熟悉程序,能发挥的余地不大;
(2) 我个人的数字信号处理的水平非常一般,想通过这个事情来锻炼一下,学一点点东西;
(3)高速ADC采样,可以把带宽做的好一点,这个卡就可以当成采集卡来用,如果没有做成高分辨力的ADC,最起码这个是一个具有高速采集的多功能万用表模块,还不至于浪费掉,可以挖掘的东西和内容很多;
(4)受限于个人的水平,在这里先不从理论上争论抽取和滤波之后的ADC的各项指标是否达到六位半的水平,先以五位半为目标,等功能完成之后,在指标讨论的时候,再深刻的讨论这个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对于噪声控制的技术,难点有两个:(1)电源噪声控制;
(2)放大电路的噪声控制;
对于测量精度来讲:
(1)ADC转换精度;
(2)温漂;
(3)老化;
温漂和老化不仅仅包含了放大电路,也包含了基准以及adc本身的性能。
本人也学艺不精,在这里抛砖引玉吧,不争论哪家技术强与弱,兼容并蓄,做到我个人水平的极限,重在锻炼吧。

网友:
关注 希望能成功

网友:
买个FLUKE 289 加个USB 红外接口,不就完事了么?

网友:
希望楼主成功,我等会持续关注

网友C:
万用表使用电脑的usb 供电测220v,想想都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使用电脑的usb 供电测220v,想想都怕

不仅是220,用一台电脑的USB供电测另一台电脑USB电压也有点风险

网友:
看着高大上 关注一下

楼主:
作为一个工业级应用的高位万用表模块,难度实在不低,硬件倒还罢了,主要是软件,这个我选择的方向是数字信号处理方向,重在锻炼吧。
某宝中,是德Keysight U2741A USB 模块化数字万用表,售价在9500,销量个位数,我不认为没有市场需求,只是价格太高难以应用罢了,这个我的目标就是做到移动硬盘那么大,成本降到500以内,目标五位半。
作为业余时间做这个东东,烂尾的可能性很大 ,人总要坚持做一件事情,希望在广大网友的监督下能完成这个项目。
这个是初步设计的PCB,

楼主:
这个是 是德Keysight U2741A USB 模块化数字万用表,5½ 位

网友:
步子太大肯定会扯着蛋的
能跑scpi,能测准100v5A以下电压电流已经可以烧高香了

网友:
个人感觉不合适,电脑屏幕都不够用,还要加一个万用表窗口.
还有需要测量的时候必须配合电脑,你说有多麻烦.
做一个手持表,需要的时候能连电脑或手机倒腾测量数据,就好了.
之前别人做的那些 DIY6.5位 就很不错了. 你它的基础上继续做精才对.

网友D:
建议:增加蓝牙版,方便和手机连接,
不搞手动档位了,全自动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增加蓝牙版,方便和手机连接,
不搞手动档位了,全自动档位。

楼主连电脑估计是为了采集数据,后期分析用;

你这没有屏幕的万用表还要通过蓝牙 连接手机屏幕才能看是啥意思?  左手拿万用笔模块,右手拿手机?

网友:
之前也有个兄弟要做万用表的,做着做着就不见了

楼主:
这个是个万用表的模块,基础定位就是用在系统集成中的,不是手持仪器。当然加个屏和按键也不是太大的难事,只是定位不一样。
这个模块当然必须是自动挡的。
尽量不烂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工业级应用的高位万用表模块,难度实在不低,硬件倒还罢了,主要是软件,这个我选择的方向是数字信 ...

从图来看,楼主的方案好像已经有了雏形,用STM32F4做主控?
贴个原理图给大家品品呗

网友E:
TI也有一个更精巧的!

楼主:
对于初学者来说,使用下面的方案能够速成,失败的风险小

网友:
楼主的目标价格不错,成功了先买个吃灰

楼主:
其实我个人比较倾向于LTC2380-24这个芯片,的确是优秀,只是LTC2380-24对于前段的单端转差分电路十分挑剔,目前没有找到比推荐电路更优秀的芯片,根据之前的经验,单独搭电路是不太靠谱的,因此只能选择集成芯片。
(2)LTC2380-24 芯片推荐 LTC6363所使用的匹配电阻极为苛刻,即便是优秀的LT5400也是智能达到86dB。可以选择LTC6363-1;
(3)        ADC前端的RC滤波网络需要很好匹配,不是加个RC就够了,也是需要匹配!

楼主:
既然要锻炼自己的能力,那就自己开整吧,选个什么CPU呢?我选择的是STM32H743ZI这个芯片,主要原因如下:
(1)有3颗16位ADC,而且ADC1和ADC2可以实现交替采集,可以实现更高的采样率(约为7MHz),这就给后面的数字信号处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芯片自带DFSDM功能,这个功能对于实现高分辨率的ADC来讲简直是铺平了道路,文档中说最高有效分辨位数可以到24位,实际呢?不知道,看数据吧。
(3)芯片的处理速度,400MHz,在我当时的设计思路里,为了节省成本,AC RMS有效值计算是放在芯片内部实现的,有的童鞋会说精度不一定很好,是的,因为这次的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锻炼数字信号处理的。LCR测试也是直接ADC采样之后,进入CPU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并非模拟电桥。

网友F:
usb有没有隔离,对电脑有没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有没有隔离,对电脑有没有危险

USB必须隔离,如过不隔离,一旦被测电压与USB存在很大的共模电压,USB端口就会被烧毁

楼主:
DFSDM(数字滤波器,用于∑∆调制器)是一种创新的嵌入式外设,可用于一系列STM32微 控制器(参见 表 1 :适用产品 ),对于处理外部模拟信号的应用尤为重要。
虽然DFSDM是纯数字外设,但它可以支持各种外部模拟前端。通过将模拟前端部件(∑∆ 调制器)保持在微控制器外部,用户可以根据应用要求(模拟量程、噪声、采样速度)灵活 选择模拟属性。
来自Σ-∆调制器的原始转换数字数据由DFSDM外设(数字滤波)进行处理。DFSDM配置足 够灵活,可支持各种转换数据属性:输出数据宽度、输出数据速率、输出频率范围。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带有外部模拟前端的DFSDM就像一个ADC转换器。DFSDM中还提供ADC 的典型附加功能,如模拟看门狗、极值检测器和偏移校正。
参考: [TUTORIAL] 在本文档中,[TUTORIAL]指的是以Microsoft® Excel®工作簿形式提供的 DFSDM模拟器,可以使用带有关键字“DFSDM_tutorial”的主页搜索引擎, 可从官方下载。
1 使用DFSDM的A/D转换原理概述
本文档支持基于Arm®(a)的设备。
1.1 使用DFSDM的A/D转换基础概念 使用DFSDM的模数转换基础框图请参见 图 1。
外部∑∆调制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1位流(DATA和CLK信号),从而对外部模拟信号 进行处理。1位流是逻辑1和0的快速串行线流:DATA信号由CLK(时钟信号)采样。在足 够长的持续时间内计算的这些逻辑1和0的平均值表示模拟输入值。取平均值周期的持续时 间决定了模拟输入信号捕获的精度。

由STM32微控制器DFSDM外设(DFSDM =数字滤波器,用于∑∆调制器)对1位流取平均 值。DFSDM获取并处理1位数据流(数字滤波,取平均)。DFSDM以低于输入1位流的数据 速率、更高的分辨率输出数据样本。DFSDM数字滤波器设置定义输出分辨率和数据速率。

1.2 ∑∆调制器

DFSDM外设需要一个外部模拟前端,用于执行模拟信号源的A/D转换。该外部模数转换在∑ ∆调制器中执行。

∑∆调制器包含1位(b)A/D转换器,后者将输入模拟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转换为串行数 字数据流。对模拟输入进行采样,并将其转换为具有交替的0和1的1位数字数据流。在给 定时间间隔期间计算的数字流的平均值,表示在相同时间间隔期间输入模拟信号的平均值。

∑∆调制原理可以表示为特殊的PWM调制,其中,周期和占空比都将进行调制(但周期是 固定的,按照典型的PWM调制方式对占空比进行调制)。参见 图 2和 图 3,了解PWM和∑∆ 调制之间的比较结果。

接下来,STM32微控制器DFSDM外设对输出∑∆调制器的数字数据流进行处理。DFSDM使用 需要根据应用要求而配置的参数,执行数字过滤。

网友:
建议看看STM32H750,性价比更高。感觉代码不会特别复杂,128K代码够用。

网友:
先做普通简单的就好,先低价走起

楼主: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有效分辨位数的概念:
ADC的分辨位数N可决定ADC的动态范围DR,其代表ADC可测量的输入信号等级范围,通常以db为单位。DR可定义为:
DR[dB]=20×log (maximum RMS amplitude)/(minmum RMS amplitude)
        请注意,由于信号在给定的时间视窗内的RMS幅值取决于信号幅值在该时间视窗内如何变化,因此ADC的DR变化取决于输入信号特征。对于其满量程范围FSR内的恒定DC输入而言,理想的N位ADC可分别测量FSR和FSR/2N的最大及最小RMS幅值。因此,ADC的DR为:
        DR[dB]=20×log⁡((FSR/FSR)/2^N )=6.02×N      公式2
        同理,对于幅值随ADCFSR变化而变化的正弦波信号输入而言,理想的N位ADC可测量(FSR/2)/√2的最大RMS幅值。正弦波输入信号的最小可测控RMS幅值受量化误差的限制,起近似于幅值半个LSB或者FSR/2/(2^(N+1))的锯齿波。幅值A的锯齿波RMS幅值为A/√3。因此,正弦波的DR是:
DR[dB]=20×log⁡((FSR/2√2)/(FSR/2^(N+1) /√3))=6.02×N+1.76    公式3
真正的ADC具有可降低DR的误差。事实上,根据输入信号特征的不同,在输入信号接近其最小值时,ADC输出有不同类型的误差占主导地位。
对于恒定DC输入而言,ADC的输入误差主要取决于所谓的“过渡”噪声,其包含ADC、ADC驱动器以及电源等组件的固有宽带散热噪声。如果ADC不存在较大的线性DNL问题,过渡噪声可在ADC输出端产生一个近似高斯代码分布。

本直方图的一个标准偏差σ_HISTO相当于过渡噪声的RMS值,在σ_HISTO>1LSB时,ADC的DCDR就会减小至:
〖DR〗^/ [dB]=20×log⁡((2^N LSB)/(σ_HISTO LSB))=6.02×N-20×log⁡(σ_HISTO)    公式4
将公式2和公式4结合起来,可重新算出降低的分辨率或有效分辨率:
Effective Resolution=(〖DR〗^/ [dB])/6.02=N-log⁡(σ_HISTO)
同理,对于时间变化的输入而言,ADC的输出包含动态误差(即量化噪声与失真)以及可降低DR的过渡噪声。改变后的DR通常被称为SINAD,重新计算的ADC的分辨率被称为ENOB。因此:
ENOB=(SINAD[dB]-1.76)/6.02

网友:
楼主有料,看好啊。

楼主:
对于5位半的万用表,ADC测量范围是-2.5V ~ +2.5V要实现的有有效分辨位数是:
〖log〗_2 (500000)=18.93位
此时应该达到的动态范围是:6.02*18.93+1.76=115.73dB
对于6位半的万用表,ADC测量范围是-2.5V ~ +2.5V要实现的有有效分辨位数是:
〖log〗_2 (5000000)=22.25位
此时应该达到的动态范围是:6.02*22.25+1.76=135.73dB
这就是我要实现的ADC的目标,努力吧,骚年

网友:
期待楼主圆满成功!这里赞一个先!!!

楼主:
设计运放或其他精密模拟电路时,设计师应避免使用劣质的无源器件,事实上,不合适的无源器件可能使最好的运放或数据转换器表现很差。
    尽管已经花费巨资购买了精密运放或数据转换器,但是当把器件插入电路板时,会发现无法达到性能要求。可能是电路的温度漂移较大、频率响应差、出现振荡或或者仅仅是无法达到期望的精度。因此,在怀疑器件性能前,应仔细检查无源器件,包括电容、电阻、电位计和印制电路板(PCB)。在这些方面,即使是误差、温度、寄生参数、器件寿命或用户装配的微小差别,都可能影响电路性能。而这些参数又是制造商不常给出的。
  通常,如果12位以上精度的A/D换器或价格较贵的运放,就必须注意无源器件。对于12位的DAC来说,其1/2LsB仅为满量程的0.012%(或122ppm)。而一大批无源器件积累的误差圆圆超过该值。但是,即使购买最贵的无源器件也无法解决该问题。通常,使用一个合适的价格为25美分的电容就能获得较高的性能,并且比高级器件的性价比更高。尽管理解和分析无源器件的难度很大,但这是重要的基本技能。
在整个前端模拟电路设计的过程中,最主要的矛盾是电阻,如果电阻控制不好,整个万用表基本上是失败的。
电阻是影响增益最关键的元器件,影响电阻稳定性的两大考虑点:第一电阻的温度系数,第二:电阻的功率系数。
诚然,电阻的绝对温度系数并不那么重要,处于增益关联的电阻只要能同步变化才好,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如何控制增益关联电阻具有相同的温度系数以及相同的温度?
电阻的功率系数往往被忽略,关联的电阻上压降是不一样的,自然各自的功率也不会一样,这就会产生温度梯度,
请注意这两个指标,这将会影响这个电路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也有一个更精巧的!

能不能给个链接,我学习一下。

楼主:
先看看电阻的温度系数引起的误差的来源和原理

楼主:
再看看由于功率导致的偏差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既然要锻炼自己的能力,那就自己开整吧,选个什么CPU呢?我选择的是STM32H743ZI这个芯片,主要原因如下:

你看过7MHZ采样率下的ADC精度么? 别只看最高速度和最高精度,2者不能同时满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工业级应用的高位万用表模块,难度实在不低,硬件倒还罢了,主要是软件,这个我选择的方向是数字信 ...

真做出来我买!

网友:
恕我有点不明白,我要测个电阻阻值,还要打开电脑,插上模块,打开软件,再测量?主要优点是什么?

楼主:
这个用于集成在自动化测试系统中,不是手持仪器。当然了,对外还有其他接口,你加上个屏和按键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过7MHZ采样率下的ADC精度么? 别只看最高速度和最高精度,2者不能同时满足的。 ...

见过肯定是见过,只是这个芯片什么德行还不知道,差不要紧,要紧的是后面的抽取和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做出来我买!

感谢您的支持,会有那么一天的

楼主:
请注意印制板引线电阻带来的误差,以及电阻的温度回扫现象。

楼主:
关于精密电阻更详细的论述的帖子,请查阅本论坛中《精密电阻排行榜》,我借用一下里面的图片。

楼主:
不得不说的热电效应

楼主:
以下摘自《OP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
这个帖子,求大家支持,求赞

网友:
顶楼主,预祝项目进展顺利!

网友I:
有SCPI指令文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SCPI指令文档吗?

还没哦,兼容agilent指令,我的本意就是对照安捷伦万用表的SCPI指令编写

楼主:
要做高位表,涉及到的知识非常多,这个是个系统的工程,不是简简单单用一个高位的ADC就可以实现的,在这里,我也仅仅是抛砖引玉。
初学者接受可能有些困难,多看书,满满理解吧

楼主:
下面我们将进入整个万用表最核心的电路部分:运算放大电路。
我个人认为ADI公司初版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中对于放大电路的噪声的介绍最好,最权威,限于篇幅和难度,我应用《OP放大电路设计》中的图片来阐明,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

网友:
支持,做来了,买一个

楼主:
这就是我们将要达到的噪声控制水平

网友:
支持楼主,这些功能很有用的, 做好了买一个.

楼主:
内部表现的噪声

楼主:
噪声的表现方法

楼主:
对OP放大器的影响

楼主:
肿么成了一言堂了,希望大家多多给我点支持呀,我好有信心写下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大了,估计烂尾的可能性太大,就简单做个电压测量,数据采集,兼容scpi指令的模块,我估计能完成就很不错 ...

大侠,给点支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可以分析低功耗电流的设备就更好了。

2mA档,5位半时采样率100SPS,最小分辨率10nA,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J:
支持,PC软件楼主自己写吗?

楼主:
如果大家都觉得有必要,我就再做个板子,把按键和屏坐上?我的本意是去掉屏,把体积做小,更易于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PC软件楼主自己写吗?

我不会写,暂时还没启动呢

网友K:
楼主真的手把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的手把手啊!

多多捧场呀!
求 火!!!

楼主:
任何噪声源,如果其产生的噪声不超过总噪声的1/3至1/5,那么就可以忽略,这就要求测量出电路同一点处的所有电压噪声。为分析运放的噪声特性,应估计电路各部分的噪声贡献,并确定那部分最大 。先解决主要矛盾!!!

楼主:
我们来看看HP34401的放大电路,是的,你没有看错,它也使用了OP27作为放大芯片,只是由于前端输入阻抗太大,因此在采用了JFET作为输入端。

楼主:
这种放大电路其实并不新鲜,在《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

楼主:
你GET到了吗?

楼主:
下面的这个电路,是我认为非常优秀的一个放大电路,当热,我也用了, 因为:
(1)运放的供电电源随着信号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极大程度上增加了放大电路共模抑制比(CMRR)的性能;
(2)放大器的电源由运放提供,噪声灰常低;
(3)前端三运放构成的仪表运放,性能很赞哦

网友L:
支持楼主,非常珍贵的高精度测量学习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楼主,非常珍贵的高精度测量学习例程

感谢春风大哥的支持,我努力把这个东东做出来。

楼主:
万用表测量电阻的基本原理就是输出固定恒流源(当然档位不一样,恒流源值也不一样),在被测电阻上形成压降,来测量电压值。R=V/I,就可以把电阻测量出来啦

楼主:
那恒流源电路是怎么设计呢?
附件中是hp34401中的电路,那自然是性能杠杠滴,我找到了出处

楼主:
换个清晰点的

楼主:
使用OP运算放大器的恒流源设计

楼主: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更青睐于下面的这个电路

网友M:
这个要支持啊,好久没看到这种分析的文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要支持啊,好久没看到这种分析的文章了。

感谢支持!!!,不能让这个帖子沉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更青睐于下面的这个电路

这种恒流源对元件精度要求远比上面两种不共地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恒流源对元件精度要求远比上面两种不共地的高

还有没有更优秀的恒流源电路?求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2mA档,5位半时采样率100SPS,最小分辨率10nA,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您的要求?

100sps有点低吧,ST的 X-NUCLEO-LPM01A功耗测量板的动态测量可以达到3.2Msamples/s,
电流从100 nA to 50 mA。

The X-NUCLEO-LPM01A expansion board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Data acquisition and data treatment unit: STM32L496VGT6 Ultra-low-power MCU with 80 MHz/100 DMIPS Arm® Cortex®-M4 core, 1 Mbyte of Flash memory, 320 Kbytes of SRAM, 3x 12-bit ADC at 5 Msamples/s, 2 x comparators
•Programmable voltage source from 1.8 V to 3.3 V
•Static current measurement from 1 nA to 200 mA
•Dynamic measurements:
–100 kHz bandwidth, 3.2 Msamples/s sampling rate
–Current from 100 nA to 50 mA
–Power measurement from 180 nW to 165 mW
–Energy measurement computation by power measurement time integration

关于这个动态电流测量,有两个疑问:
1、在板上没有看到继电器,想了解一下动态量程切换使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呢?

2、红框中电路的作用不是很理解,望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

这个图详见与下面的用户手册24页。

网友O: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不能让这个帖子沉了

提醒一下楼主,用大字体违反版规,可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P:
选USB,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提醒一下楼主,用大字体违反版规,可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感谢提醒, 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ps有点低吧,ST的 X-NUCLEO-LPM01A功耗测量板的动态测量可以达到3.2Msamples/s,
电流从100 nA to 50  ...

模拟开关,或者固态继电器,光MOS,里面的ONE—shunt就是那个开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选USB,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接口都是小事情,可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ps有点低吧,ST的 X-NUCLEO-LPM01A功耗测量板的动态测量可以达到3.2Msamples/s,
电流从100 nA to 50  ...

至于采样率,还是要看动态范围,使用1uA档测量10nA和使用1mA档位测量10nA,查了3个数量级

楼主:
三人行必有我师,相互学习

网友Q:
不错哟,看着挺复杂的。
我也想做个万用表,出差用,想把体积做得尽量小,精度要求不高,估计就用单片机自带的ADC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错哟,看着挺复杂的。
我也想做个万用表,出差用,想把体积做得尽量小,精度要求不高,估计就用单片机自 ...

那建议你还是买个大品牌的吧,自己做划不来

网友R:
帮顶,早日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帮顶,早日做出来

感谢支持,一定努力

网友S:
支持楼主,希望能成功!

网友T: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不能让这个帖子沉了

暂时顶你上天!记得打开降落伞! 沉底时我再顶你

网友U:
烂尾的可能性很大 ,人总要坚持做一件事情。
坚持烂尾人生
不好意思,有点毒舌,不过好过于不慎始而不善终。

楼主:
引用 网友U:
烂尾的可能性很大 ,人总要坚持做一件事情。
坚持烂尾人生
不好意思,有点毒舌,不过好过于不慎始而不善终 ...

感谢支持,忠言逆耳

楼主:
引用 网友T:
暂时顶你上天!记得打开降落伞! 沉底时我再顶你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S:
支持楼主,希望能成功!

楼主:
外形示意图。
HI--LO  交直流电压,两线电阻,通断,二极管;
HS--LO  交直流电流;
HS--LS  C/R,复阻抗测试;
HI--LO--HS--LS 四线电阻测试

预留接口为电源以及两路标准的RS232接口,方便后期的扩展,显示按键及无线通讯

楼主:
背面视图

网友:
前面4点好做,第五点估计挺费钱

楼主:
各位大咔,电源是我的弱项,求推荐5V~±5V低噪声电源电路,要求隔离电压大于1000Vrms,电源输出纹波+噪声(20KHz带宽限制)小于2mVpp,±5V各输出电流300mA

网友V:
支持一下,数字做法是趋势,看34410,8845貌似都是使用的数字的方式,就是不知道这种方式,相比之前的模拟的多斜积分的优略?

楼主:
引用 网友V:
支持一下,数字做法是趋势,看34410,8845貌似都是使用的数字的方式,就是不知道这种方式,相比之前的模拟 ...

我个人认为余度更大,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大,而且前端带宽放开之后,还可以用作数据采集卡,这个办卡就非常实用 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余度更大,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大,而且前端带宽放开之后,还可以用作数据采集卡,这个办卡就非常 ...

我个人一直不解,就像数字的做法是如何保证线性度以及噪声指标的?
看sigma delta的技术的介绍,貌似都是使用了低位高速的ADC来进行采集,之后经过SIN3C,或SIN4的滤波器,也请楼主能够介绍一下这种实现的思路以及sin这种滤波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
学习篇,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个人一直不解,就像数字的做法是如何保证线性度以及噪声指标的?
看sigma delta的技术的介绍,貌似都是 ...

我从事电路设计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数字信号处理也还是小学生,要是量化这种误差,我现在还做不到,找到资料一定共享。
附件中的文章也是这个论坛里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个人一直不解,就像数字的做法是如何保证线性度以及噪声指标的?
看sigma delta的技术的介绍,貌似都是 ...

本论坛中《贡献25篇过采样资料,也望大家采用过采样技术在这里交流.》这个帖子里面有几篇不错的文章,可以看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E9%87%87%E6%A0%B7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论坛中《贡献25篇过采样资料,也望大家采用过采样技术在这里交流.》这个帖子里面有几篇不错的文章,可以 ...

做过积分ADC了,但也只做到3斜,多斜还没有尝试过,至于sigma delta也一直是一个愿景,不知道以我的水平能否消化的动。

单纯的过采样也是一直都在使用,但对于sigma delta 中的那种抽取,我按照过采样的方式来计算提高的分辨率貌似是不对的

楼主:
虽然我没有办法量化过采样之后的ADC的INL(积分非线性误差),我不是很认可这个文章中的这句话

楼主:
这个是LTC2440文档中摘录的,还的确是采样率每降低4倍,有效分辨位数提高1位。但是受限于转换器的噪声水平,也不能无限制的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我没有办法量化过采样之后的ADC的INL(积分非线性误差),我不是很认可这个文章中的这句话 ...

另外看你这个LT2380-24的ADC,算了下他的数据量 24bit @ 2Msps的话 数据量达48M/s,H743的SPI接口能否胜任这个工作?

楼主:
达到24位有效分辨位数的时候,信噪比是24*6.02+1.76=146.24dB,从LT2380-24芯片指标来看,只有不到30.5.SPS

楼主:
oh,my god,145dB的时候是动态范围,不是信噪比,,这里面还差了大约3dB,信噪比大概在142dB

网友:
支持,我也在用USB做实时示波器,FS速率勉强能接受

网友V:
引用 楼主:
达到24位有效分辨位数的时候,信噪比是24*6.02+1.76=146.24dB,从LT2380-24芯片指标来看,只有不到30.5.SPS ...

如果要做到24bit分辨率,这个SNR值是146.24dB,那么这个意思是要求模拟前端的CMRR值也要做到这个指标?这个CMRR值如果靠电阻匹配基本没可能吧?另外SNR值和CMRR值这两个得取值之间有什么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V:
如果要做到24bit分辨率,这个SNR值是146.24dB,那么这个意思是要求模拟前端的CMRR值也要做到这个指标?这 ...

以我的浅见,这两个参数是相关联的两码事,信噪比表征了量化之后的最小噪声,而共模抑制比表示了放大电路对共膜噪声的抑制能力。这个能力国标中有专门的测试方法。我们在实验室中使用标准源来校准表或者测试的时候,共模噪声可以忽略,真正到了工业现场,共模噪声很大的时候,才看出表设计能力的差别。

网友V:
引用 楼主:
以我的浅见,这两个参数是相关联的两码事,信噪比表征了量化之后的最小噪声,而共模抑制比表示了放大电路 ...

那这样来说,你得CMRR是根据你估计得最大共模电压,和你要做到得仪表得精度得比值来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那这样来说,你得CMRR是根据你估计得最大共模电压,和你要做到得仪表得精度得比值来算得了? ...

这个指标是仪表本身的一个指标,你能设计到多大就写多大。这个是我的拙见

楼主:
我选择做USB端口的万用表模块,的确是选择了一个异常艰辛的装13之路,先不提有没有市场,主要原因还是在异常艰难的电源设计。
对于台式仪表,使用220V供电,线性电源的噪声和纹波都是50Hz/60Hz频率的,在整个信号回路上,LDO,运算放大器,哪个不是在这个频率上有至少80dB的抑制比,还有ADC内部的50/60Hz的高达100dB的陷波滤波器,可是使用USB供电,就得做一个低噪声的电源,难!

网友W: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家都觉得有必要,我就再做个板子,把按键和屏坐上?我的本意是去掉屏,把体积做小,更易于集成 ...

既然使用要联PC,实体按键越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W:
既然使用要联PC,实体按键越少越好!

没有一个实体按键 ,上面的图片意思是可以扩展,本身不带。

楼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外部噪声对运放的影响

楼主:
在全波整流的线性稳压供电的电路中,100Hz纹波是主要的电源噪声,对于运放电路,100Hz噪声电平通常要求控制在10nV-100nV(RTI)内,这取决于三个因素:运放在100Hz时的电源抑制比(PSRR),稳压器的纹波抑制比及稳压器的输入滤波电容的大小。图1是OP77的PSRR-频率曲线,可以看出,OP77在100Hz时PSRR大约是76dB,要获得不大于100nV(RTI)的性能,供电电源的纹波必须小于0.6mV。常用的三端稳压一般能提供大约60dB的纹波抑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压器的输入滤波电容必须足够大,以将输入端的纹波限制在0.6V以下。

楼主:
电源的去耦
典型的串联稳压器供电的电源中包含有幅度为150uV,频率范围为100Hz-100KHz的噪声,开关型电源更严重,运放的PSRR在高频时以20dB/Decade的速度降低,通过在电源脚加RC或LC去耦网络,能滤除大部分噪声,电路形式如图3。在使用RC去耦时,应该注意负载电流的变化会导致对电源脚上电压的调制。

楼主:
电源频率调整
任何电源电压的变化都会引起运放输入偏置电流的变化,图1中OP77的PSRR在DC时是126dB(0.5uV/V),电源电压的变化是一个潜在的低频噪声源。在低噪声运放的应用中,降低电源的纹波和提高电源的调整率都很重要,电源调整率不足通常会引起讨厌的低频噪声。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X:
觉得想主在用私人时间做百年老店的产品,我认为成功机率微乎其微。
若不信,你可以在这里逐步公开你的发明资料与进度,很多大神一眼就知道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X:
觉得想主在用私人时间做百年老店的产品,我认为成功机率微乎其微。
若不信,你可以在这里逐步公开你的发明 ...

你说的很对,上面的也不是我的发明,只是把已有的资料汇总了。
这是个学习总结的过程,重在学习,多多支持哦

楼主:
期待大神批评指正,学无止境,重在沟通和交流,三人行,必有吾师。
没有所谓的牛逼不牛逼,只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

楼主:
开关电源是一个很严重的噪声源,下图是典型的开关电源输出端的电压波形:
可以看出,噪声频谱既包含开关频率及其谐波成分,还包含开关回路谐振引起的阻尼振荡的高频成分,从几十KHz一直延续到几十MHz,而普通的运放在几百Hz以上时PSRR开始急剧下降,到几百KHz时几乎为零,此时,出现在输出端的电源噪声将很严重。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是一个很严重的噪声源,下图是典型的开关电源输出端的电压波形:
可以看出,噪声频谱既包含开关频 ...

我觉得电源噪声你可以先乎略,用最简单的7805或LM317先,到实际调试时,换不同的供电方式看实际影响,再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觉得电源噪声你可以先乎略,用最简单的7805或LM317先,到实际调试时,换不同的供电方式看实际影响,再 ...

这个试验值以往的设计过程中已经吃过很对亏了, 看看运放的PSR指标,基本就能量化

楼主:
除了注意对运放PSRR或CMRR参数的选择和加强运放供电去耦(如采用RC去耦)外,在开关电源供电设计中,还应注意如下一些方面:

电源中的噪声可能通过基准源或PCB的漏电直接耦合到放大器的输入端。要注意对电压基准源输出的滤波,对于PCB漏电,可在信号输入引线与电源走线间加地线防护。

噪声可能通过PCB走线之间的分布电容直接耦合到放大器输入端,造成干扰。在PCB布线时,要注意电源线与弱信号线不要贴近平行走线,线净距大于线宽的3倍(3W原则),并在电源线或数字信号线与模拟小信号线之间加地线隔离。

接地处理不当,噪声通过公共阻抗影响敏感电路部分。为了防止公共阻抗将电源噪声引入信号回路,要注意如下几点:接地上避免带噪声的大电流流过前级小信号地;单点接地,电源、模拟、数字电路分开接地;布板使用地平面层,最小化地线阻抗;开关电源输出从最后一个滤波电容的地端引出电源地,避免从滤波电感前的电容的地端引出。

楼主:
开关管漏极开关电压驱动的位移电流,通过初次级分布电容,次级电路,次级对大地与杂散电容,大地与初级地之间的杂散电容形成环路,次级模拟电路中流过的共模电流流过不平衡的阻抗转换成差模,对放大电路造成干扰(如图6)。共模方式引入的干扰一般为开关噪声中的高频分量(数MHz以上)。措施主要有如下三点:提供一条从开关电源次级地返回初级地的低阻抗噪声旁路通道,通常使用1000p~2200p的安规电容;使用共模扼流圈加强开关电源的输出的共模滤波;使用隔离技术,最小化回路中的共模电流。

楼主:
通过空间磁场耦合到具有一定环路面积的信号回路或地线环中,造成对信号的影响。另外来自开关电源或市电网络的高频干扰可能通过空间杂散电容直接耦合到信号回路。设计中的考虑包括:合理的布局、调整电感线圈或变压器放置方向、优化布线,减小关键信号的回路面积,避免形成地环路可以减小干扰;双面或单面板布线,注意信号线和地线,电源线与地线一定要贴近平行走线;使用1000p电容射频多点接地,可以兼顾EMC和低频信噪比的需求;对敏感电路加屏蔽,注意屏蔽层连接到被保护信号的参考地;走线设计上注意电源线不要和信号线捆扎在一起。

网友Y:
五六年前自己做自动测试治具的时候,想过要搞一个485控制的,感觉难度太大,放弃了,后来用魏坤示波器的板子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五六年前自己做自动测试治具的时候,想过要搞一个485控制的,感觉难度太大,放弃了,后来用魏坤示波器的板 ...

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本着学习的态度,决定自己开发一个

网友Z:
非常详实的教程,支持楼主。到时候有成品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非常详实的教程,支持楼主。到时候有成品出售吗?

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楼主:
何谓电源抑制
当供电轨上有噪声时,决定ADC性能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它们是PSRR-dc、PSRR-ac和PSMR。PSRR-dc指电源电压的变化与由此产生的ADC增益或失调误差的变化之比值,它可以用最低有效位(LSB)的分数、百分比或对数dB (PSR = 20 × log10 (PSRR))来表示,通常规定采用直流条件。

但是,这种方法只能揭示ADC的一个额定参数随电源电压可能会如何变化,因此无法证明转换器的稳定性。更好的方法是在直流电源之上施加一个交流信号,然后测试电源抑制性能(PSRR-ac),从而主动通过转换器电路耦合信号(噪声源)。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对转换器进行衰减,将其自身表现为杂散(噪声),它会在某一给定幅度升高至转换器 噪底以上。其意义是表明在注入噪声和幅度给定的条件下转换器何时会崩溃。同时,这也能让设计人员了解到多大的电源噪声会影响信号或加入到信号中。PSMR则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转换器,它表明当与施加的模拟输入信号进行调制时,转换器对电源噪声影响的敏感度。这种影响表现为施加于转换器的IF频率附近的调制,如果电源设计不严 谨,它可能会严重破坏载波边带。

总之,电源噪声应当像转换器的任何其他输入一样进行测试和处理。用户必须了解系统电源噪声,否则电源噪声会提高转换器噪底,限制整个系统的动态范围。

楼主:
下图为在系统板上测量ADC PSRR的设置。分别测量每个电源,以便更好地了解当一个交流信号施加于待测电源之上时,ADC的动态特性。开始时使用一个高容值电容,例如100 µF非极化电解质电容。电感使用1 mH,充当直流电源的交流阻塞器,一般将它称为“偏置-T”,可以购买采用连接器式封装的产品。

楼主:
使用示波器测量交流信号的幅度,将一个示波器探针放在电源进入待测ADC的电源引脚上。为简化起见,将施加于电源上的交流信号量定义为一个与转换器输入满量程相关的值。例如,如果ADC的满量程为2V p-p,则使用200 mV p-p或–20 dB。接下来让转换器的输入端接地(不施加模拟信号), 查找噪底/FFT频谱中处于测试频率的误差杂散,如下图所示。若要计算PSRR,只需从FFT频谱上所示的误差杂散值中减去–20 dB即可。例如,如果误差杂散出现在噪底的–80 dB处,则PSRR为–80 dB – –20 dB,即–60 dB(PSRR = 误差杂散(dB) – 示波器测量结果(dB))。–60 dB的值似乎并不大,但如果换算成电压,它相当于1 mV/V(或10−60/20),这个数字对于任何转换器数据手册中的PSRR规格而言都并不鲜见。

楼主:
下一步是改变交流信号的频率和幅度,以便确定ADC在系统板中的PSRR特性。数据手册中的大部分数值是典型值,可能只针对最差工作条件或最差性能的电源。例如,相对于其他电源,5 V模拟电源可能是最差的。应确保所有电源的特性都有说明,如果说明得不全面,请咨询厂家。这样,设计人员将能为每个电源设置适当的设计约束条件。

请记住,使用LC配置测试PSRR/PSMR时有一个缺点。当扫描目标频段时,为使ADC电源引脚达到所需的输入电平,波形发生器输出端所需的信号电平可能非常高。这是因为LC配置会在某一频率(该频率取决于所选的值)形成陷波滤波器。这会大大增加陷波滤波器处的接地电流,该电流可能会进入模拟输入端。要解决这一问题,只需在测试频率 造成测量困难时换入新的LC值。这里还应注意,LC网络在直流条件下也会发生损耗。记住要在ADC的电源引脚上测量直流电源,以便补偿该损耗。例如,5 V电源经过LC网络后,系统板上可能只有4.8 V。要补偿该损耗,只需升高电源电压即可。

PSMR的测量方式基本上与PSRR相同。不过在测量PSMR时,需将一个模拟输入频率施加于测试设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另一个区别是仅在低频施加调制或误差信号,目的是查看此信号与施加于转换器的模拟输入频率的混频效应。对于这种测试,通常使用1 kHz至100 kHz频率。只要能在基频周围看到误差信号即混频结果,则说明误差信号的幅度可以保持相对恒定。但也不妨改变所施加的调制误差信号幅度,以便进行检查,确保此值恒定。为了获得最终结果, 最高(最差)调制杂散相对于基频的幅度之差将决定PSMR规格。下所示为实测PSMR FFT频谱的示例。

楼主:
对于转换器和最终的系统而言,必须确保任意给定输入上的噪声不会影响性能。前面已经介绍了PSRR和PSMR及其重要意义,下面将通过一个示例说明如何应用所测得的数值。该示例将有助于设计人员明白,为了了解电源噪声并满足系统设计需求,应当注意哪些方面以及如何正确设计。

首先,选择转换器,然后选择调节器、LDO、开关调节器等。并非所有调节器都适用。应当查看调节器数据手册中的噪声和纹波指标,以及开关频率(如果使用开关调节器)。典型调节器在100 kHz带宽内可能具有10 µV rms噪声。假设该噪声为白噪声,则它在目标频段内相当于31.6 nV rms/√Hz的噪声密度。

接着检查转换器的电源抑制指标,了解转换器的性能何时会因为电源噪声而下降。在第一奈奎斯特区fS/2,大多数 高速转换器的PSRR典型值为60 dB (1 mV/V)。如果数据手册 未给出该值,请按照前述方法进行测量,或者询问厂家。

使用一个2 V p-p满量程输入范围、78 dB SNR和125 MSPS采样速率的16位ADC,其噪底为11.26 nV rms。任何来源的噪声都必须低于此值,以防其影响转换器。在第一奈奎斯特区,转换器噪声将是89.02 µV rms (11.26 nV rms/√Hz) × √(125 MHz/2)。虽然调节器的噪声(31.6 nv/√Hz)是转换器的两倍以上,但转换器有60 dB的PSRR,它会将开关调节器的噪声抑制到31.6 pV/√Hz (31.6 nV/√Hz × 1 mV/V)。这一噪声比转换器的噪底小得多,因此调节器的噪声不会降低转换器的性能。

电源滤波、接地和布局同样重要。在ADC电源引脚上增加0.1 µF电容可使噪声低于前述计算值。请记住,某些电源引脚吸取的电流较多,或者比其他电源引脚更敏感。因此应当慎用去耦电容,但要注意某些电源引脚可能需要额外的去耦电容。在电源输出端增加一个简单的LC滤波器也有助 于降低噪声。不过,当使用开关调节器时,级联滤波器能将噪声抑制到更低水平。需要记住的是,每增加一级增益就会每10倍频程增加大约20 dB。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分析仅针对单个转换器而言。如果系统涉及到多个转换器或通道,噪声分析将有所不同。例如,超声系统采用许多ADC通道,这些通道以数字方式求和来提高动态范围。基本而言,通道数量每增加一倍,转换器/系统的噪底就会降低3 dB。对于上例,如果使用两个转换器,转换器的噪底将变为一半(−3 dB);如果 使用四个转换器,噪底将变为−6 dB。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转换器可以当作不相关的噪声源来对待。不相关噪声源彼此之间是独立的,因此可以进行RSS(平方和的平方根)计算。最终,随着通道数量增加,系统的噪底降低,系统将变得更敏感,对电源的设计约束条件也更严格。

楼主:
要想消除应用中的所有电源噪声是不可能的。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完全不受电源噪声的影响。因此,作为ADC的用户,设计人员必须在电源设计和布局布线阶段就做好积极应对。下面是一些有用的提示,可帮助设计人员最大程度地提高PCB对电源变化的抗扰度:

对到达系统板的所有电源轨和总线电压去耦。

记住:每增加一级增益就会每10倍频程增加大约20 dB。

如果电源引线较长并为特定IC、器件和/或区域供电,则应再次去耦。

对高频和低频都要去耦。

去耦电容接地前的电源入口点常常使用串联铁氧体磁珠。对进入系统板的每个电源电压都要这样做,无论它是来自LDO还是来自开关调节器。

对于加入的电容,应使用紧密叠置的电源和接地层(间距≤4密尔),从而使PCB设计本身具备高频去耦能力。

同任何良好的电路板布局一样,电源应远离敏感的模拟电路,如ADC的前端级和时钟电路等。

良好的电路分割至关重要,可以将一些元件放在PCB的背面以增强隔离。

注意接地返回路径,特别是数字侧,确保数字瞬变不会返回到电路板的模拟部分。某些情况下,分离接地层也可能有用。

将模拟和数字参考元件保持在各自的层面上。这一常规做法可增强对噪声和耦合交互作用的隔离。

遵循IC制造商的建议;如果应用笔记或数据手册没有直接说明,则应研究评估板。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起步工具。

这篇技术文章旨在清楚说明高速转换器的电源敏感问题,以及它为何对用户的系统动态范围如此重要。为使系统板上的ADC实现数据手册所述的性能规格,设计人员应当了解所需的布局布线技术和硬件。

网友AA:
关于低噪声电源:DC-DC隔离 + 高PSRR LDO,注意做好屏蔽,或者直接使用ADI电源模块

网友:
很好,支持你,等成品

网友AB:
支持,中国仪器行业当自强。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共享精神值得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你有么有系列整理的文章,我现在习惯看公众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1580-1-1.html 看你 ...

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AD:
TI 关于test & measurement
http://www.ti.com/applications/industrial/test-measurement/overview.html

TI关于万用表 DMM:有个 4½ 万用表参考设计
http://www.ti.com/solution/digital-multimeter-dmm#supportandtrai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你有么有系列整理的文章,我现在习惯看公众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1580-1-1.html 看你 ...

微信公众号之前没有,现在有了哦,不信你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D:
TI 关于test & measurement
http://www.ti.com/applications/industrial/test-measurement/overview.html

谢谢,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帮顶,支持楼主 !

感谢支持,我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支持,中国仪器行业当自强。

同勉,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关于低噪声电源:DC-DC隔离 + 高PSRR LDO,注意做好屏蔽,或者直接使用ADI电源模块 ...

正解,有可以量化的文档吗?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微信公众号之前没有,现在有了哦,不信你搜

没这么快把,我折腾几天都没安全搞懂公众号号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没这么快把,我折腾几天都没安全搞懂公众号号怎么玩

高精度万用表的设计

楼主:
正在做BOM,降成本是一个很艰难的取舍

网友L:
成本差不多就行了,别在压缩成本上浪费太多时间,毕竟还没把整体完全搭建起来,压缩成本属于后续细节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成本差不多就行了,别在压缩成本上浪费太多时间,毕竟还没把整体完全搭建起来,压缩成本属于后续细节部分. ...

是的,我今天再校对一遍,准备投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有可以量化的文档吗?

没有量化的公式。我的产品就是这么做的,公司产品不方便直接说型号,但是是这个思路。

楼主:
解答一下万用表的分辨力和抗干扰能力

楼主:
高精度万用表的设计和应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我每天都更新

楼主:
万用表的量程概念
测量范围是指仪表能够达到的被测量的范围。它一般包括多量程的划分、各个量程的测量范围(从零度到满度的显示值)、超量程能力及符号的正负。此外,还应注明量程的旋转方式,如手动、自动和遥控等。
量程是指在不需要改变极性或显示倍乘系数(如小数点位置或显示单位)的情况下,能够测量输入电压的一个连续范围。一台万用表的量程一般分为基本量程、非基本量程、超量程以及手动量程和自动量程等。
各个量程有效测量范围上线的绝对值亦即该量程上满足额定准确度的最大电压,称作该量程的满度值,通常叫做满量程。
(1)        基本量程:一般的万用表通过量程放大器和衰减器可得到几个成10倍关系的量程。在众多量程的万用表中,测量误差最小的量程称作基本量程,一般也就是不加量程放大器和衰减器的量程。
(2)        非基本量程:除去基本量程以外的所有加放大器和衰减器的量程,统称为非基本量程。
(3)        超量程:在一个量程上从满度值增加到能显示出来的最大值的电压分为,成为超量程。对于一台万用表,具有一定的超量程能力是必要的,常用百分比来表示超量程能力,如一个基本档位显示10000的万用表,显示11999则表示有20%的超量程能力,有了超量程能力,当被测量信号超过整个的满度量程时,读数的测量结果就不会过分地降低准确度和分辨率。例如,当满量程为10V的4位万用表,其输入电压从9.999变成10.001V时,若万用表本身没有超量程能力,则必须换为100V量程档,从而得到10.00V的显示结果,这样就丢失了0.001V的电压信息。
(4)        自动量程:是指随着输入电压变化不需要手动改变量程开关,由仪器内部自动切换的量程。若万用表具有自动量程,则测量方便、安全而迅速,并可更好的实现自动测量。
为了降低功耗,尽可能提高电源的利用效率,决定用±5.0V供电,电压基准为2.5V,将基本档位为±2V。ADC能够采集±2.5V的电压,也就是说,每个档位的超量程能力为25%,自动量程档。

楼主:
先看一下delta-sigma ADC的原理,请码住,我们即将进入万用表的核心部分之一,ADC模数转换

楼主:
昨晚再次仔细研究了一下积分型ADC的原理,发现delta-sigma ADC与积分型ADC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再次仔细研究了一下积分型ADC的原理,发现delta-sigma ADC与积分型ADC有异曲同工之妙 ...

求解释……

网友AE:
把精力放在这有点浪费了。
不想打击楼主,多走点弯路,烂尾也是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把精力放在这有点浪费了。
不想打击楼主,多走点弯路,烂尾也是经历。

至少我要证明这种方法不行

网友AF:
支持楼主,这个成本控制在500之内是有点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支持楼主,这个成本控制在500之内是有点压力.

刚统计完,1K量才行

网友AG:
和你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没你要求高,用的是万用表芯片+单片机。烂尾了

网友AH:
很不错,难度不小,得投入很大精力才行,支持楼主,希望坚持下去,不要烂尾哦! LTC2380-24这种片子这么生猛得多少钱一片啊,容易买到吗,楼主的PCB是四层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很不错,难度不小,得投入很大精力才行,支持楼主,希望坚持下去,不要烂尾哦! LTC2380-24这种片子这么生 ...

LT2380-24还是非常容易买到的,e络盟、mouser都可以买到。
我的板子是4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和你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没你要求高,用的是万用表芯片+单片机。烂尾了

大胆尝试,主要还是积累自己的技术,要指望这个挣钱,怕是难

楼主:
我的浅见如下:
两者均使用了电容积分和累积的方法,这可能是最大的相同了,只是不同点更多:
(1)电容积分ADC是整个电容积分完毕之后,脉冲自动累积,即便是最后的比较器有误差,或者说电荷有损耗,也只影响后几位,这个大大提高了稳定性;
(2)△-∑型ADC,每次电容积分之后,只出一位编码,这个ADC的转化误差对于整个ADC性能的影响,我认为是影响最终的ADC精度的最关键的误差源,我个人能力还没有办法量化;
(3)△-∑型ADC,虽然后面也是累积,但是改成了数字加和,为了降低噪声和工频干扰加入了深余弦滤波器,但是比起积分型ADC由于控制积分时间,而带来的本身具有的抗干扰特性这个是没有办法比的;
(4)△-∑型ADC,好处就是ADC的转化速率和位数可以非常方便的控制和输出,这个是积分型ADC所不能比拟的;
应该说还是看应用场合吧,就数字万用表这种需要高分辨率低输出速率的场合,个人认为,还是积分型ADC更胜一筹,更适合。
这个项目重在锻炼个人的数字信号处理能力,如果要是做成工业应用的成品,还得是积分型ADC。

网友AI:
支持楼主,0.8uVrms低噪音LDO-- LT3045也许用得上,
话说楼主需要跑腿的不?  鄙人别的本事没有,业余的免费焊板子,调试板子,结构设计,外壳打样,钳工可以随时待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支持楼主,0.8uVrms低噪音LDO-- LT3045也许用得上,
话说楼主需要跑腿的不?  鄙人别的本事没有,业余的免费 ...

感谢支持,需要的话,我会联系你的。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高精度万用表的设计和应用

网友AJ:
反向保护  等待  最好是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反向保护  等待  最好是无线

保护你不用担心,之前都做了很多次的试验,对于HP34401的电路已经研究的非常透彻了,至于无线,有扩展接口,可以添加

网友AK:
好多干货,但楼主的目标太大,3-5年大量精力投入看怎样,否则容易烂尾。万用表还是加个12864或者2004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好多干货,但楼主的目标太大,3-5年大量精力投入看怎样,否则容易烂尾。万用表还是加个12864或者2004显示屏 ...

有句话叫不打没有准备的仗,肯定是之前有准备的。
至于业余时间,凭自己的意志力做这件事情,能到几何,还真不好说,还是要在大家的支持鼓励和监督下,一步一步做出来吧

楼主:
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当然是 众乐乐乐
如果想跟我一起探讨技术的人多,这个动力就大了

楼主:
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双运放,增益带宽积在20M以上,MSOP8封装

楼主:
这个delta-Sigma A/D转换器原理讲的比较到位,只是我还没有仿真成功,看看大家能仿真成功吗?顺便把仿真文件共享一下哈

网友T:
继续顶!顺便问下这款表的成本大约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T:
继续顶!顺便问下这款表的成本大约几何。

目前单块成本比较高,在1100,批量在1K以上才有可能到500

楼主:
是不是贵的没朋友了

楼主:
这个万用表好玩的地方有一下几个:
(1) ADC并不采用目前已有的高位ADC芯片,而是自己做△∑算法。当你深入了解了积分法和△∑
两种ADC的原理之后,你会发现,积分法会更胜一筹,这也是我没有迟迟投版的原因之一;
(2) 恒流源是FLUKE5700定级校准源中的恒流源哦,的确是性能优秀的不能再优秀了;
(3)LC采用全数字计算,与论坛中的模拟电路积分有本质的区别;
(4)直流部分全部定制的集成电阻;

楼主:
贵是贵了点,值得玩,值得好好学习利用一下

楼主:
Sigma-delta 调制器的原理

楼主:
The output signal from the sigma-delta modulation must be filtered to remove the high
frequency content (the quantization noise) and retain only the useful frequency band. In
order to properly design such filter,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ma-delta modulated signal
spectrum is required. The sigma-delta modulated signal spectrum is different from the PWM
modulation spectrum.
The PWM modulation signal is characterized by a fixed period and a variable duty cycle.
Due to the fixed modulation period (or frequency), the PWM spectrum exhibits typical peaks
of energy corresponding to the modulation base frequency and its harmonics. The removal
of these harmonic peaks is more difficult by analog filtering (RC or LC filter).
The sigma-delta modulation uses both variable duty cycle and variable frequency. As a
result, the energy on the sigma-delta spectrum is spread more evenly and is not
concentrated on regularly spaced peaks like for the PWM (there is no fixed modulation
frequency). Furthermore, there is usually more energy at higher frequencies for sigma-delta
modulations than for PWM (due to higher modulation frequencies). The noise content of
sigma-delta modulation can be easily removed by analog filtering (RC or LC filter).

楼主:
Sigma-delta 仿真成功

楼主:
局部细节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AC:
抽取是不是累加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抽取是不是累加和?

这个就看怎么处理了,你若认为所有的值均有效,那就是了

网友AC:
https://www.st.com/content/ccc/r ... s/zh.DM0035433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C:
https://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application_note/group0/b2/44/42/9d/46/b4 ...

谢谢啦,你找到汉化版了。

网友AL:
刚做了一个直接用内置adc的,上位机也是改造的,楼主要把adc速率做高一点,太低,没什么意义了,有需要我可以做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刚做了一个直接用内置adc的,上位机也是改造的,楼主要把adc速率做高一点,太低,没什么意义了,有需要我可 ...

adc速率一定要可设置,灵活变化,提高易用性。只是精度都是以牺牲速率为代价的,对于任何一种adc都是一样的。

楼主:
至此,Sigma-delta型 ADC仿真结束,原理已经了然于胸,不过我越发对这种ADC的精度保持忧虑的态度

楼主:
这个芯片竟然没有标称温漂指标,一大败笔,让我灰常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刚做了一个直接用内置adc的,上位机也是改造的,楼主要把adc速率做高一点,太低,没什么意义了,有需要我可 ...

感谢您的支持,需要的时候我会联系你的

楼主:
为什么要深入的了解∑-ΔADC的原理呢?是因为目前市场上在售的高分辨(>20bit)的ADC都是∑-Δ型ADC。因此深入了解∑-ΔADC的原理,来决策在万用表电路上使用哪种类型的ADC是非常有必要的。

楼主:
关于积分型ADC的原理,包括双斜积分,多斜积分之前已经在论坛上讨论很多,资料也很多,就不再这里赘述了。

楼主:
∑-Δ调制器的输出是1位串行数据流。此数据流的分辨率只有一位,通常不足于用于此应用而言。提高信号分辨率的方法包括在给定的时段内,对1位流取平均值。平均的数据流具有更宽的分辨率(通常为16位),但采样率更低。取平均(滤波)操作基于数字域中的线性数学运算,因此不会由于滤波而增加非线性失真。

楼主:
这样的ADC初始精度显然是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楼主:
Integral lineariity error 显然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五位半足够,六位半就差的远了去了

网友AM:
万用表的特点就是要携带方便,现在还要配个电脑或手机,还能方便?当然,作为技术来学习研究,我表示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万用表的特点就是要携带方便,现在还要配个电脑或手机,还能方便?当然,作为技术来学习研究,我表示赞赏。 ...

定位不一样,这个是为了易于搭建测试系统而设计的,不是手持仪器。
您可以了解一下虚拟仪器,以及NI的产品

楼主:
当然了,如果大家呼声很高,我可以加上个按键和显示,改成手持仪器

楼主:
慎重起见,我决定修改原理图,把积分ADC的电路做进去,否则STM32H743内部的ADC温飘太大,真有可能是用不成的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慎重起见,我决定修改原理图,把积分ADC的电路做进去,否则STM32H743内部的ADC温飘太大,真有可能是用不成 ...

用内部的?那个精度真不行12bit 跳动在20,改进后能在1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L:
用内部的?那个精度真不行12bit 跳动在20,改进后能在10以内

你测试的是STM32H743吗?这个ADC是16位的,有效分辨率在13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L:
用内部的?那个精度真不行12bit 跳动在20,改进后能在10以内

我刚才算了一下,没有处理之前,你这个采集结果,有效分辨位数在10.4位左右,应该已经完美实现了ADC的性能,stm32 12位的ADC就是这个德行

网友AL:
采用滑动滤波,6个数字踢出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后平均

楼主:
先做一个ADC模块,快速验证一下之前的试验,以及adc的真实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L:
采用滑动滤波,6个数字踢出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后平均

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AN:
这个万用表项目牛!支持楼主,楼主模电强!期待早日完成。向楼主学习。

楼主: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高精度万用表的设计和应用

网友AO:
支持楼主.期盼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N:
这个万用表项目牛!支持楼主,楼主模电强!期待早日完成。向楼主学习。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相互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支持楼主!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支持楼主.期盼早日成功.

感谢支持

楼主:
34401 ADC原理

楼主:
hp3478A 积分ADC原理

楼主:
HP3458A 积分ADC原理

楼主:
模拟开关,看着简单,对于高精度应用还是难

楼主:
感谢支持,沟通成长

楼主:
在设计过程中选无意发现一个电源芯片,应用简单,啥都能转,实在是厉害

网友AQ:
必须支持,早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Q:
必须支持,早日完成!

感谢支持

楼主:
对于34401积分型ADC,用于切换积分器的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该如何消除其影响,始终百思不得其解,求帮助

楼主:
CMOS开关基础
理想型模拟开关不存在导通电阻,具有无穷大的关断阻抗和零时间延迟,可以处理大信号
和共模电压。实际的CMOS模拟开关不满足其中任意一条,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模拟开关
的不足,这些缺陷多数是可以克服的。
CMOS开关具有优秀的组合属性。其最基本的形式是MOSFET晶体管,这是一种电压控制
电阻。在“导通”状态下,其电阻可能不到1 Ω,而在“关断”状态下,其电阻则会升至数百兆
欧,并且存在皮安级漏电流。 CMOS技术兼容逻辑电路,可以高密度集成在IC之中。其快
速开关特性得到良好的控制,仅具有最少的电路寄生效应。
MOSFET晶体管是双向的。换言之,它们可以同样轻松地开关正、负电压,传导正、负电
流。 MOSFET晶体管具有一个电压控制电阻,随信号电压则呈非线性变化,如图1所示。

楼主:
互补MOS工艺(CMOS)可以产出优异的P沟道和N沟道MOSFET。并联连接PMOS和NMOS
器件,结果会形成如图2所示的基本双向CMOS开关。这种组合有利于减少导通电阻,同
时也可能产生随信号电压变化小得多的电阻。

楼主:
图3展示的是N型和P型器件的导通电阻随通道电压的变化。这种非线性电阻可能给直流精
度和交流失真带来误差。双向CMOS开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导通电阻大幅降低,线性度
也得到了提升。图3底部曲线展示的是改进后的开关导通电阻特性的平坦度。

楼主:
ADG8xx系列CMOS开关是专门针对导通电阻低于0.5 Ω的应用而设计的,采用亚微米工艺制
成。这些器件可以传导最高400 mA的电流,采用1.8 V至5.5 V单电源供电(具体视器件而定),
额定扩展工作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典型的导通电阻与温度和输入信号电平之间的
关系如图4所示。

楼主:
基本CMOS开关中的误差源

楼主:
当一个CMOS多路复用器接至反相求和放大器时,应该注意的是,导通电阻及其作为输入电
压函数的非线性变化将导致增益误差和失真误差,如图22所示。如果电阻较大,则开关漏
电流有可能带来误差。小电阻有利于减少漏电流误差,但会增加因RON有限值导致的误

楼主:
在如图24所示电路中, RON的有限值可能成为重要的误差源。增益设置电阻应该至少是开
关导通电阻的1000倍,以保证0.1%的增益精度。较高的值会带来更高的精度,却会降低带
宽,增加对漏电流和偏置电流的敏感度。
补偿RON的一种更好的方式是使一个开关与反相放大器的反馈电阻串联,如图25所示。不
妨假定,单个芯片上的多个开关在绝对特性和温度跟踪特性方面良好匹配。因此,放大器
在单位增益下具有闭环增益稳定性,因为总前馈电阻和反馈电阻是相匹配的

网友AR:
路过就支持一下,我想楼主应该先看看版规(第22和24条)。

阿莫电子论坛版规(最新更新2019-04-08),避免ID被封锁必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73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R:
路过就支持一下,我想楼主应该先看看版规(第22和24条)。

阿莫电子论坛版规(最新更新2019-04-0 ...

感谢提醒,有的已经修改不了了

楼主:
不敢说话了,不知道哪天可能被封号,尽最大努力,能发多少算多少吧。
原计划本周内投版的,食言了,现在正在努力修改原图,五次更改设计,只为那一点点细节,时刻提醒自己,细心再细心。

网友AL:
持续关注中,指标足够的话,我也来一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持续关注中,指标足够的话,我也来一套板子

感谢支持!!!!

网友:
楼主厉害,最近也迷上了万用表

网友:
nb,留着以后慢慢看

楼主:
数字电路电路有至少15%的容限,而模拟电路必须1uV,1uV的去争取,去考虑,这也是模拟电路的难点和魅力所在。

楼主:
看来大家还是对手持仪器比较感兴趣,对于软件,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把中心放在了仪表本身,等USB版本做成功之后,我会做一个手持仪器版本,锂电池,全触摸屏,带波形显示,软件大家一起来完善。

楼主:
34401的这个交流补偿技术,值得仔细研究,实在是Nb啊

楼主:
有文章说,这是一种可编程电容补偿技术,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一下?

楼主:
对于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阻输出原理都比较清楚,模拟电容输出,这个还是比较模糊,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

楼主:
应很多朋友的要求,我把Sigma-delta 调制器ADC的仿真原理图附上

楼主:
这个仅仅是一个示意性功能仿真,如果要是具体到实际应用,还得仔细斟酌考虑其中的参数,电路也得再优化改进。

网友AS:
支持一下,建议别太纠结硬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支持一下,建议别太纠结硬件成本

说的对,成本是一方面,重点还是设计本身。

楼主:
一件好的产品是需要时间打磨的,请大家给我点时间,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毕竟这纯属业余时间的爱好,晚上熬夜到很晚。
PCB已经基本完成,在投版之前,我需要先验证一下ADC的真实的水平,ADC性能达不到,什么都是扯淡

网友:
这个贴子相当不错,希望楼主要把这个项目支持做下去,不要难忘烂尾了,到时有套件,我先支持一下。

网友AT:
开始做没,搬出小板凳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T:
开始做没,搬出小板凳学习了

准备3.15日前投版

网友AU:
看着高大上,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厉害了,向楼主学习。

厉害谈不上,相互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U:
看着高大上,关注一下

尽最大能力做好,高大上个还谈不上。
平常心吧,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楼主:
印制板已经投版,预计一周回返回,这个期间正在测试ADC的性能

网友AW:
楼主了解的不少嘛,能采用集成的ADC做6位半的不算怎么牛,能够自己搭建积分器实现ADC变化功能从而达到6六半的话,那我就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楼主了解的不少嘛,能采用集成的ADC做6位半的不算怎么牛,能够自己搭建积分器实现ADC变化功能从而达到6六半 ...

,勇敢的尝试吧,无非就是费点钱和休息时间

网友(2020-03-12):
引用 楼主:
不敢说话了,不知道哪天可能被封号,尽最大努力,能发多少算多少吧。
原计划本周内投版的,食言了,现在正 ...

真正的技术交流意愿,无意的触犯我想情有可原吧

网友AX:
期待一下,顶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X:
期待一下,顶一波

感谢支持!

网友AY:
这个出自哪里,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Z:
关注楼主,做好了我要入手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Y:
这个出自哪里,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是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关注楼主,做好了我要入手一台

感谢支持和关注

网友BA:
预计什么时候出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A:
预计什么时候出炉了啊

等我把ADC的性能测试完成,我就估计一下进度,现在ADC的水平还没有测试完成,所以,真心不好说

楼主:
最近一直在看《The Art of Electronics》,才感觉到自己的设计水平是多么粗糙和不堪一提。我一直坚信必须理论指导设计,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只能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证明前人早就证明的结论,也越发感觉自己水平的有限。

楼主:
不用客气,有好的资源相互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B:
好帖,得慢慢阅读

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BC:
感觉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C:
感觉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支持楼主。

有梦想才有将来

楼主:
感谢支持,一起努力

网友BD:
涨知识了,祝楼主早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涨知识了,祝楼主早日实现。

感谢支持!

网友AZ:
关注中,祝楼主成功

网友BE:
1024个赞
其实要是我没有经济压力
我觉得我会在家里倒腾点电子测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E:
1024个赞
其实要是我没有经济压力
我觉得我会在家里倒腾点电子测量工具 ...

生命贵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关注中,祝楼主成功

感谢

楼主:
魂牵梦绕的印制板到货了

网友AZ:
是自己开的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Z:
是自己开的槽吗?

pcb厂家开的,自己开不了

网友:
哦,看上去不怎么规整,以为是自己搞的呢

楼主:
,是有点那么不太专业哈

网友:
好复杂的DIY作品,必须支持一下,楼主加油

楼主:
难度的确不小

网友:
坐等更新和测试结果

楼主:
我也坐着等等测试结果

网友:
坐等测试结果

网友:
学习,加油,真要点个赞

楼主:
汇报一下项目进度:

楼主:
(1)电源噪声小于1mVp-p,带宽不限制;(2)电源设计功率有些偏小,负载不均衡时发热,温度在60度,整体影响并不大;(3)adc还在优化中,目前有效分辨位数在19位,离预定指标少了3位,正在努力中。

网友BF:
引用 网友A:
要是可以分析低功耗电流的设备就更好了。

做低功耗的传感器非常需要做电流采集。最好是USB连接电脑,电脑上有可视界面,有没有相关电工能消费得起的产品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BF:
做低功耗的传感器非常需要做电流采集。最好是USB连接电脑,电脑上有可视界面,有没有相关电工能消费得起 ...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EFM32WG-STK3800电流测试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427-1-1.html

很多芯片公司都做自己做了测功耗的板子,包括有
1、Nordic            Power Profiler Kit
2、ST                 X-NUCLEO-LPM01A
3、Silicon Labs    EFM32 STK系列开发板

大都是几百块钱,可以看看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F: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EFM32WG-STK3800电流测试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427-1-1.html

这个板子不错 芯科的板子之前看到其它公司搞开发用过,STK3700淘宝看到400-800 ,还有卖200多的不知道哪个可以入手到。

网友:
期待楼主出成品,然后出个下面几个功能的精简板

(1)        直流电压测量功能:
(3)        两线电阻测量功能;
(8)        脉冲信号占空比测量功能;
(9)        电容测量功能;
(10)        电感测量功能;
(12)        二极管测量功能;
(13)        导通测量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F:
这个板子不错 芯科的板子之前看到其它公司搞开发用过,STK3700淘宝看到400-800 ,还有卖200多的不知道哪 ...

EFM32的板可以到闲鱼上看看,大概2~300左右,
前段时间我刚发帖的时候,好像有一百多的。

网友:
支持动手, 只有动了手才知个中的困难和乐趣。

楼主:
求5V电源解决方案,目前的电源设计存在缺陷,强调了低噪声,但是效率比较低,发热量大,正负输出负载不均衡时电源工作不正常

楼主:
5V转正负5V

网友:
一直在等楼主大作

网友:
用2个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5V电源解决方案,目前的电源设计存在缺陷,强调了低噪声,但是效率比较低,发热量大,正负输出负载不均衡 ...

隔离DC-DC 后面加 LT3045,成本是比较高啊,但是好像没什么其他的可选

楼主(2020-05-26):
时隔三个月,再次能登录,实在不容易啊

网友:
等楼主的大作

网友:
关注楼主专业设计!!!

楼主(2020-07-24):
帖子没有沉,一直在出差,我表示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没有沉,一直在出差,我表示抱歉

lz 加油啊

网友:
进度怎样了?

网友:
MARK 必须标记一下

网友:
等待 动态

楼主(2020-10-24):
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的进度,今天高兴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经过了多次改版,测试,在整个电路噪声达标之后,Sigma-Delta ADC 终于实现了22位的有效分辨位数。

楼主:
另外,复刻34401的多斜积分板子也已经绘制完了,准备测试,ADC技术搞不定,谈什么都是虚的

楼主:
34401的多斜积分仿真通过,彻底领悟之后,只能给安捷伦跪了,实在是妙不可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34401的多斜积分仿真通过,彻底领悟之后,只能给安捷伦跪了,实在是妙不可言呀 ...

这是精华啊,不过仿真和实际还是差些距离的吧,没做过…

楼主:
精密测量仪器是需要不断努力迭代的,耗时,费力,真心只是喜欢这个东西,到最后可能整的自己贫困潦倒,太特么不容易了

楼主:
我先扶着墙休息一会,后续会奉上测试结果。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切都是在stm32芯片上实现的,并没有使用外部的24位adc芯片,从整个adc转换原理上来看,只有积分式adc才是王道,所以革命尚未成功,我还得继续熬夜测试,等积分式adc搞定的时候,才可以说已经踏尽了一步。

网友:
10月26日 过来再支持大牛一把。点赞

网友:
支持大牛,我还以为烂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扶着墙休息一会,后续会奉上测试结果。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切都是在stm32芯片上实现的,并没有使用 ...

可以先搞个众筹,动力足了好干活

网友:
没烂尾,不错 顶一个。。

楼主:
我要坚持做下去,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我不会出套件,那样压力太大,容易急功近利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其实楼主能把多斜adc搞好,就成功了一边,再就是电源这块是难点,其他的其实很多可参考的电路了,电源我感觉用电脑usb供电,电流还是少点,毕竟我感觉你这个要想做好,还得把usb电源逆变成多种隔离的电平电源,噪声抑制电路,算上效率,其实所剩的功耗有限。

楼主:
高手!电源的确是很难搞,再三斟酌决定先放弃usb供电,改为外部电源供电,抓主要矛盾,先解决有无问题,再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初学者来说,使用下面的方案能够速成,失败的风险小

楼主能不能分析下这个图中欧姆测量原理?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2020-12-10):
引用 楼主:
高手!电源的确是很难搞,再三斟酌决定先放弃usb供电,改为外部电源供电,抓主要矛盾,先解决有无问题,再 ...

楼主已经准备升仙,看透本质,祝愿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BG:
强烈支持,不知道楼主进行到哪一步了,是否考虑开源?

网友:
不明觉厉,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2021年了,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2021-01-15):
全部看了一遍,等楼主出套件支持一套。
另外能讲解一下这个恒流源么?没有看明白

网友:
楼主的表怎么样了  能开源看看学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G:
强烈支持,不知道楼主进行到哪一步了,是否考虑开源?

高精度的东西开了也没几个能做出来的,绝大部分人没有7位半以上的表去校准,那么自己做出来意义不大;还不如楼主做好了,大家众筹等成品

网友:
顶楼主,等出套件了支持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更青睐于下面的这个电路

这什么书呢?

网友:
关注中。祝成功

楼主(2022-11-30):
看了上一次发帖时间2020年,反复折腾,终于找回账号和密码,还得缴费,终于找到组织了

楼主:
从今天起,继续更新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早日出套件

楼主:
2V档位噪声测试,正负表笔短接。未校准

楼主:
0.2V噪声测试,未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2V档位噪声测试,正负表笔短接。未校准

勇气可嘉,相信这个过程会学到很多,从图表看,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议:1、关键器件不要用廉价器件,噪声与漂移无法处理。2、不要指望使用软件的方式去弥补微分与积分线性误差。3、五六位以上的表,PCB微弱的漏电变得非常明显,拉开一点距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4、作为仪器仪表,可信度是第一重要, 因此首先设计者自己必须完全清楚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然后再让用户相信。恒流源建议直接用34401的,我亲自制作过,可耐高压,稳定度,调整率,噪声等目前无敌!

楼主:
0.02V档位噪声测试,未校准

网友BH:
6年前做的表卡,在老手机上找到图片,发上来,资料找到也发上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H:
6年前做的表卡,在老手机上找到图片,发上来,资料找到也发上来分享

用料的确扎实,现在好些芯片不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H:
6年前做的表卡,在老手机上找到图片,发上来,资料找到也发上来分享

看起来很专业 ,像大厂的仪表
pcb是kicad画的?

网友(2023-01-30):
楼主,有个项目可以合作,给你发不了信息,您的联系方式发一下,电话沟通一下

网友(2023-04-09):
点赞收藏。楼主的功底和毅力都让人钦佩!

楼主(2024-03-02):
我终于又回来了,继续搞

网友BI:
这种事情要团队才能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I:
这种事情要团队才能干的

处于自身的热爱,不图钱财,慢慢搞,不着急

楼主:
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忙别的事情,期间也做了不少试验,主要是电源部分。现在我终于不纠结了,第一阶段放弃USB供电,采用外部电源供电,把功能做完,然后再优化电源部分。

楼主:
将电阻档位更改一下,灌电流将为1mA,降低因电阻发热带来的温漂影响,原电阻档位X2,即 200Ω,2K,20K,200K,2M,20M,200M

网友BJ:
推荐给你“SD78P952”“SD7501”,“FS9922_DMM4”;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推荐给你“SD78P952”“SD7501”,“FS9922_DMM4”;

感谢。
这些芯片我刚查了一下,都是三位半表的集成芯片,我想做个5位半以上的表

楼主: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4593251
国外开源的8位半万用表,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片呢?

楼主:
原理图1

楼主:
原理图2

楼主:
原理图3

楼主:
原理图4

楼主:
原理图5

网友BI:
这堆diy患者一样的图纸基本属于反面教材,其实我们在好多年以前就开始批判这套图了。他们堆料的不止是图纸,还有那种妄图控制温度的努力。我们当时的感受是安捷伦的人看了会不会笑掉大牙。测量本身其实关乎模拟技术,而模拟本身除了技术还有一点点经验在里面,最最重要的根本不是技术,而是一种态度。欧洲人diy的傻比东西处处体现的都是两个字,屌丝。diy的显著特征就是自己不懂不会还瞎折腾,自认为能用的前提也是没有把别人的东西分析透彻,就认为自己的东西能用,即便那些破烂花了更多的钱。在欧洲确实是有太多这种耍小聪明传统,就好比大众都敢最终在尾气排放上装逼造假,其实没别的就是这些傻比特别想装逼。看看米国人民的正规图纸,不知道比这份图强了多少。当然了,动用大量制冷的手段自然是不缺钱的,善于diy痴迷diy确实是欧洲人的传统。航空航天领域之所以米国人那么领先,就是因为从未见过一丝diy的痕迹,一切步骤都井井有条,从最脏乱的破实验室,到产品工程化,到外观到各处细节到合作厂的汇总到工程细节修正无处不体现着两个字,协作。整个系统中找不到自以为是的牛逼人物,整个工程留给后辈的就是两个字严谨。我一直都认为美国精神不是钱而是团队,在美国特别注意提倡个人英雄主义,好多美国电影都是一个人的牛逼导致好人活了而坏蛋玩完了,这恰恰隐藏了团队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I:
这堆diy患者一样的图纸基本属于反面教材,其实我们在好多年以前就开始批判这套图了。他们堆料的不止是图纸 ...

点赞!!!!!

楼主: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mx3652.html
adi有成熟的模块,面对大厂的这种碾压,无力抵抗,但是我还是坚持做下去

网友:
坐等成功的那一天

网友(2024-04-01):
支持蓝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