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冰箱管漏修好后又是冻堵,白天不能开门只能晚上偷偷的搞

楼主(2020-02-11):
这台冰箱保鲜室管漏修好后又是冻堵,发现压缩机进了半缸锈水,已卡死活塞,上电不运转,一会就保护了,白天不能开门,只能晚上偷偷的搞,管道更换盘好,发泡剂补好保温,接下来又修好压缩机(换机油清洗),后来压缩机修好了,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在处理冻堵,修得火大了,现在又换了毛细管,又加了一级干燥过滤器,已连续修了5天了,成不成功就看明天了,监控也上了

网友:
压缩机都进水了。。。以前有见我师傅切开压缩机搞维修的。是我就就放弃了。。

网友:
维修费够买新的了吧

网友:
实在佩服这孜孜不倦的精神,这几天闲的把老笔记本换led灯条,不能调节亮度,刚焊上测量亮度调节的数据线开机不知道把哪里短路了,现在开不了机了,本想大拆找到故障点心烦意乱的搁置一边了,不知道下次动手要到什么时候了

网友:
厉害了,这动手能力赞

网友A:
楼主,请教下,不制冷了,下面电机那里听到很异常的很大声的感觉是继电器吸合不良那种哒哒声,持续几秒钟十来秒后断开,过几分钟又循环,是不是压缩机坏了?可以丢了买新的了么?

网友:
我也是闲,但无心电子,天天研究做吃的,变着花样试。

网友:
现在还能这么花心思的不多了,毕竟冰箱这么便宜

网友B:
压缩机都进水了,估计蒸发器有漏的地方吧。压缩机进水换机油,应该里面的水也搞不干净吧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太强了吧,进水了还能修

网友:
我只能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不制冷了,下面电机那里听到很异常的很大声的感觉是继电器吸合不良那种哒哒声,持续几秒钟十 ...

先换启动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都进水了,估计蒸发器有漏的地方吧。压缩机进水换机油,应该里面的水也搞不干净吧 ...

把里面的油倒出来,加气油进去反复摇晃,清洗倒出来,最后加压缩机机油,把进气口堵死在90度烘箱运行24小时,里面水分基本能处理干净

网友B:
这太麻烦了,要是平时可以直接换一个压缩机了。R600A冷媒的话注意安全

网友C:
冰箱除霜后不启动,上门的人说漏氟 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除霜后不启动,上门的人说漏氟 不知道怎么修

是压缩机不启动运转还是压缩机会运转不制冷?,如果压缩机不启动运转先换启动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麻烦了,要是平时可以直接换一个压缩机了。R600A冷媒的话注意安全

这段时间快递物流都发不了货

网友:
楼主这动手能力真超乎我想像。亲手维修,丰衣足食啊!...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厉害

网友:
除了动手能力,楼主的耐心一般人也比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压缩机不启动运转还是压缩机会运转不制冷?,如果压缩机不启动运转先换启动器看 ...

没有任何反应,按您的说法,应该是启动器坏了

网友D:
除了动手能力,楼主的耐心一般人也比不了!
另外,咨询一个问题:我车上的空调,国庆的时候坏了,到4S店去修,他们说压缩机坏,把铜管全堵了,换了铜管也修不好,需要更换压缩机。换压缩机报价需要1W左右,会有这种情况吗?我觉得太贵了。
一个10W多一点的代步车,开了5年整。

楼主:
车上的空调一般是发动机皮带带动的,坏的情况一般是漏氟,换一家检查下,冲点制冷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动手能力,楼主的耐心一般人也比不了!
另外,咨询一个问题:我车上的空调,国庆的时候坏了,到4S店去修 ...

这个价格太坑了啊!10W5年的车残值也没几万了吧!多找几家汽修店问问吧!

网友:
冻堵有点头痛,之前一台压缩机因为管子穿后进满了水,把水倒干净后放在电热炉上面烤了三天才烤干。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充氮气除水气

网友:
楼主这铺子不是一般铺子
这年头哪还能找到能这么深度维修冰箱的。。

要是换成汽车
那就是老外那种从整个翻修老爷车级别,发动机都全拆重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上的空调一般是发动机皮带带动的,坏的情况一般是漏氟,换一家检查下,冲点制冷剂试试 ...

4S 说管道堵了,氟充不进去,换了一根管,也充不进。
网上有说这款车的压缩机有抱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 说管道堵了,氟充不进去,换了一根管,也充不进。
网上有说这款车的压缩机有抱死的问题。 ...

再找一家专业一点的师傅看看,管道堵可能不大,压缩机抱死的话皮带会打滑磨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4S 说管道堵了,氟充不进去,换了一根管,也充不进。
网上有说这款车的压缩机有抱死的问题。 ...

高低压管,毛细管充氮气吹,然后把毛细管过滤器,汽车压缩机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找一家专业一点的师傅看看,管道堵可能不大,压缩机抱死的话皮带会打滑磨断 ...

冰箱修好了吗?我以前修台漏的,用洛克环接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修好了吗?我以前修台漏的,用洛克环接的管子

修好了,今天准备交付顾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今天准备交付顾客了

修冰箱太麻烦了,收费也低,基本上都是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冰箱太麻烦了,收费也低,基本上都是漏。

是的,漏的比较多,能捡到便宜的就是换个启动器OK的那种

网友:
这人工,购买几台冰箱了。

网友:
楼主厉害呀,感觉冰箱这东西,要么几十年没问题,要么有问题就再修不好,家里有台容声冰箱,已经用了二十几年了,从未修过,制冷依旧很强悍,以前在租的房子还有台西门子的,一次春节忘记意外关电导致东西坏了,清理后就不制冷了,房东找人来修,修了好几次,也补了冷冻剂,最后判了死刑,管路有漏。

网友:
现在家里的东西坏了直接换,年纪来了,没那个精力了。

网友:
楼主干这个比较专业。如果是普通电工肯定没法这样干。白色家电没工具彻底玩儿不转。

网友:
这几天也修好了一台笔记本。

网友:
冰箱的下水口容易堵有什么好招吗?以前应该是有进去过油,可能有霉菌

楼主:
设计问题,孔偏小,还有进过冷冻区,流下去的水会结冰堵住,用钢丝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