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S的电容触摸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0-02-11):
未用过STM8S直接做电容触摸按键,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能不能穿透2.5mm塑料?
电容触摸按键我在产品上用的多,但不知道ST的效果

网友A:
不靠谱,用8L的就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用8L的就比较稳定

请问STM8S和L哪方面的差异导致8L比较稳定?

网友:
触摸试试ATMEL或者MICROCHIP的MCU,2.5mm的塑料板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STM8S和L哪方面的差异导致8L比较稳定?

8S是RC充放电,8L是电荷转移。技术上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S是RC充放电,8L是电荷转移。技术上是不同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建议还是用专用的TP功能的去做

网友:
效果够用,还有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