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一台电脑 请给个建议

楼主(2020-02-12):
自己攒一台,AMD 的新平台 预算主机4000左右 有合理的配置推荐一下 谢谢。 另外,京东上AMD没有自营店?

网友:
选京东最贵的就行了 5年 不后悔

网友A:
我的 3900X ,64GB 内存,打算用到天长地久

网友:
双11觉得价格可以搞了一台,自己一个一个配件下单

上面没有硬盘,我内存64g略变态
内存、显卡、电源你可以相对减配下,仅供参考

编辑原因:图片忘了打骂

网友:
最近在配主机,在淘580显卡,矿渣在涨价。

网友B:
AMD 3700X     淘宝 580显卡,矿渣

其他随意,

你可以几年不换机器

网友:
3700x,配了一台挺好的。RX580的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MD 3700X     淘宝 580显卡,矿渣

其他随意,

我看淘宝580 都是399的那种么? 4GB显存

网友:
580 你们用的好的推荐一下,过年后都涨价了。而且好多都是470 480 刷的怎么区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 3900X ,64GB 内存,打算用到天长地久

我对AMD有偏见。性能好坏不说。更容易坏。

不过我也希望你用的爽。这样我也配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AMD有偏见。性能好坏不说。更容易坏。

不过我也希望你用的爽。这样我也配一台。 ...

以前也有偏见,AMD 的用个 3~4 年就故障频出,所以改成 Intel 用了很久。

但受不了 AMD 的诱惑,终于在年前配了一套,目前用得还很爽。

网友:
看我帖子,刚配的3700x

网友E:
AMD玩游戏六六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玩游戏六六六不

玩游戏请出门右转,找黄教主。

网友:
AMD的CPU可以买,但AMD的显卡真的不要买,别听楼上什么580的。就买个便宜的二手英伟达660。淘宝几百块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淘宝580 都是399的那种么? 4GB显存

足够足够了  如果不是大型游戏的话

网友:
帮Pdd广告一下,百亿补贴里面买,很香。

楼主:
谢谢各位,据说AMD 挑内存 兼容性差,真的假的?但禁不住7nm的诱惑

网友:
3700x/3800x+B450(迫击炮)+16G DDR4(3000/3200)+256G SSD(海康)+1TB硬盘,共计3700左右,电源机箱150以内搞定,显示器便宜点的500左右,总体4300可以下来。

这个配置也是我们后续给开发人员的标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据说AMD 挑内存 兼容性差,真的假的?但禁不住7nm的诱惑

没有的事,我们公司目前有差不多10台AMD了,开发,技术支持,客服等都在用,没发现什么兼容问题。

楼主:
多谢 原子哥

网友:
现在配主机 ,是不是应该整个好点的显卡啊

楼主:
预算够话 肯定可以

网友:
台式机不方便,还是笔记本好,随便找个犄角旮旯就开始工作。
几年前买了戴尔台式机,刚开始感觉很好,性能强大。春节时孩子会爬了,这电脑就成孩子重点关注对象了,害怕触电,把插座拔了。

网友:
自用建议AMD

网友:
按摩店,YES

网友:
看主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3900X ,64GB 内存,打算用到天长地久

应该可以用到海枯石烂了

网友:
现在老家没带电脑,也想入手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