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测试振动实验台的振幅,加速度等参数

楼主(2020-02-12):
还没上班,宅在家,接到领导的电话要确保实验室振动测试台的准确性。
振动台输出振幅、脉冲,可算出加速度。这个振幅有没有准确的测试方法?为了验证设置的振幅和实验台实际输出的振幅是不是一样。
激光位移传感器+控制器+pc显示,这要上万
买手持式数字测振仪,某宝型号众多,一二三千元都有。
还有就是送去计量中心校对一下,一次几千元
有没有坛友遇到过这问题,选择的哪个方案。

网友:
找第三方专业机构,

网友:
公司产品做实验出报告,用到的仪器要送计量中心校准,或者在他那做。自己买仪器校准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校准的仪器已经校准。我推荐你也送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送外校吧

网友:
上万你都觉得贵,那我觉得没必要讨论了

网友:
震动台肯定要定期校验,都是上门检测,送到计量中心不现实,好几吨的东西,就算你能送,计量中心也没地方放。

网友A:
一直在用电磁振动台,从没有考虑准确度问题,这个是生产厂家的责任吧,就像福禄克万用表,厂家可以标定出报告吧。即便厂家标定,也是把粘在振动台上的振动传感器拆下了连同传感器后面的处理数据的仪器,测试其精度就可以了。如果有偏差的话,振动控制软件应该有一个偏差修正吧。

网友:
计量中心啊,要不谁认你测量的结果

网友:
可以考虑电涡流传感器,根据振幅和频率有很多参数可选。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坛友的提示。
我们实验做测试只是对自己产品的摸底,最终给客户的实验报告也是送第三方出检测出的报告。自己的摸底实验通过了再送第三方,每送一次不是都要费用嘛,送之前先自己做做,老板也要省钱。
现在各方面复工都还没正常。现在打算某宝上买个手持式测振仪,买来直接送到检测中心去看看这个准不。这是目前人员走动最少的办法了。产品实验通不过,工程师各种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电磁振动台,从没有考虑准确度问题,这个是生产厂家的责任吧,就像福禄克万用表,厂家可以标定出报 ...

谢谢,不知道有没有偏差,更不知道偏差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