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贴片零件属性加角度偏置和位置偏置参数

楼主(2020-02-13):
发现有JLC的库跟自己的库不一样,零件位置方向不对,手工每个麻烦还容易出错,能否零件属性加角度偏置和位置偏置参数,这样同种甚至同类零件改一次就好。

网友:
搭楼问一下:JLC的PCB库都是以器件中心为参考点原点的,我自己做的PCB封装库都是1号脚为参考原点的,这个上机贴片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不?

楼主:
而且好像SMT界面有bug 单独上传位置文件会说找不到BOM 单独上传BOM又说找不到位置文件 也就是说要么从头来 否则无法更新单个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好像SMT界面有bug 单独上传位置文件会说找不到BOM 单独上传BOM又说找不到位置文件 也就是说要么从头来  ...

没发现  贴两单  位置不对下载文件修改后上传没问题

网友:
excel 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有这个现象,自己和自己的都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