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电池供电,直接带电焊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0-02-13):
产品有两块电池,一是法拉大电容(提前充满电了),二是可更换的大电池。
生产时,会先把法拉电容焊上,再插上大电池。
现在的问题是:
偶尔会有几只电路板:
焊上法拉电容后,再插电池。MCU不启动工作。
只能把电容焊下,先插电池再焊电容,才能启动。
因为工艺问题,只能先焊电容,后插电池。我给的解释是烙铁的静电,引起的原因。因为电容带电,像是带电焊接了。
真实原因是因为这种带电焊接有静电的原因吗?

加法拉电容是因为有GPRS模块,瞬间电流会比较大。
发现,法拉电容的焊接好坏,对电源至关重要。有时工人焊接不太规整,会导致电压突降,引起复位。重新焊接便会好。

插座形式的会不会比直接焊接要好,插座形式是冷压接。

网友:
我估计是法拉电容充电太猛把电源搞挂了,单片机启动不成功。

网友A:
MCU复位不行么,如果不行说明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复位不行么,如果不行说明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我估计是靠的芯片自己的por。。各个芯片的por不同,没有统一复位。

我两年前就全部取消了por,外部直接上809,然后所有疑难杂症都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靠的芯片自己的por。。各个芯片的por不同,没有统一复位。

我两年前就全部取消了por,外部直接 ...

MCU的用自带的,外设的掉电或者复位都用MCU来复位。一般都这么做。特别是GPRS这东西,很多型号明确要求要能切断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的用自带的,外设的掉电或者复位都用MCU来复位。一般都这么做。特别是GPRS这东西,很多型号明确要求要 ...

那就是MCU的POR问题了。忠告,千万不要依赖片内POR,那货毛病非常多。一个809几毛钱,省的是几万块钱的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MCU的POR问题了。忠告,千万不要依赖片内POR,那货毛病非常多。一个809几毛钱,省的是几万块钱的心 ...

目前没翻车 当然做的都不是工业类应用。

网友:
我觉得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809一类的,国产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
直接焊接要注意别短路,,一般还是做个跳线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