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车载产品,所有的元器件都要有AEC认证吗?

楼主(2020-02-13):
现在要做一个车载的产品,跟行车记录仪差不多。
现在的问题是电路板和所用的元器件都需要AEC认证吗?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你客户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合资前装的都是必须的,国产的会好一点。主要部件可定要车规级的。

网友B:
一句话,看客户要求。

汽车行业,用AECQ元件都是low层面。

功能安全有要求的话,那才是大活。

项目八字没一撇,几百万上千万保护费已经交了。

这个许可证,那个许可证……

网友C:
要看是不是安全件,行车记录仪类似的应该不属于安全件,所以只要求芯片是AEC规格,电阻电容不需要,二极管三极管不需要,mos管需要,电感不需要,磁珠可能需要,ldo需要,其他自己看着办,注意我说的是非安全件,至少我做过非国产车也这样,国产车只要求芯片,不过尽量选AEC的,比如现在二极管三极管AEC的差不了几个钱,如果客户看到你清一色的非AEC器件,可能会否了你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客户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合资前装的都是必须的,国产的会好一点。主要部件可定要车规级的。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看客户要求。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是不是安全件,行车记录仪类似的应该不属于安全件,所以只要求芯片是AEC规格,电阻电容不需要,二极管 ...

感谢,让领导找客户商量一下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看客户要求。

+1

行车记录仪肯定没有功能安全要求,如果摄像头数据用于ADAS,那肯定有的

汽车行业零配件供应商听客户的就对了,实在不行就商量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