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这个时期,能不能用工业测温枪测体温。

楼主(2020-02-13):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种,比如胜利V303什么的那种。

网友:
精度论 度算,或几度算。。。。36会测成38,你觉得要不要隔离下呢?

网友:
看精度。。。。±2℃的你掏出来保证会被打死。

网友A:
我这边测试感觉也挺准,嘴巴张开,测温枪测舌根下方

网友:
一秒内测量结束,3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测试感觉也挺准,嘴巴张开,测温枪测舌根下方

张嘴测不是更危险吗?

网友B:
测不准。误差太大了。我试了,36度测成33度。

网友:
不行,精度达不到

网友C:
不能,必须用医用的,精度在0.1度    工业的误差太大,也没有补偿,出点问题耽误事。

网友:
一般测试下不要紧

网友:
那玩意儿不是很准吧。

网友:
主要是精度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必须用医用的,精度在0.1度    工业的误差太大,也没有补偿,出点问题耽误事。   ...

实际情况是人体会随外界和自身的环境变化,我多次测量验证过,比如车里面开了冷气或者暖气,刚走完几百米或者爬了几层楼梯出了点汗什么的,不管医用还是工业测量结果都低于33度,红外的只能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下用来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情况是人体会随外界和自身的环境变化,我多次测量验证过,比如车里面开了冷气或者暖气,刚走完几百米 ...

红外只能测量物体表面的温度, 外界环境很容易把温度传导到皮肤上,导致不准。

网友:
红外的Fluke的精度根本不行,用着测试估计的隔离多少人啊!工业级都是大量程的....不准!

网友:
Fluke低温测不准 还是买医用的吧

网友:
啥都没了,有个就不错了

网友:
工业的测量范围比较宽,在体温段属于其低量程,误差一般1度至2度,另外需要考虑人体发射率问题,不是0.99

网友:
要调发射率,胜利牌子的要调到0.75-0.8之间

网友:
公司有一把,复工申请安监说不行,本想拿来糊弄过去的。

网友:
要调整反射率

网友:
管的不严装装样子可以,别太信。

网友:
只能做批量筛查用,不能做准确的体温计。因为可能大家测出来的体温都是差不多32-33,体温高的可能就34这样了,

网友E:
楼主,在这个时期内,您用啥量体温甚或自我感觉也全都是可以的,原因是...没规定这段时间内没限制您要如何量,或要不要量等的啊!
换个方式来说,在这段时间,没人规定您只能吃面或者只能吃饭。所以至少还是有给您自由选择的。而若真要量得准,就只能将测温线埋入肝脏中了。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了

网友:
自身体温计,运行30多年,一直很准:
正常:36.5左右。
略烧即头疼,37.23456789,头疼程度递增。
超过38度,就想躺着。
超过38.5,走路飘乎乎。
39~40.2(最高纪录),两眼一黑,天旋地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这个时期内,您用啥量体温甚或自我感觉也全都是可以的,原因是...没规定这段时间内没限制您要如 ...

兄弟,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有的单位用这个作为人员入口筛查用的啊,所以和坛友们再次确认一下。

几千人的入口,就这一个测温计,想想可怕不?

网友:
看了一下手头的福禄克62MAX+,精度只有+-1.5度,肯定不能用来量体温。
其它杂牌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有的单位用这个作为人员入口筛查用的啊,所以和坛友们再次确认一下。 ...

这我能理解,但一般的测温枪只能量表面温度而已,要嘛至少也要用耳温枪,在耳道的内部至少温度会更接近额温。
近年我在一些医院内见着护理人员手持的一个机器,那手持机上前方有两颗类似金属的小球,拿着靠近头部晃一圈就能显示正确的体温了,不知道是啥黑科技?但是院内都是用这东西而不用耳温枪甚至测温枪的,耳温枪还有那个隔离膜的耗材。
再不!那得用机场港口用的那热像仪了,那种超专业的热像仪解析度也高得夸张,量测的距离也蛮远的,远比我们公司买的那 Fluke 的热像仪要更高一级。但是我们公司也仅在出入口放置耳温枪及手部自动喷洒消毒干洗液,也没有用热像仪的。

网友:
现在企业为了开工,都是高价购买,我加的企业群,额温枪已经炒到600一个了

网友:
几天下来,只要温度恒定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上的测温枪都销量猛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不准。误差太大了。我试了,36度测成33度。

我也测了,跟你的数据差不多;
但是为了应付用,可以充数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测试感觉也挺准,嘴巴张开,测温枪测舌根下方

太危险了, 胡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