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 FT60F021 ICP端口无法用做普通端口的问题

楼主(2020-02-13):
代码初始化如下:
PA0,1,4,6作为上拉输入端,PA4,6工作正常,但是PA0,1是编程口,不知道还要如何设置,作为普通端口使用。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WDT 32KHZ IRCF=111=16MHZ/4=4MHZ,0.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OSCCON = 0B01110000;//WDT 32KHZ IRCF=111=16MHZ/2=8MHZ,0.1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B01010011;//
    #ifdef CPU1
            TRISA = 0B11001111;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endif
    #ifdef CPU2
            TRISA = 0B01111111;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7 out ,PA6 -K1,PA0-K2, PA4-K3
        TRISA = 0B01111111;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7 out ,PA6 -K1,PA4-K2, PA1-K3 PA0-K4
           #endif        //TRISA3 = 0; //输入输出位设置

        WPUA = 0B01010011;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OPTION = 0B00001000;        //Bit4=1 WDT MODE,PS=000=1:1 WDT RATE
                                                        //Bit4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imer0 1-WDT
                                                        //Bit7(RAPU)=0 ENABLED PULL UP PA
        MSCKCON = 0B00000000;   //6B->0,禁止PA4,PC5稳压输出
                                          //5B->0,TIMER2时钟为Fosc
                                          //4B->0,禁止LVR
    //CMCON0=0B00000000;

}

网友:
关闭模拟比较器功能就好,我记得是这样的,你可以查证下。

网友:
当IO时,不要接仿真器就行,要输入就配置成输入,要输出就配置成输出

楼主:
2楼正解

网友:
确实,PIC内核或抄的,默认有模拟端口的,默认是AD口,不是模拟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