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内径最小0.2mm是指完成后的孔径还是打孔时钻头的尺寸?

楼主(2020-02-13):
过孔内径最小0.2mm这个指标是指完成后的孔径?还是打孔时钻头的尺寸?

网友:
都是有公差的,新钻头和旧钻头打出的孔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过孔我都是能大就大点,傻大粗

网友A:
这是指钻头直径。成孔会细一些(孔铜),因此才有所谓过孔补偿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指钻头直径。成孔会细一些(孔铜),因此才有所谓过孔补偿一说。

这事有官方说法没 跟JLC的工程人员联系 被告知最小钻头0.3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事有官方说法没 跟JLC的工程人员联系 被告知最小钻头0.3mm

JLC目前好像只有4层板可以做0.2mm的孔。2层板还没开放,根据老袁的说法,今年应该可以全部上新工艺。

网友:
0.2的过孔有点不可靠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完成后的尺寸,实际会用大一点的钻头钻孔

网友:
JLC以前有说明,过孔不补偿,就是钻头尺寸,金属化后会再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