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2通道的能改成4通道的吗?

楼主(2020-02-13):
泰克3系触屏示波器,种种原因,买成2通道的了,其实和同型号4通道的就差5000元,估计里面电路差不多,能自己加上个输出端子吗?

网友:
按你的逻辑,我买二发的飞机,然后再装2个发动机就可以带1倍的人吗?

网友:
找官方咨询下

网友:
前端板压根就没那么多输入改个毛线。

网友:
不影响人家销售的话,退了重买啊。。。费那劲

网友:
有的软件贷款方面有限制,破解了还好说。你这即使示波器有电路预留,硬件和软件甚至操作面板都要改变很大,咋想的?

网友A:
买辆雅迪,装2个轮子就是特斯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辆雅迪,装2个轮子就是特斯拉了

顶你上头条

网友:
外加电子开关可以改n路,不过效果不好。

网友B:
翻了一下楼主的资料,问题真是多呀,5百多的积分几乎都是发帖提问出来的。看起来是一点基础功课都不想做,有问题先直接甩到论坛上,这个账号的钱花的真值。

网友:
分时复用,可以变好多通道

网友:
技术过关的话保留显示屏,连外壳都得改。叫我设计起码1000G的采样率存储最起码1T,通道起码24路,显示屏起码68寸,语音播报声控触摸都加上,声音最起码5.1个声道。最重要是能自动搜索保存1024资源。

网友:
这明显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下楼主的资料,问题真是多呀,5百多的积分几乎都是发帖提问出来的。看起来是一点基础功课都不想做, ...

谢谢论坛的大哥们,主要是论坛大哥们水平高,不像百度的资料真假无法分辨啊。

网友C:
...还是想办法换掉吧

网友:
不要想了,原来泰克还是安捷伦,内部内存放在那里,就是不给用,扩容要另外收费。

网友:
100M变成200M还是有可能的,通道变多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想办法换掉吧

老实说,换不可能了,看来只好以后再买一个4通道的,如果有时4通道不够的话,就凑一起做6通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实说,换不可能了,看来只好以后再买一个4通道的,如果有时4通道不够的话,就凑一起做6通道吧。 ...

真替你捏把汗!生怕你把两通道改成0通道 ,这下放心了

网友:
你要是想四通道变两通道就行,我的普源升级错固件就两通道。。。。

网友D:
买了台两轮的雅迪,请问怎么改成4轮的奥迪,相亲用,在线等,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辆雅迪,装2个轮子就是特斯拉了

你应该是二楼

网友:
通道数量改不了,带宽也多半不能软改

去年淘了台Agilent DSO6012A
参照eevblog上的帖子改了固件
开了MSO、8M存储。

这里面讨论很详细。

网友:
我不相信哪个厂家的前端板或采集板还给你留了两路可以自己焊的

网友:
如果还没拆箱使用,  专票也没开, 倒可以和卖家商量一下, 看看能否补个差价,调换一下。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最好没人回答。不然就真应了他的想法:得到正确问题的方式就是给出一个错误的回答。
当然还有一个想法:无聊浪费下社会资源。

网友:
生怕你把两通道改成0通道

网友:
貌似是将两轮改四轮哈。

网友:
万一楼主是厂家的高手,真的改成8通道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辆雅迪,装2个轮子就是特斯拉了

顶你上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辆雅迪,装2个轮子就是特斯拉了

顶你上去

网友E:
我们买了一个泰克2通道的。和一个麦科信4通道的。基本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台两轮的雅迪,请问怎么改成4轮的奥迪,相亲用,在线等,急!

加钱可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辆雅迪,装2个轮子就是特斯拉了

不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买了一个泰克2通道的。和一个麦科信4通道的。基本够用了。~

2通道,4通道价格基本一样啊,我估计很少有人买2通道的,我们这个据说是从上海现拉过来的。也只能这样了,再买一个4通道的,一共6通道,够用了。

网友:
通道数量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