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DDR3 fly by走线是否有流向顺序要求?

楼主(2020-02-13):
1、使用的是ZYNQ 7015,两片DDR3 1GB
2、数据线为点对点,没有问题。
3、时种、地址、控制线的fly by是否必须从低字节向高字节走比如这样CPU > DQ0-DQ15 > DQ16-DQ31 > VTT端接?
4、我当前的时种、地址、控制线的fly by走向是CPU > DQ16-DQ31 >  DQ0-DQ15 > VTT端接,不知道是否可以。
5、如果从地址所存的角度来说的话似乎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根据我拉分析如下图中的说明(参考DS非ZYNQ芯片)。

网友A:
这个顺序你参考开发板吧,是有要求ck必须大于dq组信号。jedec的公版条子好像是从dq0开始走到dq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顺序你参考开发板吧,是有要求ck必须大于dq组信号。jedec的公版条子好像是从dq0开始走到dq63。 ...

我看了一些参考的板子,上面有从低到高,也有从高到低。从地址锁存的号解分析,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假设有问题的话,这种方式相对于T型走线,就是差了1/2长度的内芯到内芯距离,这个距离其实很短,我看了一下是差不多12MM,1/2就是35PS的差异,如我上面时序的分析,没有影响。

网友:
用Vivado自己亲自搭建一个工程,配置下参数就能看出来了。
在网上找的各种我觉得都没必要看,仔细研究Zynq自己的PCB文档和存储器文档才是正路。

网友:
参考ZYNQ官方设计文档UG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