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能放CD/VCD,大些牌子货,带数字同轴和HDMI的新碟机推荐

楼主(2020-02-13):
家里的CNC铝壳+CM205+少帅版,被小孩玩坏了,以前青春时候玩的纪念版,现在真的修复不回去了。。。。。故

求:有无能放CD/VCD(最好也有DVD,如果没有就算了),大些牌子货,带数字同轴和HDMI的新碟机推荐,预算2K以内吧

1、CD功能,还能当转盘用,同轴输出至D19解码,替代坏掉的CD转盘;
2、VCD,要为小孩的巧虎光盘做准备(毕竟碟机相对于电脑,老人小孩操作方便很多);
3、HDMI,因为我家电视只有HDMI输入;
4、尽量大些牌子吧;

看了,有先科之流,太丑了,买不下手啊;天龙的只有CD;SONY的好像读不了VCD;松下的好像没有同轴,真是哔了狗。。。。

望知道的大神推荐下,谢谢!

网友A:
电脑是你的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你的最佳选择。。

PC我也懂。。。。

但主要是为巧虎VCD做准备啊~~~上班时候,老人小孩要操作,碟机估计最简单了

楼主:
https://item.jd.com/5699862.html,如果实在没有,就选这个松下了~~~

同轴,好像有HDMI转同轴的盒子卖,这样,功能全满足了

网友:
如果听音乐,用专用的CD机就好

VCD,DVD没有存在的必要,毕竟现在都刷短视频了

网友:
买个老人用的唱戏机,把VCD,DVD转换到唱戏机的存储卡中。在唱戏机上看看得了。

网友:
把CD转成MP3, VCD 拷贝到U盘,插播放器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先锋DVD适合你,310就是HDMI输出并且带同轴的

网友:
先锋 dv-310

楼主:
感谢推荐,但是去看了,浓浓山寨风啊,是不是被贴牌了?

网友B:
310不是三寨的,你可以上网找拆解图看一下

楼主(2020-04-06):
引用 网友B:
310不是三寨的,你可以上网找拆解图看一下

郁闷了,老哥,先锋310会烧我SONY电视的HDMI接口,用着好好的,接了DVD就烧了,一个花屏,一个黑屏~~~

然后DVD接电脑显示器,又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郁闷了,老哥,先锋310会烧我SONY电视的HDMI接口,用着好好的,接了DVD就烧了,一个花屏,一个黑屏~~~

一个花屏,一个黑屏?你有两台SONY电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花屏,一个黑屏?你有两台SONY电视吗?

一台电视4个hdmi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花屏,一个黑屏?你有两台SONY电视吗?

应该是SONY的电视主板问题,没加ESD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SONY的电视主板问题,没加ESD器件

都是日系兼容性应该不会这么差吧,没加ESD注意不要带电插拔,先锋这款DVD属于比较老的,HDMI接口应该是1.4以下的,你在DVD和电视之间串一台HDMI分配器看看有无改观。

网友C:
碟片不好保存,动不动就花了,还是转电脑文件吧,放U盘,电脑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碟片不好保存,动不动就花了,还是转电脑文件吧,放U盘,电脑备份

小孩看巧虎光碟,老人操作方便,基于这点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