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TI关于电流阱的资料

楼主(2020-02-13):
最近在看34401关于欧姆电流源的电路,由于模电方面是个小白,看得迷迷糊糊,查到了该电路用了电流阱,以前没听说过。分享一篇TI关于电流阱的文档。

网友:
就是普通吸收式(sink)或者输出式(source)电流源吧,
感觉翻译的不是国内的电子专业的,用的不是教科书上的术语.

LZ看一下推勉电路,它既能够输出电流,也能够吸收电流. 输出电流,叫source;吸收(或者叫倒灌)电流叫sink,
国内教科书很少将sink翻译成"下沉\陷阱",

网友:
这翻译还不如用原文,国内一般叫灌电流或者吸电流;电场和电流有方向,排列组合最多四个象限。

楼主:
在《OP放大电路设计 [日]冈村廸夫》这本书里面找到了相关的资料,解释的比较详细

网友A:
看中文看不懂了,哈哈哈。这些名词大学没学过。 不过这就是个简单的恒流源嘛,别搞的那么神秘。这个难点在于稳定性分析、反馈环路相位裕度分析设计

网友B:
这是做什么的?为了做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中文看不懂了,哈哈哈。这些名词大学没学过。 不过这就是个简单的恒流源嘛,别搞的那么神秘。这个难点在 ...

对我这种小白就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做什么的?为了做电流源?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