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游戏的情况下,CPU的核显是不是已经完全够用?

楼主(2020-02-14):
最多偶尔会做一些3D绘图,还有视频剪辑,PS修图

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路板、写代码、玩玩office、看看视频。

完全不碰游戏。

我试了一下,老CPU i3-4150,HD 4400的核显,操作creo的已经画好的3D装配图,完全流畅,感受不到半点卡顿。

按我这种需求,如果买笔记本电脑的话,是不是选择只有核显的就行了?

网友:
我知道的问题,有些建模软件用核显,会有破面,记得是3代i5的U?。当然这是大约七八年前遇到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A:
我倒是记得hd4000打cs1.6都会掉帧

网友B:
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用核显和低压版处理器的笔记本
18年买了一台新台式机i5-8400+GTX 1060 6G
如果不是玩大型游戏其实用起来没啥区别

我的经验就是SSD对平台改善最直接
其次就是内存容量和笔记本的外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用核显和低压版处理器的笔记本
18年买了一台新台式机i5-8400+GTX 1060 6G
如果不是玩 ...

编译还是牛b点的cpu好。你这显卡已经算高端了。

网友C:
一般够用的。4K屏除外。 我就是I7-4790, 换4k屏后,买的二手显卡,要不只能4K 30Hz

网友:
能看2k的视频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够用的。4K屏除外。 我就是I7-4790, 换4k屏后,买的二手显卡,要不只能4K 30Hz ...

能放4K的性价比显卡有推荐的吗?

网友E:
目测楼主这段时间要上金牌会员

网友:
如果画3d,核显会变成ppt,还是慢动作的

网友:
从6代cpu开始核显可以4k@60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这段时间要上金牌会员

不至于,已经开始干活了,没时间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记得hd4000打cs1.6都会掉帧

不打游戏。

网友:
不打游戏,买电脑从不考虑独显。

网友F:
我7700K的核显,外接4K显示器,画图时候缩放时候明显卡顿,换GTX960,缩放就流畅了

网友:
当然不是,工作机越快越好,作图最好上专业显卡。

网友:
如果这个CPU喜欢轮询,是应付不了突发数据的

网友:
4代核显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7700K的核显,外接4K显示器,画图时候缩放时候明显卡顿,换GTX960,缩放就流畅了 ...

我的是1920*1080的显示器,

4k显示器的像素 是它的四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放4K的性价比显卡有推荐的吗?

不是放4K,是集显屏幕刷新率最高只能到30hz。 因为我玩的黑苹果,所以只能买amd 的显卡。 随便200多买两个一rx560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放4K,是集显屏幕刷新率最高只能到30hz。 因为我玩的黑苹果,所以只能买amd 的显卡。 随便200多买两 ...

1080p的屏幕 核显刷新率这里看到是60Hz

4K的没试过。

网友:
3D 制图还是够呛,会卡成 PPT,其他方面都没问题,只要有耐心 ...

我的编译工作经常放在虚拟机里面跑,等等就行了。

当然要内存够大,我有时候同时开两三个虚拟机做编译,

不能每次只测试一种结果,那样的话效率太低。

网友G:
我的三代核显外接两个显示器没问题,现在为了三屏,上了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三代核显外接两个显示器没问题,现在为了三屏,上了独显

三屏眼睛看不过来。

试了好几次,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