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PCIE转USB3.0(重点是支持USB slave模式)芯片

楼主(2020-02-14):
类似ASM1142 PCIE转USB3.1只支持USB Host模式的就不要了;JMS583支持USB3.1 Slave,但PCIE只支持SSD存储接口的也不行,需要支持PCIE接CPU。有用过类似的坛友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你要找的是USB转PCIE了。

网友A:
USB转PCIE  有这种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转PCIE  有这种芯片吗?

显然不可能。因为两者底层模式就不一样。你可以考虑FX3之类的USB Slave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不可能。因为两者底层模式就不一样。你可以考虑FX3之类的USB Slave芯片。 ...

是有这种芯片的,JMS583就是USB转PCIE(只是P这个CIE只支持存储类等接口)。另外还有一款USB转PCIE的芯片,能满足要求,就是价格太贵了。想找一下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
一片pcie网卡和一片USB网卡,在网络端对接。

网友:
这方面的芯片找过,但是没找到。

网友:
host估计有,slave不太可能

网友:
FX3+FPGA 自己实现吧

网友C:
usb3380,usb3382。博通的,原来plx的产品。不过不好开发,要懂pcie又要懂usb的人才能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3380,usb3382。博通的,原来plx的产品。不过不好开发,要懂pcie又要懂usb的人才能开发。 ...

厉害。有相关的规格书可以看看吗?

网友:
看了介绍usb3380还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有相关的规格书可以看看吗?

不方便给出,上面有水印。

网友:
楼主做成一个模块的话,估计需求量很大,最起码我就很需要

网友:
不知道你想怎样传输数据.
可以用SOC, 带PCIE和USB的,再跑个linux......

网友:
楼主找到合适的片子没? 之前看到Intel的JHL6340不错 不过是雷电口的,还找不到公开的资料

网友:
关注,有相关需求~~~

网友(2020-06-22):
同求一个PCIE转USB 3.0接口芯片,现在用的EJ188有发热问题。

网友D(2020-08-01):
推荐一个使用过的芯片,upd720201,服务器上会用到的PCie转USB3.0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个使用过的芯片,upd720201,服务器上会用到的PCie转USB3.0芯片

这个应该只支持HOST,楼主要的是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