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重置WIN10系统后两个硬盘数据全清。

楼主(2020-02-14):
昨天正常关机后,今天开机出现故障,修复不了。选择重置,我选择了清除个人数据。我系统盘是SSD没有什么东西就希望清除后腾出多点空间,万万没想到它居然把机械盘也清了。如何无损恢复机械盘?
手机操作,图片方向将就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屏幕该擦擦了。
前两天刚重装了一下win7,新系统好用多了。

网友A:
清除个人数据肯定会全盘清空

网友:
貌似无解,格式化恢复很麻烦,你只能试试winhex,diskgen,easyrecovery等看看能不能找到丢失的mft表。注意最好在pe下扫。。。明知道是bug10,还敢各种瞎搞。我的电脑装win10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干残阉割掉bug10的自动更新功能,哪怕会造成store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除个人数据肯定会全盘清空

这就是bug10的最大的bug。正常人类都认为只清除系统盘数据。而阿三真的就是一堆翔,他们总是按翔的方式去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bug10的最大的bug。正常人类都认为只清除系统盘数据。而阿三真的就是一堆翔,他们总是按翔的方式去 ...

看来以后干这事,得拨数据线了。

网友C:
这个事情我同事干过两次。怎一个惨字!附上我常用的数据恢复工具!

网友:
进行任何尝试数据恢复操作前,一定要全盘镜像到另外一块空硬盘,在另外一块硬盘上恢复数据;
如果有非常重要的数据,还是交给专业数据恢复的处理吧。

网友D:
先买一个同容量硬盘,然后备份后再折腾吧

网友:
我在2013年9月发生过类似的事故,我把全部数据弄到移动硬盘上,准备重装系统,
结果移动硬盘忘了拔下来。
当时不懂,用了什么GHOST,没经过我的选择,就直接把系统装在我的移动硬盘上了,上面数据全部没了。

吐血,那是我大学前三年全部的数据。。。。等于重头再来了。。。

网友:
PE启动,然后Diskgen应该可以找回大多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买一个同容量硬盘,然后备份后再折腾吧

不怕,重要目录我用百度同步盘和SVN同步的。就是我家人自己拷的资料可能丢失,电脑他们有时候也用用一下

网友:
用WINHEX看看盘里的情况!一般不会把数据都清零吧!

网友E:
专门搞个硬盘装系统,系统崩了就先把其他盘拆掉

网友:
数据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门搞个硬盘装系统,系统崩了就先把其他盘拆掉

这个是笔记本不方便拆

网友:
好惨裂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买一个同容量硬盘,然后备份后再折腾吧

+1024 机械盘没覆盖的都能找回来

网友:
win10我都是装一下,激活完就卸掉换回win7。。。一直用不习惯

网友:
windows10重装,重置啥乱七八糟的操作我都是把数据盘直接拆出来再做的,就怕这种事情。

网友:
昨晚更新后关机,今早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折腾半天看来只好换回win7了

网友:
以后注意一定要提前备份后再操作

我买了好几块硬盘,确保重要数据至少2个硬盘里备份。

网友:
19年年底,不小心把我的硬盘数据格式化,突然间几年的心血就这样没了,辛亏后面花了几百元找回来了。

网友:
数据无价,前段时间差点把工作数据Shift Delete了

网友:
我是2个移动硬盘备份

网友:
我重置过好几次,没遇到这个问题呀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家里备份的硬盘已经一抽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情我同事干过两次。怎一个惨字!附上我常用的数据恢复工具!

用你这个软件恢复了一部分。未验证文件的完整性。

网友:
win8.1的重置人性化得多,没那么容易让人误解,到win10了反倒退步了,而且是让人会扯着蛋的那种步,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挂到别的电脑,用恢复软件慢慢恢复吧

网友F:
可以尝试恢复文件索引,数据都还在。

网友:
好惨,同情楼主,但愿能恢复,数据无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这个软件恢复了一部分。未验证文件的完整性。

这个软件有几种模式,我之前也搞过两次,基本能恢复90%,就是要地方存放新的数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尝试恢复文件索引,数据都还在。

赞同,我第一次用ghost不知道选错了,
     装好系统后,原来的4个盘之剩下一个盘,立马百度了下,后来发现通过diskgenius找回来了分区,数据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同,我第一次用ghost不知道选错了,
     装好系统后,原来的4个盘之剩下一个盘,立马百度了下,后来发 ...

如何操作?

网友G:
我那个和你不一样,我只是用Ghost. 看起来你用的是下图的删除个人文件,这个估计只能找专业的数据数据恢复了,某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那个和你不一样,我只是用Ghost. 看起来你用的是下图的删除个人文件,这个估计只能找专业的数据数据恢 ...

我是问恢复索引如何操作

网友G:
如果仅仅是搜索丢失的分区,
https://www.cnblogs.com/zc520/archive/2012/11/06/2756883.html

如何恢复数据的话,可以参阅这个
http://m.diskgenius.cn/exp/use-tutorial.php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仅仅是搜索丢失的分区,
https://www.cnblogs.com/zc520/archive/2012/11/06/2756883.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