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scode 查看声明和查看定义 跳转不过去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0-02-14):
在vscode 查看声明和查看定义 跳转不过去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修改项目下的.vscode/c_cpp_properties.json文件,把头文件和源代码的路径加到includePath和browse.path变量。
网址code.visualstudio.com/docs/cpp/customize-default-settings-cpp

网友B:
严格按照.c和.h去关联定义和声明就可以了,   随意了就不行

网友C:
有时候在makefile加的一些头文件包含就找不到. 可以启用模糊匹配

楼主(2020-03-29):
引用 网友A:
修改项目下的.vscode/c_cpp_properties.json文件,把头文件和源代码的路径加到includePath和browse.path变 ...

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在makefile加的一些头文件包含就找不到. 可以启用模糊匹配

启用的貌似也不行,我在好多帖子里看到 吐槽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按照.c和.h去关联定义和声明就可以了,   随意了就不行

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