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PCB设计,你们习惯内层用负片还是正片画法?

楼主(2020-02-14):
总觉得负片在检查的时候不够直观。

网友:
电源层负片简单好画

信号层就没必要负片了

网友:
都用正片

网友:
Ad正片文件大,内层覆铜一定要rebuild,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A:
信号层正片,电源、地层用负片

网友:
正片。走线紧凑时还可以绕到电源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层正片,电源、地层用负片

如果你用allegro,你会发现内层负片不会对过孔做补偿。。。而且几乎全部按孔的antipad走的。这样内层铜到孔的距离就没法调了,很蛋疼。自从那次发现12v设的0.3mm间隔不起作用时我就全部转向正片了。正片还有一个优势,可以手动隐藏掉内层不用的焊盘,而且完美保留了各种spacing。

网友B:
ad的话,内电层负片画法,我是没搞清楚怎么拼版,无法复制过去的。

网友:
如果用作电源和地线层,用负片。
如果用作走线层,用正片。

网友:
我用的全是正片 ,方便 想走线就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的话,内电层负片画法,我是没搞清楚怎么拼版,无法复制过去的。

如果用ad 这个很简单 ,而且不需要复制,用阵列粘贴就行

网友:
正片ad还是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ad 这个很简单 ,而且不需要复制,用阵列粘贴就行

负片画法的内电层能复制粘贴?你亲自试过么?反正我试了没办法,最后正片画法重新画内电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的话,内电层负片画法,我是没搞清楚怎么拼版,无法复制过去的。

拼板不用自己复制两个板子贴在一个文件中,可以只发单板让PCB供应商拼板,拼完后把GEEBER 发回给你开钢网,只需要给供应商发一个拼板示意图就行了。

网友:
目前都用正片

网友:
只有在学校用过负片,工作了一直用正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片画法的内电层能复制粘贴?你亲自试过么?反正我试了没办法,最后正片画法重新画内电层。 ...

不能复制粘贴,也不需要复制粘贴,我说的那个“阵列粘贴”并不是复制粘贴功能,有点类似“引用” 我设计的pcb 一只都是用这种方法拼板 正片 负片都可以 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片画法的内电层能复制粘贴?你亲自试过么?反正我试了没办法,最后正片画法重新画内电层。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775835
11楼我回复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复制粘贴,也不需要复制粘贴,我说的那个“阵列粘贴”并不是复制粘贴功能,有点类似“引用” 我设计 ...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AD自带的拼板功能,估计当时没摸出门道。

按你给的链接,有空去试试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AD自带的拼板功能,估计当时没摸出门道。

按你给的链接,有空去试试  ...

这种方法 只能出gerber文件,外形不能用keepout,要自己在机械层画拼板外形,

网友:
一直用正片,感觉负片不直观,划分内电层的时候也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