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笔记本带独立显卡的,是双显卡一起工作?

楼主(2020-02-15):
这个是之前折腾过的一台电脑,
配置的英伟达的MX250独立显卡。
发现它有IGPU的加分,是不是说明,核显没有被屏蔽?

为什么这里IGPU的加分比独立显卡的单独分数还高呢?

网友:
其实是单显卡工作,但看着是同时工作的,
我有台双显卡的华硕笔记本,
是这么个意思

内核显卡比较省电,但没独立显卡快

独立显卡嘛,比较耗电,3D处理会快一些,

可以在显卡设置那切换,我一般全部用独立显卡的

网友:
默认是自动切换的。先用内核显卡,功耗低,搞不定了独立显卡上。

网友:
记得a卡可以指定某个程序用独立显卡

网友:
n卡官方驱动软件可以自定义一些设置的

网友A:
Win10任务管理器截图,不知道算不算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任务管理器截图,不知道算不算同时工作

你这个应该是 同时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任务管理器截图,不知道算不算同时工作

你这个是thinkpad P系列工作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任务管理器截图,不知道算不算同时工作

我电脑怎么没有显卡那一项呀?
也是双显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thinkpad P系列工作站?

对的,ThinkPad P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怎么没有显卡那一项呀?
也是双显卡的。

我也不清楚 我也没设置过啥

网友:
如果多屏输出,好像是一起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怎么没有显卡那一项呀?
也是双显卡的。

下拉点看看,看看G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怎么没有显卡那一项呀?
也是双显卡的。

这么明显的下拉条

网友:
大家看看,TP e440,另外一台DELL新一点的机器也是类似

网友D:
笔记本 是强制启动核显做输出的,即使独显启动,独显也只会做渲染,渲染结果传给核显,由核显输出至显示器,所以核显会拖慢独显的速度,这个貌似是intel强制的。thinkpad的工作站可以在bios里选择关闭核显,可以提升一定的显卡性能。一些高性能游戏本,也可以关闭核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 是强制启动核显做输出的,即使独显启动,独显也只会做渲染,渲染结果传给核显,由核显输出至显示器 ...

果然有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拉点看看,看看GPU

给个全部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明显的下拉条

给个全部的图

楼主:
你的win10有BUG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的,ThinkPad P52

p5x系列好用不?以前出差多,都选的12寸电脑,现在不多了,准备换个15寸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p5x系列好用不?以前出差多,都选的12寸电脑,现在不多了,准备换个15寸的试试。 ...

我觉得挺好的,最主要是美版价格比dell便宜好多,而且我比较喜欢方方正正的外形,还有金属铰链盖

(Dell Precision 拆机很容易断卡扣

我买之前基本把能搜到的帖子都看了,也咨询过手上有P51的人,附上一个帖子:51nb的帖子

另外附上ThinkPad P52 Hardware Maintenance Manual

补充:
1)Dell Precision 7530之前公司配过,我觉得键盘手感还是没有P52的好。
2)Dell的适配器设计的挺人性化,直流输出线可以很方便地绕在适配器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怎么没有显卡那一项呀?
也是双显卡的。

跟驱动有关,要wdm1.4还是1.5以上才能支持,早期的显卡也不支持。

网友:
就算设置AD等对显卡要求高的软件,用独显,启动速度确实会有改善,然而不甚明显,任务管理器里显示,还是集显使用多些的。

网友:
自动切换的独显不够时可以叠加运算

网友:
你的WIN10版本不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明显的下拉条

我装了台11年的旧电脑,没有和弦只有外显,就看不到GPU,很奇怪,驱动是绝对装了没问题的   2019LSTC。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驱动有关,要wdm1.4还是1.5以上才能支持,早期的显卡也不支持。

看来旧电脑是确实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