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变压器方案区别?

楼主(2020-02-15):
开关产品需要15w 220v或者380v变12v,从稳定性上选择,开关电源和变压器方案那个好?

网友:
稳定性当然是传的变压器,但太落后太多了,
开关电源效率,体积等优秀太多,稳定性是看你的成本多少,来确定的。

网友:
变压器门槛低,开关电源门槛高。

网友:
达标的变压器永远不坏,开关电源易坏呵呵

网友:
一个是开关电源,一个是变压线性降压,不能只看稳定性,功率,体积,效率,成本也需要考虑的

网友:
同样的额定下,开关电源做好就难一点,变压器还是更简单持久耐用(缺点也很明显),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
稳定性当然是变压器,合格的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的,小功率的入门难度。

网友:
变压器稳定

网友:
使用量不大建议上变压器功率余量放一倍,量大稳定性要求高建议开关电源,理论上达标变压器更可靠但是现在电网环境变了干扰变大你可以测试一下变压器上叠加脉冲干扰发热很快。

网友A:
如不缺钱,我一般是变压器再加dcdc,好做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不缺钱,我一般是变压器再加dcdc,好做稳定!

开关电源也是DC-DC,都上工频变压器了,完全没有再加DC-DC,用LDO稳压才是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也是DC-DC,都上工频变压器了,完全没有再加DC-DC,用LDO稳压才是合理的。 ...

实际220v现场波动有时会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220v现场波动有时会很大的

LZ的问题是“从稳定性上选择”,DC-DC的可靠性比LDO还是低很多的。
220V波动大是电压调整率的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变压器稳定,但是体积大

网友:
这个功率段,没有体积和重量要求的话,变压器就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C:
能用变压器的场合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D:
都2020年了 我们对开关电源还没有信心?

网友:
没有体积,重量限制你可以选择用工频变压器;
有体积限制,可以选择用开关电源,这种10几瓦的ACDC开关电源模块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电压不会过低的话,还是觉得变压器可靠,没腐蚀环境和没过载,过压,感觉变压器根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2020年了 我们对开关电源还没有信心?

收音機配的電源幾乎都是工頻變壓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2020年了 我们对开关电源还没有信心?

其实是对偷工减料的开关电源没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变压器的场合不用开关电源

是谁伤害了你,有阴影^_^^_^

网友:
变压器的基本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