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问一下,你们win10电脑的BIOS启动时间是多少?

楼主(2020-02-15):
这台机器 花了11.7秒,感觉真的不正常。

查看方式:进任务管理器,点启动,即可查看。

楼主:
另一台,是0.0秒

网友:
显示 3.2秒

网友:
显示5.2秒

楼主:
核显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显还是独立显卡?

双显,默认核显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时间显示

网友:
显示5秒

网友:
我的笔记本11.1秒,装过linux,bios时间都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分看看排名吧,我5年前配的电脑,排名揪心了!

鲁大师的总分排名不用看,

看单项的才能清楚自己电脑的短板。

磁盘:
一般SATA3的固态,磁盘分数大概在1万±5000分
M.2固态,能到大概5万±5000分

内存:
主流内存条,普遍都在1万±1000

显卡:
核显大概率在1万以下,
老的台式机独立显卡,或者新的轻薄本独立显卡,在10万以下,
牛逼的显卡,15万分~30万分。

CPU:
还能干活的,主流的一般在3-8万分,
强一些的,到12万玩上走,
变态的,能有25万分以上。

网友B:
UEFI + SSD,显示0秒,实际5秒以内,开机黑屏1秒,BIOS logo停留1秒,然后屏幕一黑,下一秒登录界面就出来了。

网友:
我的10.4S,硬盘是NGFF走SATA协议的,比不了现在的NVME。

网友:
神船i7 7.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UEFI + SSD,显示0秒,实际5秒以内,开机黑屏1秒,BIOS logo停留1秒,然后屏幕一黑,下一秒登录界面就出来 ...

你的是不是没有独立显卡 用的核显?

网友:
显示2.7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不是没有独立显卡 用的核显?

独显,技嘉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显,技嘉主板。

二楼的技嘉主板,进系统也是超级快,0.0秒。

难道这个BIOS启动时间是主板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加载显卡需要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楼的技嘉主板,进系统也是超级快,0.0秒。

难道这个BIOS启动时间是主板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加载显卡需 ...

必须UEFI + SSD + GPT分区 + Win10这个组合才能秒进系统,缺一不可。

我开机进到锁屏界面机械硬盘还没完全转起来……

网友:
从电源键按下启动开始,五秒后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C:
几乎零等待。BIOS选择全测试开机也就几秒不到5秒

网友:
靠,为啥刷了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乎零等待。BIOS选择全测试开机也就几秒不到5秒

核显还是独显?

网友D:
估计是华硕主板原因,我华硕x570+三星EVO 970显示也是1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华硕主板原因,我华硕x570+三星EVO 970显示也是12秒

华硕果然是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显还是独显?

独显RTX2070,核显主板默认不供电,主板没有显示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必须UEFI + SSD + GPT分区 + Win10这个组合才能秒进系统,缺一不可。

我开机进到锁屏界面机械硬盘还没完 ...

我就是这个组合,开机bios11秒。我一直没有去查找这问题根源,因为我基本不关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这个组合,开机bios11秒。我一直没有去查找这问题根源,因为我基本不关电脑 ...

我的也是这个组合,至今未找到BIOS启动过慢的原因。

网友:
我的4.2秒

网友:
x230 16g 480g     4.6s

网友:
华硕R454L i5 机械硬盘 3.5秒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一台,是0.0秒

后记: 这个0.0秒是因为UEFI BIOS版本太老,没有统计BIOS启动时间,所以显示为0.0秒,更新BIOS后,大概为7秒

网友:
纠结这几秒有啥意义呢。。。。。。

我的工作站阵列卡启动要将近1分钟,然后BISO还要差不多1分钟,ASUS的工作站

另外工作室有一台DELL的服务器开机差不多5分钟

只要系统起来之后运行流畅就是了啊,像工作站也就一天开一次,正好去泡个茶什么的回来就到桌面了

网友F:
这是什么回事,好像没用这么久啊,

网友:
笔记本按下开关貌似比苹果手机开机快,十秒没进入指纹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回事,好像没用这么久啊,

BIOS更新到最新版本看看,
如果更新后还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bios上没有做时间计数器了。

网友(2020-06-04):
主力机1.6秒,备用机T430S要10.6秒,开机明显比主力机慢。虽然T430S的SSD插在msata口(sata2)上,不过4k随机读取速度没到sata2瓶颈,跟sata3的差不多,对系统启动速度以及其他日常操作没有拖后腿。
据说在bios下关闭CSM可以大幅改善bios启动时间,今天回去试试。

网友:
I5-9400F MSI B365M主板 影驰GTX1660S独显。我BIOS启动时间21.7s,惊呆了

网友G:
bios有快速启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bios有快速启动可以试试,

没球用。BIOS的设置全都改过一遍了。

网友:
我电脑是微星X570 + 3700X ,BIOS起动的时间也很慢,在BIOS也没找到哪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
2.4秒,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