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固态盘没有外置缓存,可靠性有没有数据

楼主(2020-02-15):
前两天看坛里的T430S的帖子,想起来自己的那台吃灰的T430S,已有320G机械盘,准备入一个二手128G的固态做系统+软件盘,做上网机。看到这2个盘子:

东芝的盘子好像都没有外置缓存,速度不比英特尔颗粒盘慢,不过有业测过可靠性的数据吗?请坛友帮忙参考一下哪个好点,谢谢!

网友(2020-04-07):
两个盘的写入速度都不同,你也不会选?那我想你连系统可能都装不了。

楼主:
帖子居然被这么一个人顶起来了,真是意外,想起两位坛友的签名了。
截图是顺序读写速度,不是长期大文件拷贝的话根本不用关注。这两个盘的随机读写速度差不多,作为系统盘,体验完全没有区别。英特尔的片子以稳定著称,顺序写入速度没有优势。
至于说我装不了系统,你说得对。

网友A:
我遇到一块东芝RC500 512GB的nvme不稳定,GHOST一半必掉卡,换东芝256G咋折腾都没事。现在发帖这台电脑就是256GB nvme连续运行几个月没问题。
所以结论是东芝也开始慢慢没底线了。

网友B:
t430s还吃灰?x220还在服役,已经连续战斗4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块东芝RC500 512GB的nvme不稳定,GHOST一半必掉卡,换东芝256G咋折腾都没事。现在发帖这台电脑就是 ...

我最后还是选了那个Intel片子的ezlink盘,主要是因为0通电。东芝那款通电4000小时,估计已经写入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t430s还吃灰?x220还在服役,已经连续战斗4年+

单位配了台更高配置的笔记本,430s就暂时搁置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