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无意中看到的居说很神的平方根倒数快速算法

楼主(2020-02-15):
最精简的1/sqrt()函数:

float InvSqrt(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x;
        int i = *(int*)&x; // get bits for floating VALUE
        i = 0x5f375a86- (i>>1); // gives initial guess y0
        x = *(float*)&i; // convert bits BACK to float
        x = x*(1.5f-xhalf*x*x); // Newton step, repeating increases accuracy
        return x;
}

另外还有个
float InvSqrt (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x;
        int i = *(int*)&x;
        i = 0x5f3759df - (i>>1);
        x = *(float*)&i;
        x = x*(1.5f - xhalf*x*x);
        return x;
}

网友:
早就有了,以前还用过了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
卡马克算法

网友:
雷神之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上有解释,主要知识点是IEEE754及牛顿迭代

网友:
我以为是口算?。。。

网友B:
0x5f3759df,Quake-III Arena (雷神之锤3)代码里的的魔数。
原始代码里的备注是// what the fuck?

网友:
不管了,先收藏,

网友:
牛逼的程序猿,数学肯定差不了,

网友:
没看明白,先收藏

网友:
很早就有贴了  好像国外有人不信邪挨个测试  有个相似的数更准

网友:
有意思,一楼两段代码里的常数不同:0x5f375a86 VS 0x5f3759df

网友:
这个是很著名的一个算法,搞过姿态解算的一般都知道这个算法,可以看看这里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st_inverse_square_root

网友:
算法,程序灵魂

网友:
以前坛里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5f3759df,Quake-III Arena (雷神之锤3)代码里的的魔数。
原始代码里的备注是// what the fuck?  {:titte ...

哈哈哈哈~~~~what the fuck

网友:
早就知道了。但是用这个算法开平方需要求倒数,效率还是低了一点。 开平方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快速算法。

网友:
这个好像精度不高

网友:
大致猜测下原理:目标是求 x^(-1/2),牛顿迭代需要有个接近结果的起始数,然后 fuck 那一行里的 >>1 最大作用是把float里二进制指数减半,这样量级就就近 ^(1/2) 处理了

网友:
详细原理这里有个介绍视频
「骚代码是怎样炼成的」解剖快速平方根倒数算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2050885/

网友:
年前才刚用过

网友:
0x5f3759df 是卡马克选择的值

0x5f375a86是一个教授暴力求解的

这有详细介绍:https://blog.csdn.net/zyex1108/article/details/53540824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楼主学会口算了呢。

网友:
平方根倒数快速算法

网友:
学习一下,不错,简洁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851&highlight=开方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1525&highlight=开方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598&highlight=开方

网友:
【转】神一样的算法,一个数开平方并取倒,0x5f3759df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快是快,但是要注意数值范围。一些数值范围里这算法的精度跌的很厉害。实用时可以会在快速近似的基础上,再跑几轮迭代

网友:
64位的常数是0x5fe6ec85e7de30da,谁能试一下?

网友:
卡马克的神来之笔,这哥们就是程序员楷模。

网友:
马克,开平方

网友:
测试过在32位系统中有优势,在64位系统中已经没有优势了。

网友:
我看标题还以为是口算平方根的倒数

网友:
开平方倒数

网友:
再倒一次就是快速开方算法

网友:
让我想起来高中时的一个物理老师,当时是个马上要退休的女教师,给我们在黑板上演示过一次徒手开方

网友:
这个确实牛逼,当初看到,也是一句"What the f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