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的PCB中,出现一个虚线框,怎么都删除不了

楼主(2020-02-15):
ATIUM 版本是14的
PCB排板一切正常,但有一个虚线框,怎么都去不了,有没有大侠碰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什么版本的?

网友:
从新定义下板子的原点试试。

网友:
发文件上来空开,保密的话可以把自己PCB部分去掉。

楼主:
找了一下,是这个,问一下怎么移动

网友:
这个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将鼠标定位到框的虚线上,看看能不能选中

网友A:
你重新定义一下板子外形就可以了,选中外形框按 D - S - D

网友:
8楼正解,重新定义板子外框

网友:
板边界,可以自定义的,那个是新建文件时默认的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定义一下板子外形就可以了,选中外形框按 D - S - D

老大的方法是对的,谢谢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一个禁止布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