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N个网络摄像头通过公网连接到固定IP服务器?

楼主(2020-02-15):
前提:不能用花生壳(客户觉得不稳定)!

目前我查到的方案除非是局域网,公网都是花生壳,如果不用花生壳,有较成熟的方案吗?

网友A:
服務器反向代理。

等有 IPv6 了就用 IPv6 直連。

网友B:
GB18182 客户端好像支持这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18182 客户端好像支持这种模式。

GB18182 是啥?貌似没搜索到相关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務器反向代理。

等有 IPv6 了就用 IPv6 直連。

服务器反向代理,是否是在网络摄像头的局域网端加一个服务器?

网友C:
你这个跟公网没任何关系的。因为他从内网可以主动发送数据给外网的。现在好多摄像头支持直接发送视频流到某个服务器的,或者是连接的硬盘录像机也支持转发到某个服务器的,你看看能不能配置。

网友D:
服务器的IP是公网IP可以访问的话,那这就是建立VPN啊
方案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跟公网没任何关系的。因为他从内网可以主动发送数据给外网的。现在好多摄像头支持直接发送视频流到某 ...

有具体厂家或设备么?我看海康威视都没有这种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的IP是公网IP可以访问的话,那这就是建立VPN啊
方案太多了

这个貌似成本很高吧?

网友E:
服务器是公网ip的话,配置摄像头往服务器地址推流就可以啊,对摄像头有没有公网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是公网ip的话,配置摄像头往服务器地址推流就可以啊,对摄像头有没有公网无要求 ...

有具体设备的型号么,我找了几个大厂的摄像头,都没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成本很高吧?

很多小板子可以跑openwrt的,便宜的60一个吧,或许有更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的IP是公网IP可以访问的话,那这就是建立VPN啊
方案太多了

摄像头先连vpn的方案?怎样玩法?每个摄像头加个路由?

网友F:
海康的ehome 做这个的,需要安装平台,另外是GB28181与公安联网用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康的ehome 做这个的,需要安装平台,另外是GB28181与公安联网用的这种

你说的是 萤石云 吗?
这种专用的平台貌似很贵,客户不太能接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厂家或设备么?我看海康威视都没有这种设备的。

海康的视频录像机N年前就有这功能了,设置里面可以推送到海康的服务器,然后用海康的APP就可以外网看视频了。 当然也可以设置成自己的视频服务器域名,用自己的APP看,都是标准的视频流协议。
你看小米/360等哪些家用的视频摄像头,哪个要求用户安装花生壳了?不都是用户上电,连接上wifi以后直接视频流直接推送到自己的服务器,然后用自己的APP在外网看么?

网友G:
花生壳公司的  浦公英VPN路由 用过没,  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花生壳公司的  浦公英VPN路由 用过没,  不知行不行

带vpn的路由应该没问题,只要上行带宽够对于摄像头来说就是内网。不过成本不化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康的视频录像机N年前就有这功能了,设置里面可以推送到海康的服务器,然后用海康的APP就可以外网看视频 ...

在海康威视的 常见问题 里的 网络连接专题 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哪里有主动推送视频流的设置,,,

网友:
IPV6 一开就可以了

网友:
推流应该在摄像头里设,用播放软件直接能看

网友H:
找海康威视的 FAE,估计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花钱拉一条带公网ip的电信/移动光纤. 部署一台视频服务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海康威视的 FAE,估计可以解决此问题。

还真找过,他们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GB18182 是啥?貌似没搜索到相关产品,,,??

对不起,记错了是GB28181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找过,他们也没有,,,

目前最可行的就是用ehome协议,否则就是把摄像头的端口映射到公网,在服务器那边通过ddns+端口号添加摄像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萤石云 吗?
这种专用的平台貌似很贵,客户不太能接受。

不是萤石云,我们买了海康的软件平台,这个平台支持EHMOME、GB28181,我们买了100个点每个点50元,需要有1个公网IP的服务器或带宽够的云平台来安装服务端软件
这是海康自带的APP
这是我们基于其提供的SDK二次开发调用平台视频   晚上了光线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萤石云,我们买了海康的软件平台,这个平台支持EHMOME、GB28181,我们买了100个点每个点50元 ...

100个点每点50元,是可以一直用,还是只能用一年?

网友:
一直用,看你与海康销售的关系,他们初始报价可能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