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B模块:bc35-g功耗如何才能达到标称的微安级别

楼主(2020-02-16):
最近测试BC35-G模块,从网买了一个板,这个板实际相当于BC35-G的最小系统,引出了串口(TTL),这样可以接到电脑上进行串口控制,我直接为其接入电源(3.3V,也在其范围内),但是进入PSM后,其电流最小也在12毫安左右,离标称的几微安相差太远了。我自己做的这个板加了MCU,电流也都差不多,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行,有没有用过的,给点建议。谢谢。附件是购买的开发板原理图,图片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图。测试结果都差不多。请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是别接TTL转USB的板子。

楼主:
是的,就是购买的最小板,上面只是留了那个接口,我测试的时候,只给板子上了电,什么都没有接,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大。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进入何种低功耗状态 和 NB 卡有关,也就是和APN有关。

楼主:
看功耗是连接上后没有操作,大概1分钟后进入了PSM,但是此时的功耗还是很高。我把MCU拆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网上买的就算了,那个板子上的LDO功耗太大,自己做的话模组的功耗<5ua,我们自己的板子MCU+模组可以控制在10ua

网友A:
拆掉电源转换芯片,拆掉电平转换芯片,直接给模组的电源部分供3.3V电源,这样功耗可以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源转换芯片,拆掉电平转换芯片,直接给模组的电源部分供3.3V电源,这样功耗可以降下来 ...

我上次把MCU拆了,直接3.3v供的电,但是1117-3.3的芯片没有拆,但不是从那里供的电,是直接接的3.3V的电源进去,同样差不多10ma,不知道 哪里会出问题了。望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源转换芯片,拆掉电平转换芯片,直接给模组的电源部分供3.3V电源,这样功耗可以降下来 ...

确实是电源芯片,我把所有芯片都拆了,直接供电,5.6UA,把MCU加上10MA,后来发现是我把端口电平整错了,那个RX有有漏电,设置好后0.1MA,我单独测试MCU时45UA,现在还不确定是哪里有漏电了,今天买了洗板水,把他洗一下看看,还有程序再处理一下。我测试了把端口全关,只有1.5U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电源芯片,我把所有芯片都拆了,直接供电,5.6UA,把MCU加上10MA,后来发现是我把端口电平整错了, ...

1117是有名的高功耗啊!
换个cmos结构的低功耗ldo吧,或者用可关断的dcdc,或者加个mos切断电源输出

网友B:
你用电流表单独测量进入NB模块电流。
首先确定卡能支持PSM,然后下发PSM指令,NB模块要返回 已经进入PSM的报文(如果一直不返回说明卡不支持或模块固件不支持,可以联系供应商要求协助解决),然后看模块的网络指示灯停止闪烁才算真正进入PSM。有时候基站释放资源速度慢,进入PSM需要一定时间。我们用移柯L620在进入PSM后电流小于5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电流表单独测量进入NB模块电流。
首先确定卡能支持PSM,然后下发PSM指令,NB模块要返回 已经进入PSM的 ...

谢谢了。这两天没时间整这个东西了。过几天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