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生成DDS正弦波高频谐波滤不干净的问题

楼主(2020-02-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运放输出串47欧电阻

网友:
能否将FPGA的时钟频率尽量降低,查一下看究竟是FPGA正弦波形表的问题还是运放的自激?
还有个办法是FPGA输出接R-2R网络代替DAC。

还有那个运放,一般IN+对地加个小电容、IN-对OUT加个小电容,也能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
这种在滤波器阻带内还能发现明显的噪声的,一般要么是地平面不干净,要么是测量环路收到干扰。
建议找个频谱仪测,用示波器基本没有任何分析的可能。

网友:
这个不像是滤波器的锅,上频谱分析仪确认一下。可以关注一下电源以及测量手段。

网友:
地的问题吧,探头用50欧,测一下几个关键位置;滤波器用差分形式会好一些

网友:
频谱仪看杂波成分吧

网友:
看一下电源的谐波成分吧,不一定是电路问题

网友:
会不会死去偶不够?

网友:
用示波器频谱功能看,然后把dac时钟降5--10倍,再看频谱,如果频谱中非期望杂波跟着降低,那可能你DAC表等因素,如果杂波在原来频点,那就查运放,重点是电源,必要时运放可以考虑压缩带宽降低高频增益

网友:
很可能是干扰把。软件问题概率估计很小。

网友:
可试着将那 LC 滤波接到运放前看看。

网友:
数据输出的时序不整齐,建议用反相时钟给D触发器,把输出的数据再锁一次看看。如果变差,就是你的正弦表有问题。如果变好,就是你的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