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Linux下串口屏驱动的方案选择

楼主(2020-02-17):
目前项目需要在嵌入式linux下(用的是飞思卡尔的IMX6Q芯片)接一个串口屏(IIC方式)。
串口屏用的是0.96英寸(128*64)。需要显示字符、几何图形、点阵图片等。
底层驱动是linux内核,应用环境是Android。

如果我将串口屏驱动写在linux内核里,那么内核里要增加很多元素,比如字库、函数集、图片点阵等,而界面显示是由另一位同事做的。
如果我将串口屏驱动写在android里,那么底层用IIC的驱动还是直接用GPIO来模拟IIC?

不知道常见的方案是哪种?
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都已经这么好的芯片了,还需要串口屏啊

网友B:
https://github.com/bitbank2/ss_oled
这个项目,可能对你有点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这么好的芯片了,还需要串口屏啊

仪器本身有个十寸屏,需要外接一个串口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bitbank2/ss_oled
这个项目,可能对你有点用处。

确实有帮助,多谢了。

网友:
OLED屏用个小单片机驱动,imx6和单片机通过232通讯,不用太增加你linux下的复杂程度,而且232口电路板上通用,开发简单。当然直接LINUX下IIC也没问题

网友C:
先码一波,是我要的。

网友D:
楼主,这个开发板是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码一波,是我要的。

刚刚做出来,用的是GPIO模拟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开发板是谁的?

淘宝上买的,优信。但里面软件demo显示的是中景园电子科技。我问了,优信是待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的,优信。但里面软件demo显示的是中景园电子科技。我问了,优信是待售。 ...

你核心板是飞凌的?感觉不错啊!资料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核心板是飞凌的?感觉不错啊!资料怎么样?

对呀,飞灵的资料比较少,我是冲着eim总线去的。
讯为的和正点原子的资料会多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做出来,用的是GPIO模拟方式。

稳定性没问题吗,我是树莓派上使用lunix原生驱动,时间长了(大概一到两天)就会没显示,需要断电重启,或I2c复位才行。如果模拟的没问题,我也重搞下。

网友:
刷显存啊,128*64 单色才占几个地方,模拟个显存,直接刷就行了, 字库等都是软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性没问题吗,我是树莓派上使用lunix原生驱动,时间长了(大概一到两天)就会没显示,需要断电重启,或I ...

你是自己写的sd1306驱动吗?
用的是QT还是安卓?安卓的我试了,通过jni传递到内核速度是ms级别的,太慢了,只有把驱动全部写在内核里,但是显示字符、图形那些就很麻烦了。这些函数怎么调用出去(比如画图形、字符显示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写的sd1306驱动吗?
用的是QT还是安卓?安卓的我试了,通过jni传递到内核速度是ms级别的,太慢了 ...

开个framebuffer,在应用中画到framebuffer里,全部画完后然后只需调用一次framebuffer到屏的操作即可,否则你每次画点画线画字符操作都调用驱动那就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个framebuffer,在应用中画到framebuffer里,全部画完后然后只需调用一次framebuffer到屏的操作即可, ...

这个主意真好,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