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颗无线充电芯片,外围少电流几十mA以上即可

楼主(2020-02-17):
有防水要求,电流不太大20mA以上就行,尽量体积小外围少。
找了很多款选择有困难,看看谁大批量用过,推荐个。

网友:
输出电压5v20MA?

楼主:
20mA及以上,14500---800mAH的锂电,1A也是可以得。

楼主:
电动牙刷或蓝牙耳机的那种就好。找了不少款

网友:
不知空间是多大,对你电池来说,20ma感觉是太小了,如5v20ma输出即可,随便搭个电路都应该可以的

网友:
预算够的话,可以看下LTC4125之类的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power-transfer.html

网友:
mark 无线充电芯片

网友(2020-06-17):
上海伏达NU1680   2.5W接受端无线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