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跟踪手部的摄像头方案

楼主(2020-02-17):
需求:想做一套录像系统,面向精细的实验操作录像。需要摄像头聚焦手部。人手移动时,摄像头能跟着移动并聚集。
方案:1.摄像头进行人形跟踪,但是基本都是跟踪人形的,没有跟踪手的。自己也不会搞视觉识别   2.戴一个手环,将手的位置信息传递给主控然后控制相机转动。开始想手环用陀螺仪,可以检测资态,但是好像定位很难。难道用uwb?
望大神赐教

网友A:
直接弄个摄像头固定在操作台上,固定视角和焦距不就行了么。
人的手活动范围很小啊~

网友:
如果戴手套,可以考虑手套上做个标记,

网友:
有家公司(Magic Leap,貌似黄了?)做过手势跟踪, 产品叫Leap Motion。

网友B:
人手动来动去,摄像头也跟着动来动去还要对焦,帧率如果不够,会不会一片模糊?

网友:
手环都可以接受的话能不能戴个红外LED,然后加三个摄像头跟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手动来动去,摄像头也跟着动来动去还要对焦,帧率如果不够,会不会一片模糊? ...

是啊,拍摄目标和摄像机同时在动,看一会就头晕了。
这么近的距离,最好是固定视角。
抖音上有个叫“移动终端研究所”的,都是近距离修手机的视频,很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弄个摄像头固定在操作台上,固定视角和焦距不就行了么。
人的手活动范围很小啊~ ...

人会走动走动实验桌2米长

网友:
3楼说的戴手套应该也行。
手套或者衣服用特殊的颜色,也很好识别。
另外这里有个类似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5057-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278-1-1.html

还有,OpenMV考虑一下:
https://book.openmv.cc/project/pan-tilt.html

网友:
Intel f200有SDK,可以做到

网友:
这个我也挺有兴趣的,想做个特定目标跟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