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线程分配

楼主(2020-02-17):
最近在学习RTX5,咨询下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线程分配的问题,比如有3个串口
方案一:每个串口中断分配一个线程,每个串口接收发送消息队列分配一个线程,共6个线程;
方案二:每个串口中断分配一个线程,所有串口接收发送消息队列分配一个线程,共4个线程;
这两种哪种比较合适?还是有其他方案?之前一直是在裸机下编程,对操作系统这块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可以试下,使用队列存储,每个中断的收发往队列中写入数据;只需要一个接收线程就好了,发送的时候也往队列中添加;使用中断发送,发送中断触发时判断队列是否为空 就好了,可以省掉线程开销

网友B:
中断分配线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使用队列存储,每个中断的收发往队列中写入数据;只需要一个接收线程就好了,发送的时候也往队列 ...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两个线程,一个线程处理接收消息队列,接收中断触发后将消息加入队列中;一个线程处理发送队列,发送通过中断发送,发送中断触发时判断队列为空。

这样的做法可以减少线程的内存开销。如果在内存够用的前提下,哪种结构比较便于管理或者说哪种结构比较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分配线程是什么意思

是每个串口的中断事件用一个线程来处理。可能是我表达不够清晰

网友C:
两个线程,一个接收,一个发送。
所有串口接收中断调用同一个回调函数,通过回调函数的两个形参传递串口号(0、1、2)和接收到的数据,在回调函数里根据串口号将数据存入相应的环形队列。然后通过操作系统的消息队列发送串口号给接收线程,接收线程接收到队列消息后根据串口号知道是哪个串口收到数据了,然后从对应的环形队列里面取出数据来处理。
发送也是一样的思路。

PS:以上是我在freertos里的做法,不懂rtx,提供思路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线程,一个接收,一个发送。
所有串口接收中断调用同一个回调函数,通过回调函数的两个形参传递串口号 ...

学习了。方法不错,可以节省线程的开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线程,一个接收,一个发送。
所有串口接收中断调用同一个回调函数,通过回调函数的两个形参传递串口号 ...

好想法!!

网友:
可以去看 RT-Thread 的 serial.c 串口框架,那里应该有你要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