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稳定!最稳定!年漂移指标小,的小容量电容是什么牌...

楼主(2020-02-17):
最稳定!最稳定!年漂移指标小,的小容量电容是什么牌子?
需要几个年漂移指标小的电容,容值分别是10p,30p,100p,200p,300p,都是小容量的电容。
为了验证标定某个电路的。
之前对电容不了解,云母,独石,多层陶瓷?到底哪种材料的最稳定?最好能给出品牌更好?
期待大神解答,谢谢了。

网友:
小容量的云母电容吧

网友A:
C0G的陶瓷电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0G的陶瓷电容吧

c0g,np0,都是同一类的好像,稳定度5%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c0g,np0,都是同一类的好像,稳定度5%以内。

年稳哦,不是精度,需要的是长稳性能。精度差点不要紧

网友:
看到不少老的仪器里面是那种棕色的小容量银云母电容

网友:
聚丙乙烯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年稳哦,不是精度,需要的是长稳性能。精度差点不要紧

NPO电容器是电容量和介质损耗最稳定的电容器之一。在温度从-55℃到 125℃时容量变化为0±30ppm/℃,电容量随频率的变化小于±0.3ΔC。NPO电容的漂移或滞后小于±0.05%,相对大于±2%的薄膜电容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典型的容量相对使用寿命的变化小于±0.1%。NPO电容器随封装形式不同其电容量和介质损耗随频率变化的特性也不同,大封装尺寸的要比小封装尺寸的频率特性好。

========================
要想长期稳定性好,必然要求温漂要足够小

网友:
你这样的稳定,认为是涉及到湿度,温度,氧化(氧原子侵入)这些复杂的外因,困难重重

网友:
银容易长晶枝低压击穿,爷爷辈的落后技术了,爷爷都不用

np0就够啦

网友:
年稳定,没有理论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O电容器是电容量和介质损耗最稳定的电容器之一。在温度从-55℃到 125℃时容量变化为0±30ppm/℃,电容 ...

淘宝了一下关键字"NPO"电容,结果出来都是0603或者0805的贴片电容,就是普通电容,才几毛钱或者几分钱一片,这种电容能好么?

网友:
银云母电容

网友:
聚苯乙烯电容,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你买那种2个缠在一起的,要用来标定电流,做积分运算啥的,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