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电费偏高的原因;管里有水!

楼主(2020-02-17):
前几天因为跳闸问题,发现墙里的线有短路的问题。

具体见这个帖子:

特殊时期的闹心事儿:家里无故跳闸,5天3次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775-1-1.html

帖子里面68楼,坛友zyyn123说到了管里面有水。

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家的管子,发现几乎每一条管子里都有水!网线的管子里也全是水!
14年底装修的,一直到现在,这水不会蒸发一直在里面。

而且,电表箱下面地面上那根管子,能非常明显地用手摸到是热的!(管子上面是水泥,上面是隔热泡沫垫,然后是地板!)

最近两年以来,我一直认为我家电费偏高,正常应该每个月100多点就够的,实际每个月几乎都是300元。每年基本不到一半就用到第三阶梯电费。
原来是一直在开着“地热”。。。

解决办法:等疫情过去之后,找人把所有的电线全换了,同时把里面水清理干净。目前只能忍着。

网友:
68楼牛逼~长见识了~

网友:
我家也电费偏高

网友A:
对调零火线的方案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调零火线的方案试过么?

这个不是漏电,是火线和零线之间短路,对调应该没用吧?

网友:
卧槽,68楼确实牛逼

网友B:
如果是水,那你这几年发的热竟然没把水蒸发干?不可能的,除非有新水补充进去

网友:
管子里怎么会有水呢

网友:
NB,这个也可以,那不是相当于一个大功率的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水,那你这几年发的热竟然没把水蒸发干?不可能的,除非有新水补充进去 ...

是的,6年了,还在里面!
很神奇。

网友C:
电线有水是不是可以试试从配电箱开始,高压吹气,从未端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线有水是不是可以试试从配电箱开始,高压吹气,从未端吹出

吹出来没用,68楼说了,绝缘皮老化了才开始漏电的,要全部换掉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水,那你这几年发的热竟然没把水蒸发干?不可能的,除非有新水补充进去 ...

有水正常,室内堵死了,刮风下雨以及南方特有的回南天现象。。

解决办法是预留排水口。。。

网友:
68楼在哪?快出来怎么牛逼的

网友D:
先不要武断,1,断开家里所有电气设备,物理断开。2,国网电表上都会有个按键,循环按下有一个界面显示的是负载电流,如果电流不为零,那么你的判断是对的。如果电表显示电流为0,那说明热量来自你负载造成的线损。3,我就是68楼

网友:
电线里的水是怎么进去的,比较好奇。

网友:
按楼主的就一个冰箱的用电情况的时候也要月300,楼主早该有所警觉了。要不楼主买个导轨式电能表,感觉有后患,时不时看看

网友E:
听我们小区的邻居说房子漏水从墙上插座的孔里往外冒水

网友:
68楼牛逼~长见识了~
这个必须是老电工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牛逼

网友:
mark,装修不要把线管水管放水平了,得倾斜留排水通道

网友:
你这装修是哪门子的技术啊?看来电管走天是有好处的。

网友:
我也来呼唤一下牛逼的68楼。

网友:
装修的时候发现弱电管里有沙子水泥块和水,用风机吹出来了不少水,也用布条带出来了不少水泥块和沙子。

电线的是原来弄好的,也没检查,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F:
  现在普遍的装修方案,都是脑子有屎,,,水管和电管交叉布置,既增减少了楼层高度,又有故障风险。。。如果我自己装修,电线一律走顶部墙角夹缝,有客厅四周包边吊顶更简单,藏在里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我们小区的邻居说房子漏水从墙上插座的孔里往外冒水

看来这种是常见的情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漏电,是火线和零线之间短路,对调应该没用吧?

不一定是火线对0线漏电,也有可能是对地线漏电。能找到摇表确认下最好,找不到的话,直接对调,反正情况不能更差吧,我们家的调换以后2年了没问题。之前跟你的症状类似,每次跳闸都是轰的一声。

网友:
68楼肯定是神。为啥好几年电线管里还能有水?还有就是电线管里怎么能有水呢?不怕被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火线对0线漏电,也有可能是对地线漏电。能找到摇表确认下最好,找不到的话,直接对调,反正情况 ...

我家这个肯定不是对地漏电了,那个地热的估计漏电功率至少得百瓦级别了。

摇表这个时期找不到了,等过去了再研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这个肯定不是对地漏电了,那个地热的估计漏电功率至少得百瓦级别了。

摇表这个时期找不到了,等过去 ...

找不到直接对调嘛。只对调插座那两根线就行,解决不了也啥损失,总比你现在提心吊胆的用着强吧。我们那时漏电也是很厉害的,空开都是黑的了。

网友:
水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你装修时没水,一段时间后,还是会有冷凝水或多或少的存在。你可以先抽出其中一根管子的电线,然后找一段钢丝(长度要大于某一段线的总长)在钢丝的尾端用尖嘴钳弯一个小圈,再用棉线缠上一团棉花拉几次,把水基本清干后,换上新的电线,不要用单股线,要买皮更厚的多股线,多股线的线皮包覆强度和膨胀形变量比单股线小得多,长时间泡水里都没啥事,不会因为电线的弯折导致绝缘皮形变变薄。家里装修就是我自己放的线。

网友:
又涨了新知识,线管里居然会有水

网友G:
水电是良心活,只能自己在没上灰前验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电是良心活,只能自己在没上灰前验收

重点是,你要看着他们施工,不然你买的好电线都会被换成劣质电线,绝缘皮厚度和铜线材质大打折扣。楼主的情况,如果不是全包装修的话,可以让他把电线抽出来看看,是不是他原先自己买的品牌,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武断,1,断开家里所有电气设备,物理断开。2,国网电表上都会有个按键,循环按下有一个界面显示的是 ...

电工查问题确实不能武断,可以按照这么朋友的建议断开所有电器再检查。

另外特意跑到之前帖子看了一下,跟之前的68楼不是一个人啊

网友:
坛里真是高手如如云,

网友:
潮湿的地方,水平线管有可能积水 ,但是积水也要电线老化后才会漏电。如果电流大,老化就快!

以前搞维护时经常遇到,一般用摇表都可以检查出来!

漏电开关跳不一定要积水,曾经洗碗池浸水到消毒柜的插座上也引起跳闸!

网友:
68楼大佬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电工查问题确实不能武断,可以按照这么朋友的建议断开所有电器再检查。

另外特意跑到之前帖子看了一下, ...

我根本不知道二楼说的68楼确有其楼,以为是调侃,所以自称68楼附和调侃而已。但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楼主值得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根本不知道二楼说的68楼确有其楼,以为是调侃,所以自称68楼附和调侃而已。但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楼主值得 ...

嗯 明白了

确实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电是良心活,只能自己在没上灰前验收

是的,装修时候我太年轻了,压根没在现场看着。

网友:
电工穿线时,加水润滑导致的。

网友:
空压机我估计不行,因为压缩空气水分比较大。

这种情况 还是把电线抽出来,用吹风机 热风吹,然后再上电线

网友:
漏电的话,应该会分解水,或者把电线腐蚀掉,除非有水补充才行

网友:
涨知识了。涨知识了。想起自家的装修,电工途省事,是先在管里穿线,然后再铺管,估计没有抽线出来的可能。

网友:
68楼的牛B都吹出来了

网友I:
管道内的水也可能是水蒸气结露所致,屋里温度高,湿度大,而埋在墙里的管道冬天比较凉而导致水蒸气结露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道内的水也可能是水蒸气结露所致,屋里温度高,湿度大,而埋在墙里的管道冬天比较凉而导致水蒸气结露 ...

装修时候弄得,我家常年湿度低于25%,天天开加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普遍的装修方案,都是脑子有屎,,,水管和电管交叉布置,既增减少了楼层高度,又有故障风 ...

天花位又不能走总线槽,要考虑到更换线的可能。而一组线一条管的话,墙角可能就要好多位置来走管了

网友:
我家里没人每天都1.5度电,就一个冰箱,正常不

网友:
68楼牛逼~长见识了~         +1024

网友:
那里来的水

网友:
水电同槽?

网友:
68楼是专家!!!

网友:
家里所有的电器都拔掉,看看电表走不走就行了。要确认是哪一路,就一个一个合上空开。

网友:
电表都是正误差

网友:
看了原帖68楼,果然专家

网友:
问题来了,怎么防止线管进水或者排水?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J:
排水基本没办法,这么多线管不可能每根都留排水孔,然后水性怎么保证?所以还是1:线的质量,前几楼说的用多股线是个方法,缺点是会贵好多;2:放线的时候要能做到线不能打折,打折过再撸直的地方肯定绝缘会薄弱点的;

网友:
雨水 进去的 吧  不断补充

网友:
怎么防止线管进水或者排水?

网友:
已经阅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排水基本没办法,这么多线管不可能每根都留排水孔,然后水性怎么保证?所以还是1:线的质量,前几楼说的用 ...

不能走地,走天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上面是隔热泡沫垫,然后是地板!地暖

网友:
68楼来了

网友:
我家电费也是,没用空调等大功率的,每个月也要300多

网友:
屋里湿度平时都是多少?也太潮湿了吧。

网友K:
第一次见你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害的我直接找68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6年了,还在里面!
很神奇。

家里的水管和电线管都是埋在瓷砖下吧,重点检查:
水管和电管比较靠近的地方,
比如在两者同时过弯的地方,水管一般会有个弯头,
如果当时弯头焊接质量有隐患久了热胀冷缩就会渗水,
附近正好有电线管的弯头就会被水挤进去(用挤字是因为水仍然有静压),
时间久电线管水会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一次见你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害的我直接找68楼

同中招

网友:
把家里电器都拔了,测一下零火线之间的绝缘电阻看看。

网友:
管里有水我也碰到过。当时用摇表测故障段的火线,对地电阻都是0,把线抽出来发现的。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68楼确实牛逼

网友:
不有有什么方法要检测家里的是不是也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