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熟悉RTL8306

楼主(2020-02-17):
我看到RTL8306组装的HUB,里面没有CPU,是不是意味着,该芯片只要组装好电路,上电就可以工作?

网友:
这是傻瓜交换机,不是HUB,有一些参数可以配置,也可以不配置。

网友:
看这长相没有EEPROM也没有HOST的,就是个跑默认参数的百兆自适应交换机

网友A:
RTL8305 或RTL8309 按手册画好PCB就可以用  5口8口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8305 或RTL8309 按手册画好PCB就可以用  5口8口交换机

也就是不需要CPU就可以正常工作对吧。

网友:
用过这个。

不加EEPROM,默认应该是全通的交换机。

可以加个EEPROM,划定哪个口和哪个口通什么的。

网友:
学习了,记得以前网卡上有这个螃蟹。

网友:
就是个普通二层交换 如果要配置vlan之类的会要挂外E2PROM 但是应该要选择boot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用这个扩充网口不知是否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不需要CPU就可以正常工作对吧。

不需要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用这个扩充网口不知是否好用。

简单扩网口,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普通5口交换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扩网口,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普通5口交换机方案

谢谢,谢谢,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