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触摸板双指单击手势不起作用,有无解决办法

楼主(2020-02-17):
正常情况下,触摸板双指单击应该相当于鼠标右键单击,但在联想拯救者笔记本上不起作用。网上找的解决方法是

1、打开注册表快捷键win+r后输入regedit,
     搜索"2FingerTapAction"

2、将两个"2FingerTapAction"的键值0改为2,重启即可。

但注册表里根本搜索不到这两项,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解决办法。

不得不吐槽一下联想的质量,八千多买的联想拯救者,一是屏幕唤醒时偶尔会花屏,官方说是显卡驱动问题,更新驱动也没用,无解。二是键盘灯不亮,拆开维修发现是键盘灯的排线没有插,这种低级错误质检部门怎么会发现不了

网友:
(1)你得装触摸板驱动。。那些功能是驱动提供的。(2)amd的?

网友A:
Y7000还是Y7000p ?

网友:
是不是重装过系统?  去官网下载 对应笔记本的触摸板驱动,不要用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Y7000还是Y7000p ?

很老了,15年买的,15ISK,没重装过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老了,15年买的,15ISK,没重装过系统

这种铁板一块的触摸板,好像不支持双指右键。

那种半面按压的才支持双指右键。

我也想吐槽,至今为止win本,还没有出像macbook那样,可以整个触摸板可下压(force touch)的笔记本。

网友:
windows本的触摸板 还是放弃吧,直接用鼠标了。

都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