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麻将机,主板烧了外挂搞定

楼主(2020-02-17):
第一次修麻将机,主板电源部分烧坏,外挂了一块电源板搞定

网友:
LZ是全能型选手,利害。

网友: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网友:
疫情过后,麻将机维修应该会很多需求,我家几年没动的麻将机今年打了一个星期。
还有减肥行业,健身房,需求会上升。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的确,疫情过后,还是有一些行业需求会变大,大家抓住机会。

网友:
电子产品损坏,往往都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乍一看以为楼主是program一块的flash,修理好的。
结果仔细一看,是add一个extern的power

网友:
  只要不是重新开发,,,其它还是可以折腾下 ,,准备好复工后娱乐行业报复性繁荣

网友:
今天修了个电视机,电源板和主板全挂了。。。

网友A:
电源部分烧坏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烧坏了,对吧

是的,所以可以随便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可以随便代换

楼主厉害,动手能力一流

网友:
看你标题,我以为是你把主板CPU烧了你自己的外挂程序

网友:
请问疫情器件麻将机被砸坏了还能修不,如果能等疫情过去以后将是很大的一个市场,或者去开麻将机厂也不多

网友:
疫情在家待着,把电视电脑微波炉电饭煲拆了一遍,^_^

网友:
别乱拆,拆坏了没得修

网友:
已经阅读

网友:
我的一个老显示器里面的3.3V电源坏了,没有对应的芯片,也是直接外挂了个稳压模块

网友:
电工这时候显现出优势来了

网友:
慢慢的维修成本上涨超过制造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想像的那么简单的,现在维修生意不好做了,我做了6年多的维修,早期比较好做,因为早期的液晶电视 ...

做工控觉得不好赚钱啊